威纶触摸屏与南海华腾变频器通信

楼主(2012-10-25):
想用威纶触摸屏控制多台南海华腾变频器,有那位高手做过的,请赐教!

网友A:
有几台?什么型号的触摸屏,有几个RS485串口?

一般方法:变频器设置不同的站号,并连到RS485串口上,通讯协议MODBUS

EB8000软件上通过“站号#地址”这样的寄存器读写方式来识别不同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