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关于plc5的BTR指令

楼主(2012-10-26):
1.根据IO配置,能看得出实际是哪些模块吗?实际是PLC5配远程IO 1794-ASB,其中有个IE8模块,还有些别的。

2.8通道1794-IE8,采用BTR指令读取,数据文件N61:70,长度为什么是11位?然后读取的数据应该是存在哪些地址?

网友A(2012-12-05):
可以通过第一幅图看到I/O的配置和是什么模块(具体型号)。另外数据文件N61:70长度是11字,而不是位。

网友B(2015-05-19):
楼主问题解决没?我也碰到了,不知道具体的数据到底存在了哪?

而且还有BTW连到了模拟量8入模块,更是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