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雷赛运动控制卡DMC5400数字输入信号电平的报告

楼主(2012-10-26):
问题:雷赛DMC5400运动控制卡,当外部电源VDD5V时,EL电平不识别。

原因分析:

传感器信号输入电路

Note1Vin为外部传感器信号输入,比如机械开关。

      2Vout为信号输出,接DMC5400内部数字电路或CPU

如上图传感器信号输入电路,由芯片用户手册可知,当74LS14的供电为5V时,74LS14的输入高电平最低不能超过1.4V,而低电平最高不能超过1V,且低电平时输入引脚的典型电流值为0.18mA

要使Vout1,则要求74LS14输入端平≤1V,电流为0.18mA。必须有:

TLP280集电极的电压≤(1V+R3×0.18mA)=1.18V

集电极的电流≥(((5V1.18V)R2) 0.18mA)0.633mA

TLP280的用户手册可知,TLP280的电流转换比CRT(Current Transfer Ratio)最小时为50%。则必须有:

TLP280LED的电流≥(0.633mA×2)=1.266mA

当输入Vin的传感器为机械开关,且使得Vin直接接地时,要使Vout1,必须TLP280LED的电流≥1.266mA,则:

VDD≥(1.266mA×4.7K=5.9502V

结论:

1、  DMC5400数字输入信号电路中,要使电路正常工作,VDDVin之间的电位差理论上必须5.9205V

 在实际测量中, Vin=0V时;VDD6V才可使Vout1

Vin=5V时,VDD11V才可使Vout1

2、  也可以通过调节电阻R1来改变VDDVin之间的电位差。

比如VDD外部输入只有5V供电时,要使TLP280LED的电流1.266mA,则可算出必须

R15V1.266mA3.9 kΩ,可使Vout输出为1

附录:

1TLP2800电气特性表

274LS14电气特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