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CN学习笔记2

楼主(2012-10-26):
(一)    问题

S7-200系统中除了数字量和模拟量I/O扩展模块占用输入/输出地址外,一些智能模块(特殊功能模块)也需要在地址范围中占用地址。这些数据地址被模块用来进行功能控制,一般不直接连接到外部信号。

1. 智能模块占用的地址

模块型号

EM277

EM241

EM253

CP243-1/IT

CP243-2

占用地址

输入

-

-

-

-

1IB+8AIW

输出

-

1QB

1QB

1QB

1QB+8AQW

CP243-2AS-Interface模块)除了使用IB/QB作为状态和控制字节外,AIAQ用于AS-Interface从站的地址映射。因此 CP 243-2 模块需要占用两个模块位置。

(二)    问题

西门子不提供S7-200仿真软件。

(三)    问题

为了限制中国以外的用户使用 S7-200 CN CPU,通过存储卡从 SIMATIC CPU CN CPU 的程序转移被限制,即它们之间不能通过存储卡传送程序。
要通过存储卡向 CN CPU 传送程序,存储卡必须在 CN CPU 上编程。

要清除 SF 错误,可以使用菜单命令“PLC > 存储卡擦除,然后执行“PLC > 上电复位

(四)    问题

安装 STEP 7-Micro/WIN如同安装普通 Windows 应用程序一样。如果计算机中已经安装了很多西门子的工程软件,可能会多花一些时间。注意不要随意中断安装,否则会造成无法正常卸载、安装。

(五)    问题

新版本编程软件 STEP 7-Micro/WIN V4.0 在安装时不再需要选择语言。V4.0 采用新的机制切换软件界面语言,用户可以在 Tools(工具)菜单的 Options(选项)中,在 General(常用)分支中选择界面语言。

STEP 7-Micro/WIN V4.0 SPx V4.0 不能共存,安装 SP 时看到提示后,需退出安装程序,卸载 V4.0 版,然后再次安装 SP1(找到解压缩的文件目录,运行 Setup 文件)。

在一个版本系列中,只需要安装最新的 SP 包,而不必按顺序安装所有的 SP

Service Pack 不能单独安装。如果在本地硬盘上没有安装正式版本,则会退出安装。

西门子的官方网站只能下载DEMO(演示)版和升级包,不能下载正式版软件。需要正式版软件请咨询西门子的经销商。Service Pack包不是能够单独安装的正式版本。

需要 V4.0 版软件请联系西门子的经销商。

Windows NTWindows2000Windows XP下安装,需要管理员权限

V4.0 SP5以上版本与WIN2000不兼容,不能安装在2000系统中。

(六)    问题

STEP 7-Micro/WIN 的安装过程因为意外中止,造成不能卸载,也不能再次安装,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出现这种情况,可按如下步骤处理:

点击 Windows 任务栏的开始按钮,选择运行命令

在命令行中输入 regedit,并点击确认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2.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备份当前注册表。可以在注册表编辑器中选择“My Computer”,使用菜单命令文件” > “导出...”保存注册表数据

打开注册表目录 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ion\ Uninstall

选中目录 Uninstall,通过菜单命令编辑” > “查找...”,打开查找对话框

输入查找项 STEP 7-Micro/WIN

点击查找按钮开始搜索

3. 查找注册表项

找到相应的注册表项并删除键值

4. 删除相应的注册表键值

注意选择 STEP 7-Micro/WIN 适当版本的 DisplayName 键值删除。如果在进行此项操作之前,已经对注册表进行了错误的操作,则可能需要把注册表中所有与 Micro/WIN 相关的键值全部删除。如果此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建议重新安装 Windows 操作系统。

(七)    问题

缺省情况下,S7-200 CPU的通信口处于PPI从站模式,地址为2,通信速率为9.6K

要更改通信口的地址或通信速率,必须在系统块中的Communicaiton Ports(通信端口)选项卡中设置,然后将系统块下载到CPU中,新的设置才能起作用。

设置的通信速率为CPUPPI/MPI通信速率,与由用户实现的自由口功能所定义的串行通信速率不同。

(八)    问题

在这里设置的数据保持功能靠如下几种方式实现:

CPU内置的超级电容

超级电容放电完毕后,如果安装了外插电池(或CPU221/222用的时钟/电池)卡,则电池卡会继续数据保持的电源供电,直到放电完毕

数据在断电前被自动写入相应的EEPROM数据区中(如果设置MB0 - MB13为保持)

1. 设置数据保持范围

在上图中:

最多可以设置6个数据保持区域

选择数据保持区的存储区类型(VMTC的当前值)

指定数据保持区的起始地址:相对于地址0的偏移值,如14就是起始地址为MB14

存储单元的个数(在b.中指定的数据单元的个数)

清除当前的设置(为不保持)

如果将MB0 - MB1314个字节范围中的存储单元设置为保持,则CPU在断电时会自动将其内容写入到EEPROM的相应区域中,在重新上电后用EEPROM的内容覆盖这些存储区。也就是能做到永久保存。如上图蓝圈内所示。

数据区设置为不保持时,可以将CPU断电然后再上电、在Status Chart(状态表)中检查相应地址单元内容是否改变可以检验数据是否正确地存入EEPROM

以上的保持设置(除了MB0 - MB13)都是靠内置超级电容(+外插电池卡)的方式供电实现。

定时器T和计数器C的当前值可以保持,而它们的位地址状态不能保持。只有TONR定时器数据才能保持。

数据保持设置与EEPROM操作的关系

如果将MB0 - MB1314个字节范围中的存储单元设置为保持,则CPU在断电时会自动将其内容写入到EEPROM的相应区域中,在重新上电后用EEPROM的内容覆盖这些存储区

如果将其他数据区的范围设置为不保持CPU会在重新上电后将EEPROM中数值复制到相应的地址

如果将数据区范围设置为保持,如果内置超级电容(+电池卡)未能成功保持数据,则会将EEPROM的内容覆盖相应的数据区,反之则不覆盖

(九)    问题

经过密码验证后的编程连接会一直保持,如果编程计算机的通信意外断开,有效的连接会继续开放约一分钟。为防备他人趁虚而入,请先退出(关闭)Micro/WIN 再断开编程连接。CPU 密码保护不能限制他人使用 Micro/WIN 对用户数据区的访问。如果在诸如 V 存储区、M 存储区中保持了敏感的数据,要注意这一点。

要检验密码是否生效,可以:

停止Micro/WINCPU的通信一分钟以上

关闭Micro/WIN程序,再打开

停止CPU的供电,再送电

(十)    问题

可以为 CPU 上的数字量输入点选择不同的输入滤波时间。如果输入信号有干扰、噪音,可调整输入滤波时间,滤除干扰,以免误动作。

滤波时间可在 0.20 ~ 12.8ms 的范围中选择几档

如果滤波时间设定为 6.40ms,数字量输入信号的有效电平(高或低)持续时间小于 6.4ms时,CPU 会忽略它;只有持续时间长于 6.4ms 时,才有可能被识别。

数字量滤波是对电压信号的延时滤波。从工作原理和数值设置来看,它相当于一个低通滤波器,只能滤除高频的干扰脉冲,因此从原理上就不能用于滤除低频干扰信号。

S7-200允许你为每一路模拟量输入选择软件滤波器。一般情况下选用S7-200的模拟量滤波功能就不必再另行编制用户的滤波程序。

如果对某个通道选用了模拟量滤波,CPU将在每一程序扫描周期前自动读取模拟量输入值,这个值就是滤波后的值,是所设置的采样数的平均值。模拟量的参数设置(采样数及死区值)对所有模拟量信号输入通道有效。如果对某个通道不滤波,则CPU不会在程序扫描周期开始时读取平均滤波值,而只在用户程序访问此模拟量通道时,直接读取当时实际值。

CPU224XP上的AIW0AIW2CPU本体上的模拟量输入通道)不必滤波

为变化比较缓慢的模拟量输入选用滤波器可以抑制波动

为变化较快的模拟量输入选用较小的采样数和死区值会加快响应速度

对高速变化的模拟量值不要使用滤波器

如果用模拟量传递数字量信号,或者使用热电阻(EM231 RTD)、热电偶(EM231 TC)、AS-InterfaceCP243-2)模块时,不能使用滤波器

(十一)      问题

可以使用Suggest Address(推荐地址)设置数据区,但要注意编程软件设置的数据区地址,只考虑到了其他一般寻址,而未考虑到诸如Modbus数据保持寄存器区等的设置。应当确保不与其他任何已使用的数据区重叠、冲突。不应重复按Suggest Address按钮,否则也会造成混乱。

STEP 7-Micro/WIN32 V3.1中,有分配库指令数据区时有不同的操作方法,需要在Symbol Table(符号表)中设置一个首地址。我们强烈建议使用当时最新的编程版本。

(十二)      问题

如果你不知道CPU的密码,你必须清除CPU内存,才能重新下装程序。执行清除CPU 指令并不会改变CPU原有的网络地址、波特率和实时时钟;如果有外插程序存储卡,其内容也不会改变。

清除密码后,CPU中原有的程序将不存在。

“CLEARPLC”是所有密码的通用清除口令,但会引起相关程序等的丢失。

1.       要清除密码,可按如下操作:

o        Micro/WIN中选择菜单“PLC > Clear”

o        选择所有三种块并按"OK"确认

1. 选择要清除的块

o        输入“CLEARPLC”

2. 输入清除密码

“CLEARPLC”是所有密码的通用清除口令,但会引起相关程序等的丢失。

2.       另外一种方法是通过程序“wipeout.exe”来恢复CPU 的缺省设置。这个程序可在STEP 7-Micro/WIN 安装光盘中找到;或者在ProDIS网站上下载,FAQ2123168

执行程序“wipeout.exe”不仅删除用户程序,而且会将CPU恢复成缺省设置,即网络地址:2、波特率:9.6K

注意:wipeout.exe软件不能与USB/PPI电缆配合使用。

3.       另外,还可以在CPU上插入一个含有未加密程序的外插存储卡,上电后此程序会自动装入CPU并且覆盖原有的带密码的程序。然后CPU可以自由访问。

我们建议您保存好程序的备份。而程序注释只存在于离线程序,并没有下载到CPU

ProDISFAQ17551345

对于POU(程序组织单元,包括子程序、中断程序等)的密码,如果忘记则无法打开。加密的POU不知道密码也一样使用。虽然看不到程序内容,在程序编辑器中也可以查看其局部变量表的符号名、关数据类型、注释等信息。

使用STEP 7-Micro/WIN V4.0以上版本,用户可以为整个Project(项目)文件加密,使不知道密码的人无法打开项目。

Micro/WINFile(文件)菜单中的Set Password(设置密码)命令,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最多16个字符的项目文件密码。

密码可以是字母或数字的组合,区分大小写。

(十三)      问题

S7-200资源管理器是Windows资源管理器的扩展,支持标准的Windows浏览及其它特性。S7-200资源管理器除了可以读取数据归档记录,还可以自由访问S7-200的存储卡里的其它文件,这些用户文件的类型包括:Word文档、位图文档,JEPG文件或STEP7-Micro/WIN项目。用户可以使用拖拽、拷贝、粘贴、剪切等功能,其操作与Windows资源管理器的操作相同

S7-200资源管理器用于从存储卡中读取数据归档,生成CSV文件,存储在PC机的数据归档(Data Log)目录下。

若需要上载数据记录,可以直接打开Windows的资源管理器,在My S7-200 Network文件夹中,选择需要上载数据记录的S7-200 CPU的存储卡,并用鼠标右击上载的数据记录文件,其缺省名字为DAT Configuration xDATx),然后在右键菜单中选择Upload(上载)即可(如图3)。也可利用Windows的任务进度工具(Scheduling Task)将数据归档记录设定为在某一时刻自动上载到PC机。

(十四)      问题

在正版STEP 7-Micro/WIN软件光盘中,都可在Old Realeses文件夹中找到V2.1版本的Micro/WIN安装软件,此版本的Micro/WIN可打开以前老版本创建的项目文件。通过它作为桥梁,另存老版本的软件后,可在最新版本STEP 7-Micro/WIN软件中打开。

(十五)      问题

S7-200 CPU收集操作指令、现场状况等信息,把这些信息按照用户程序指定的规律进行运算、处理,然后输出控制、显示等信号。

所有这些信息在S7-200 PLC中,都表示为不同格式的数据,作为数据来处理;按照其自身定义,格式不同的数据表示不同含义的信息。

S7-200中,各种指令对数据格式都有一定要求,指令与数据之间的格式要一致才能正常工作。例如,为一个整数数据使用实数(浮点数)运算指令,显然会得到不正确的结果。

数据有不同的长度(以二进制表示它们时,占据的位数不同),也就决定了数值的大小范围。模拟量信号在进行模/数(A/D)和数/模(D/A)转换时,一定会存在误差;代表模拟量信号的数据,只能以一定的精度表示模拟量信号。

所有的数据在PLC中都是以二进制形式表示的

数据都有其特定的长度和表示方式,称为格式

数据的格式与用于运算、处理它的指令相关

以不同的格式查看一个数据,或是使用不同格式的指令处理它,会得到不同的效果

1. S7-200支持的数据格式

寻址格式

数据长度
(二进制位)

数据类型

取值范围

BOOL(位)

1(位)

布尔数
(二进制位)

真(1);假(0

BYTE(字节)

(字节)

无符号整数

0 ~ 2550 ~ FFHex

INT(整数)

(字)

有符号整数

- 32768 ~ 32767
8000 ~ 7FFF
Hex

WORD(字)

无符号整数

0 ~ 65535
0 ~ FFFF
Hex

DINT
(双整数)

(双字)

有符号整数

- 2147483648 ~ 2147483647
8000 0000 ~ 7FFF FFFF
Hex

DWORD
(双字)

无符号整数

0 ~ 4294967295
0 ~ FFFF FFFF
Hex

REAL
(实数)

IEEE 32
单精度浮点数

-3.402823E+38 ~ -1.175495E-38(负数);
+1.175495E-38 ~+3.402823E+38
(正数); 0.0※

ASCII

8/
(字节)

字符列表

ASCII字符、
汉字内码(每个汉字2字节)

STRING
(字符串)

字符串

1 ~ 254ASCII字符、
汉字内码(每个汉字2字节)

实数不能绝对准确地表示

二进制、十六进制和十进制

二进制和二进制数: 所有通过S7-200 PLC处理的数据(数值、字符等等)都以二进制形式表示。在S7-200中,特别指出一个数据是二进制数并没有什么意义。

十六进制和十六进制数:在二进制数中,每4个二进制位可以分为一组;这组二进制数值的不同变化可以表示16个状态,正好是16进制数每一位数字的变化范围。因此,可以用十六进制数值方便地表示二进制数。

例如,二进制数1000_1111b分为两组来看,分别是1000b1111b,正好可以表示16进制数字8hFh0000b对应于0h...1111b对应于Fh);那么这个二进制数就可以表示为8Fh

十进制和十进制数:十进制是S7-200的数学计算的基础,在S7-200中,一般都使用十进制的体系,除了时间(12/2460进制)等特殊数据外。

二进制数用于在PLC中表示十进制数值、或者其他(如字符等)数据,而16进制用来比较简单地描述二进制数。

S7-200中,二进制立即数表示为2#xxxx_xxxx1字节长度),16进制立即数表示为16#xx1字节长度)。

二进制位逻辑(bit

PLC中以二进制的数据形式来表示逻辑1”0”(或者)。位是最基本的数据单位。

在数据字节(Byte)中,二进制逻辑只用一个位(bit)来表示。每个字节由8个位组成。

S7-200中,某些类型的数据兼有成组的字节(字)访问形式,也有位的访问形式,如定时器、计数器等

在编程软件Micro/WIN中,对位数据进行运算操作的指令都在指令树的Bit Logic(位逻辑)分支中

的逻辑值为1”或者0”,但是在实际应用中,某种状态的有效值可以是1”,也可以是0”有效就是我们认为某个状态已经激活

整数、无符号整数和有符号整数

字节、字、双字都可以用来表示十进制整数,显然它们的数据长度不同,能够表示的数的大小范围也不同。

无符号整数只有0和正整数;有符号整数可以有正数和负数。

有符号整数采用二进制补码的形式来表示负数。

S7-200中,字节、字、双字都可以按照无符号、有符号整数来查看

Micro/WIN中,整数运算指令在指令树的Integer Math分支中

只有字节运算指令(带B符号的指令,如INC_B等)是无符号整数运算指令

凡带有I,或WDW等(除字节B指令外)的数学运算指令,都是有符号整数运算指令

定时器、计数器的值都是有符号整数

HSC(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当前值(HCx)和设定值都是32位的有符号整数

在编程软件Micro/WIN中输入立即数据时,如果不输入小数点,则认作整数

在不需要高精度运算的条件下,使用整数可以简化编程,节省处理时间。

实数(浮点数)

S7-200中,实数(浮点数)是符合IEEE标准的32位实数,即单精度实数。实数格式按照一定的运算规律把32个二进制位分组,表示极小或极大的数。

S7-200的实数运算指令都在指令树的Floating-Point Math(实数运算) 分支中

实数当作整数运算的时候会导致数值的错误;而整数当作实数应用可能会使数据非法(不符合标准)

在编程软件Micro/WIN中输入带小数点数据的数据,则认为实数(实数形式的整数值必须输入小数点和一位为零的小数位,如10.0

ASCII字符和String(字符串)

S7-200中,ASCII字符是由表示字母、数字和一些特殊符号的ASCII编码组成的二进制数据字节,一个字节存储一个字符。

ASCII(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码)是一种字符编码格式,在一个字节长度中不同的二进制数值代表不同的字符。如字母A41h(十六进制数值),以十进制看就是65;而数字5ASCII值为35h,十进制值为53

S7-200中新引入了String(字符串)数据格式,其结构是在ASCII字符字节串前面有一个串长度。字符串最长可以有255个数据字节。

字符串中也能包括汉字编码,每个汉字占用两个字节。

这是S7-200内部对ASCII字符串的格式定义,所有与字符串有关的指令都遵照这个格式。

在编程软件中,用单字节(英文)的单引号()将作为字符的内容括起来可以在数据块和状态图中输入ASCII数据字节

在单字节的双引号(")中间输入文本内容可以输入字符串

按上述方法输入的字符串会自动按字符串格式排列(在起始地址中放入字符个数)

使用程序,或人为组合成的ASCII字符串,使用ASCII字符串指令时,必须注意是否符合格式

例如:

1. 在数据块中输入ASCII数据和字符串

下载项目到S7-200 CPU,使用状态图在线监控可以看到:

2. 状态图

注意ASCII字节和字符串的区别。D6D0h是汉字的编码。

STEP 7-Micro/WIN V4.0以上版本完全支持字符串数据格式。

BCD

BCD意为二进制编码的十进制数BCD是一种编码方式,是以二进制数对十进制数字的编码,并因为16进制的优势,改用十六进制数字表示。

十进制只有十个数字,所以以16进制表示的BCD码不会出现16进制数字Ah - Fh

十进制数39BCD码表示就是39h,或16#39BCD码数值必须用16进制查看才能得到正确结果。

BCD编码往往在使用BCD编码开关输入数据时用到;S7-200中读出的时钟日期数据也是以BCD编码表示。

S7-200系统手册》关于PLC概念的一章非常有用,建议初学者必读。

(十六)      问题

S7-200的最大I/O能力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这些因素之间互相影响、制约,必须综合考虑:

CPU 的输入/输出过程变量映像区大小:
128 DI/128 DO
16 AI/16 AO(CPU 221/222)32 AI/32 AO(CPU 224 以上)

CPU本体的I/O点数:
CPU221
6DI/4DO);CPU2228DI/6DO);CPU224/CPU224 XP14DI/10DO);CPU22624DI/16D

CPU带扩展模块的数目

CPU5VDC电源是否满足所有扩展模块的需要

CPU所带智能模块对I/O地址的占用

注意:智能模块(如EM277CP243-1)占用扩展模块的数量。这就意味着如果用了这些模块,则相应的I/O扩展模块的数量就要减少。

(十七)      问题

对于数字量输入电路来说,关键是构成电流回路。输入点可以分组接不同的电源,这些电源之间没有联系也可以。

对于数字量输出电路来说,关键是构成电流回路。输出点可以分组接不同的电源,这些电源之间没有联系也可以。晶体管输出只能接成源型输出(图4),不能接成漏型,即输出为24V

继电器输出是一组共用一个公共端的干节点,可以接交流或直流,电压等级最高到220V。例:可以接24V/110V/220V交直流信号。但要保证一组输出接同样的电压(一组共用一个公共端,如1L2L)。对于弱小信号,如小于 5V 的信号,需要自己验证其输出的可靠性。
继电器输出点接直流电源时,公共端接正或负都可以。

只有6ES7222-1EF22-0XA0为可控硅输出(图6),其中L端即可以接成110V也可以接成220V

对于数字量输出电路来说,关键是构成电流回路。输出点可以分组接不同的电源,这些电源之间没有联系也可以。

S7-200 CPU上的高速输入、输出端子,其接线与普通数字量I/O相同。但高速脉冲输出必须使用直流晶体管输出型的CPU(即DC/DC/DC型)。

(十八)      问题

CPU224 XP的高速输入(I0.3/4/5)是5VDC信号,其他输入点是否可以接24VDC信号?

可以。只需将两种信号供电电源的公共端都连接到1M端子。这两种信号必须同时为漏型或源型输入信号。

CPU224 XP的高速输出点Q0.0Q0.15V电源,其他点如Q0.2/3/4是否可以接24V电压?

不可以。必须成组连接相同的电压等级。

(十九)      问题

为了防止模拟量模块因短路而损坏,可以在传感器回路中串入一个750 Ohm电阻。它将串接在内部250 Ohm电阻上并保证电流在 32 m A以下。

(二十)      问题

Gain(增益)和Offset(偏置)电位器不能用于调整0 - 20mA4 - 20mA输入转换!

S7-200模拟量模块没有0 - 20mA4 - 20mA电流型输入的选择开关,0/4 - 20mA模拟量信号的DIP开关设置一样,但相应的变换必须用程序实现

(二十一)              问题

温度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1 TCEM231 RTD)也按照上述规律寻址,但是所读取的数据是温度测量值的10倍(摄氏或华氏温度)。如520相当于52.0度。

注意: 每一模块的起始地址都可在STEP 7-Micro/WIN中的菜单“PLC > Information”里在线读到。

(二十二)              问题

如果使用编程软件Micro/WIN32中的PID WizardPID向导)生成PID功能子程序,就不必进行0 - 20mA4 - 20mA信号之间的换算,只需进行简单的设置。

(二十三)              问题

模拟量的转换精度为12位,但模块将数模转换后的数值向高位移动了三位。如果将此通道设置为使用模拟量滤波,则当前的数值是若干次采样的平均值,最低三位是计算得出的数值;如果禁用模拟量滤波,则最低三位都是零。

(二十四)              问题

EM231 RTD模块占用的模拟量通道,在系统块中设置模拟量通道滤波时,应禁止滤波功能。正向标定值是3276.7度(华氏或摄氏),负向标定值是-3276.8度。如果检测到断线、输入超出范围时,相应通道的数值被自动设置为上述标定值。

(二十五)              问题

要使用西门子的标准指令库,必须先安装西门子的指令库软件包 Instruction Library。安装了 Instruction Library 之后,只要安装的 STEP 7-Micro/WIN 版本是最新的,就能获得相应版本的新指令库。安装 Micro/WIN 的升级包(Service Pack)也会更新指令库的版本。

添加自定义指令库,需要关闭编辑库指令的项目,新建立一个项目。如果要添加其他来源的库指令自然不需要如此。

可以使用Suggest Address(推荐地址)设置数据区,但要注意编程软件设置的数据区地址,只考虑到了其他一般寻址,而未考虑到诸如Modbus数据保持寄存器区等的设置。应当确保不与其他任何已使用的数据区重叠、冲突。不应重复按Suggest Address按钮,否则也会造成混乱。

STEP 7-Micro/WIN32 V3.1中,有分配库指令数据区时有不同的操作方法,需要在Symbol Table(符号表)中设置一个首地址。我们强烈建议使用当时最新的编程版本。

(二十六)              问题

在程序块中的在线监控,没有地方可以设置Micro/WIN的数据显示格式,而16进制数是显示二进制数据的最简单的方法,数据的很多意义可以从16进制显示的值看出来(对于熟悉的人来说)。

(二十七)              问题

所有的数据在PLC中都是以二进制形式表示的

数据都有其特定的长度和表示方式,称为格式

数据的格式与用于运算、处理它的指令相关

以不同的格式查看一个数据,或是使用不同格式的指令处理它,会得到不同的效果

(二十八)              问题

实数不能绝对准确地表示

二进制数用于在PLC中表示十进制数值、或者其他(如字符等)数据,而16进制用来比较简单地描述二进制数。

S7-200中,二进制立即数表示为2#xxxx_xxxx1字节长度),16进制立即数表示为16#xx1字节长度)。

字节、字、双字都可以用来表示十进制整数,显然它们的数据长度不同,能够表示的数的大小范围也不同。

无符号整数只有0和正整数;有符号整数可以有正数和负数。

有符号整数采用二进制补码的形式来表示负数。

在不需要高精度运算的条件下,使用整数可以简化编程,节省处理时间。

实数当作整数运算的时候会导致数值的错误;而整数当作实数应用可能会使数据非法(不符合标准)

在编程软件Micro/WIN中输入带小数点数据的数据,则认为实数(实数形式的整数值必须输入小数点和一位为零的小数位,如10.0

ASCII字符是由表示字母、数字和一些特殊符号的ASCII编码组成的二进制数据字节,一个字节存储一个字符。

ASCII(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码)是一种字符编码格式,在一个字节长度中不同的二进制数值代表不同的字符。如字母A41h(十六进制数值),以十进制看就是65;而数字5ASCII值为35h,十进制值为53

S7-200中新引入了String(字符串)数据格式,其结构是在ASCII字符字节串前面有一个串长度。字符串最长可以有255个数据字节。

字符串中也能包括汉字编码,每个汉字占用两个字节。

(二十九)              问题

在编程软件中,用单字节(英文)的单引号()将作为字符的内容括起来可以在数据块和状态图中输入ASCII数据字节

在单字节的双引号(")中间输入文本内容可以输入字符串

按上述方法输入的字符串会自动按字符串格式排列(在起始地址中放入字符个数)

使用程序,或人为组合成的ASCII字符串,使用ASCII字符串指令时,必须注意是否符合格式

STEP 7-Micro/WIN V4.0以上版本完全支持字符串数据格式。

BCD编码往往在使用BCD编码开关输入数据时用到;S7-200中读出的时钟日期数据也是以BCD编码表示。

(三十)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