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怎么和串口设备如条形码扫描器通讯?

楼主(2012-10-26):
wincc怎么和串口设备如条形码扫描器通讯?

网友A:
使用串口控件加载到Wincc中。

楼主:
嗯 ,我在百度上搜到有人这样用的了,等我试试先。

网友B:
如果只是条码扫描的话建议使用PS2接口的,它就相当于一个键盘,扫描的条码数据会以键盘编码的方式直接发送给应用程序。如果你程序的输入焦点在文本框上面,条码直接会显示出来,跟你敲进去一样。

如有其他技术问题欢迎咨询ICONICS公司,info@iconics.com.cn

楼主:
那你是说直接能输入WINCC中了?只要先找好焦点的话

网友B:
对,如果是PS/2或者USB接口的非常方便,将焦点定在输入框上

网友C(2013-03-07):
对:yuanle关于使用串口控件加载到Wincc中。内容的回复:

请问高手如何哪个是WINCC串口控件?

网友C:
对:LN368关于那你是说直接能输入WINCC中了?只要先找好焦点的话内容的回复:

怎么找焦点啊

网友C:
对:yuanle关于使用串口控件加载到Wincc中。内容的回复:

WINCC里串口控件是什么名字? 找半天不知道哪个是呢

网友C:
对:womeikongyg关于如果只是条码扫描的话建议使用PS2接口的,它就相当于一个键盘,扫描的条码数据会以键盘编码的方式直接发送给应用程序。如果你程序的输入焦点在文本框上面,条码直接会显示出来,跟你敲进去一样。 如有其他技术问题欢迎咨询ICONICS公司,info@iconics.com.cn内容的回复:

我的条码扫描枪是串口的,已经买好了,可以被WINCC读上吗?怎么弄呢,谢谢

网友D(2013-05-08):
可以通过协议转换将232转成PROFIBUS或者以太网连到WINCC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