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模块以及变流器模块的检查方法

楼主(2012-10-26):
 在对三菱变频器与变流器模块进行检查前,我们需要准备二点,一是拆下从外部连接的电源线(R/L1、S/L2,T/L3)以及电机接线(U、V、W)。二是准备万用表,(使用量程为100Ω的电阻测定量程)。
检查方法:
变频器及变流器模块的检查方法是通过交换万用表的极性测量变频器端子排R/L1、S/L2,T/L3、U、V、W、+、-的导通状态,可以判断其是否为良好。
注意事项:
1、 必须选确认平滑电容器处于放电状态才能进地测定。
2、 不导通时一般显示∞。有时由于平滑电容器的影响会瞬间导通,此时不显示∞,导通时显示几Ω~几十Ω。由于模块的种类、万用表种类等原因,数值会不一定完全相同,只要各项数值大致接近即为良好。
模块各元件的编号和检查时的端子:
万用表极性
测定值
万用表极性
测定值
?
?
D1
R/L1
+
不导通
D4
R/L1
导通
+
R/L1
导通
R/L1
不导通
D2
S/L2
+
不导通
D5
S/L2
导通
+
S/L2
导通
S/L2
不导通
D3*
T/L3*
+
不导通
D6*
T/L3*
导通
+
T/L3*
导通
T/L3*
不导通

万用表极性
测定值
万用表极性
测定值
?
?
TR1
U
+
不导通
TR4
U
导通
+
U
导通
U
不导通
TR3
V
+
不导通
TR6
V
导通
+
V
导通
V
不导通
TR 5
W
+
不导通
TR2
W
导通
+
W
导通
W
不导通
注:以上所示为使用模拟式万用表时的情况。*仅限3相电源输入规格品有T/L3、D3、D6。
图示:

网友A:
大顶一下。楼主辛苦了。有三菱变频器用各种模块的清单吗?

楼主:
对:三菱主驱板专修关于大顶一下。楼主辛苦了。有三菱变频器用各种模块的清单吗? 内容的回复:

您加我QQ吧,有什么事情随时联系!

网友A(2013-05-07):
好的,没有看到你的QQ号码哦,你到我的三菱国际群吧,谢谢。群号:169546937

网友B(2013-06-30):
下载来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