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装STEP 7的问题

楼主(2012-10-26):
新换了电脑用WIN7系统,需要重新装STEP7软件,但装了很多次都有问题。

每次安装完成都显示安装成功,但电脑重启后桌面上看不到SIMTIC manager快捷图标,己安装的软件中可以看到STEP 7,但程序中找不到能打开的执行文件。

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可以到Step7的安装目录下,在S7BIN目录下找到S7tgtopx.exe,为其生成一个快捷方式。

网友B:
我换的新电脑也是win7   还不知道能不能顺利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到Step7的安装目录下,在S7BIN目录下找到S7tgtopx.exe,为其生成一个快捷方式。

明天上班试试看行不行。原来我也想自己找到可执行文件搞个快捷方式在桌面,但没找到在哪里!

网友C:
我安装的win7 32 .用的SIMATIC_S7_STEP7_V5.5 顺利...一切顺利

网友D:
win7  好像要 32 位的才能正确安装 S7 V5.5 的吧,低版本是安装不上去的

网友E:
SIMATIC_S7_STEP7_V5.5 以下版本不能装WIN7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IMATIC_S7_STEP7_V5.5 以下版本不能装WIN7

网友G:
我的也是win7的32位,安装的step7 可以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到Step7的安装目录下,在S7BIN目录下找到S7tgtopx.exe,为其生成一个快捷方式。

这个办法的确管用!我的已经可以使用。

WIN7真是奇怪了!我们公司3台DELL的笔记本电脑,系统一样,另两台装STEP7都没有我这个问题!

网友H:
在S7BIN目录下找到S7tgtopx.exe

网友I:
win7系统32位的支持step7 V5.5版本,只不过要装两次,第一次先装step7 V5.5 CN,安装成功后再装step7 V5.5 SP2 Chinese。

网友J(2013-01-03):
我试过了。可能V5.4的不大行啊。5.5的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