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辑触摸屏直接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2-10-26):
如何编辑触摸屏直接控制变频器

不经过PLC 直接控制变频器的组态如何设置和编写

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用通讯方式来控制!

网友B:
一般触摸屏内置了变频器的协议或者是MODBUS 协议,选择触摸主站功能,变频器为从站,编辑对应的地址,写入对应的数据即可简单控制变频器。

网友C:
拿MCGS组态给你演示个大概:

网友D:
我这里用的包装机,触摸屏直接控制的变频器和伺服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