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三菱Q系列PLC问题

楼主(2012-10-26):
三菱 Q00J CPU本体是否能直接与触摸屏通讯?

网友A:
可以与三菱的触摸屏直接通讯!

网友A:
Q00J自带有串口,可以与很多触摸屏直接通讯!

网友B:
这句话问倒了!确切地说,应该是触摸屏能否“认”该系列或型号的PLC?你可以下载并安装该品牌人机软件的最新版,看列表里是否有,或者向对方的技术支持咨询一下。

不过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是少提“日货”为妙。

网友C:
如果你所用的触摸屏带的有RS 232的口,就可以直接用

网友D:
常的触摸屏都支持,特殊的除外!

网友E:
通过自带的编程口和三菱的触摸屏连接没问题,和其它的应该问题也不大,三菱的是常用的型号,很多触摸屏都支持通过编程口连接三菱的

网友F:
Q00和Q01都可以直接用

楼主:
不能直接通,可以借助三菱QJ71通讯模块

网友G:
有些是要以的,但是有部分三菱触摸屏需要借助一些模块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