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变频器能用于提升设备吗?

楼主(2012-10-26):
如题,听一些前辈说,MM440不能用于提升设备的控制,会有溜钩现象,西门子公司也不推荐用MM440。用过MM440兄弟说说看。

网友A:
如果没有 抱闸打开时间、初始力矩等设定参数,就不能用在提升设备

接触过ABB、施耐德的变频器在起重设备上的应用。

网友B:
提升装置驱动可以考虑用6SE70变频器

网友C:
对:千山独步--王者之师关于提升装置驱动可以考虑用6SE70变频器 内容的回复:

对于西门子6SE70早已停产,建议你用S120,这个里面有专门针对起重的应用。要不就换品牌,ABB的ACS800很不错。

还有M440属于通用型变频器,坚决不能用于起重行业!!

网友D:
   M440属于通用型变频器,不适合不能用于起重行业!!要不你电机外加刹车系统 !

网友E:
用70来做吧。

网友F:
用于提升设备的控制好像各家品牌基本都有推出专门系列的变频器供使用。

网友G:
安川G7、A1000.H1000使用在升降设备上。用的比较多,还有ABBACS系列的。

网友H:
变频器用于提升还是不成熟建议不要用

网友I:
势能机械控制暂时不提倡使用变频器控制,现在国内大的天车好像都不采用

网友J:
要用专门系列的变频器

网友K:
应该是不可以的

用专用的!

楼主(2012-12-03):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L(2013-01-24):
可以使用。  成熟案例很多。  90KW以上的需另配制动单元。

但是工作级别较高的吊车建议不要使用。  可使用S120   基本配置  PM340 +CU310  +CF卡

网友M(2013-03-09):
不建议用MM440,还是6SE7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