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c7062kx触摸屏和电脑如何上/下载

楼主(2012-10-26):
第一次用这个触摸屏,软件是网络上下的MCGSE组态软件。弄完后不知道和触摸屏怎么连接,哪里上载和下载都找不到,请大家指教一下,好让小弟继续深入

网友A:
USB口就实现了

认真看看软件就明白了

网友B:
1, 可以直接用通讯线上下传屏的程序

2,也可以用 U 盘来做程序包上下传也行

网友C:
打开工程按F5,会跳出下载界面,使用USB下载线!也就是打印机的线!

网友D(2017-09-07):
看看用户手册

网友E(2018-09-13):
我用U盘制作U盘下载程序到屏,插入U盘到屏没有反应?

网友F:
it is my rong 排个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