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施耐德昆腾PLC通过ModbusTCP通讯速度慢的问题??help??

楼主(2012-10-26):
与昆腾PLC通过ModbusTCP通讯。由于AI、DI地址范围比较大,我通过轮询方式,一次获得50-100个地址的值,这样也需要20-30秒才可以轮询一遍,这个速度就有些慢了。特别是在DO、AO操作后,于DO、AO相关联的变化点也是靠轮询上来数据的,时间太长。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速度么?我试过很快的发送和提高每一包中的数据点数,发现有时候PLC吃不消,就不回答了。

有没有变化数据主动上送的方式呢?如果没有,Modbus就只能适用于数据量小的情况了。

网友A:
您是PC 还是PLC 跟施耐德PLC 进行modbusTCP通讯?如果同西门子PLC通讯,可以参考下面的例子

BCNet-S7 实现西门子PLC与施耐德PLC 的modbusTCP通讯

http://www.beichen-automation.com/pp01.aspx?cateid=183&productsid=99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是PC 还是PLC 跟施耐德PLC 进行modbusTCP通讯?如果同西门子PLC通讯,可以参考下面的例子BCNet-S7 实现西门子PLC与施耐德PLC 的modbusTCP通讯http://www.beichen-automation.com/pp01.aspx?cateid=183&productsid=993

是PC

我想PLC通讯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吧?这是Modbus的缺点吧

网友B(2016-02-04):
Modbus一次只能请求120个寄存器,如果响应够快,还是可以的。

就是怕响应慢,20-30s的话需要多少的数据量啊?

网友C(2016-03-17):
哪会有这么低的速率哟,看看你的PC是不是有问题.MODBUS TCP是比较快的哈.

网友D(2019-07-22):
10M/100M级别通讯不可能这么慢的,是否超出PLC多台带载能力,还是通讯程序有问题,监控报错

网友E: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