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怎么调量程

楼主(2012-10-26):
我是造纸厂一名电工,刚接触仪表这块,我厂有变送器控制冷凝水液位的,我调零点,一下按了量程键,怎么办?有没有事?量程可以调吗?请教各位师傅,最好留下电话,QQ,谢谢厂家告诉调零点,把那两个管加满水,在调,加水时什么意思,量程是什么?希望各位师傅给我解答,谢谢!真诚的感谢

网友A:
用的什么品牌变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海威尔泰

网友C:
从图上看,你用的是差压变送器,测的是液位,仪表的选型有问题,应当用双法兰变送器才对

网友C:
先把两管的水都加满,然后调零点,然后再给正压室加你所要测量的液位高度,调量程。再反复调,零点,量程,分别为4----20MA

网友D:
正确的做法:这是一个进行负迁移的液位测量方案。

1,将变送器的正负侧阀门关闭,接头卸开,对大气,这样差压为零,按下量程按钮。

2,将长的那个阀门打开,测量管灌满水,注意不要将灌水冒安装,这样差压为-pgh,按下零点按钮。

OK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送器的正负侧阀门:     是不是变送器旁边那两个阀门?街头卸开,是哪个街头?吧两个阀门关闭,用万用表量是4ma吗

网友E:
H为+   L为- 。。。。。

网友F:
6楼高手说的非常正确。

这种灌冷凝水的测量方式,在使用中常常出现不准的现象,由于是差压测液位,负(高)引压管内冷凝水高度的稍微一点波动就会造成液位的相应波动,平常维护非常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