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就地补偿

楼主(2012-10-26):
一设备电机功率90千瓦,启动方式为星  角降压启动。因工作需要,设备距离变压器距离1300米,无负载时电压400V,启动电机压降过大。电压在320V到350V之间,线路电缆用的是180平方铝线,电机启动困难。请问用电容就地补偿,应该选多少千乏的电容。怎样计算。求助高人,谢谢。(电机功率因数为0.87)

网友A:
就地补偿电容对电压提升非常有限,长线路供电的电机干脆用全压起动,如果还是起不来,再考虑加电容起动。电容起动就是用几倍于就地补偿的电容并在电机上起动,然后根据电压的升高逐步切除电容,最后乘下一组就地补偿电容。

楼主:
首先要谢谢你的回复,但这个方法不适用呀,线路长,压降大,即使启动起来,还是不能带负载运行的呀。我现场见过别人用三个电容直接直接在断路器下端,效果不错。但就是不知道电容是多大的。(型号看不到,可能是人家保密吧)。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地补偿电容对电压提升非常有限,长线路供电的电机干脆用全压起动,如果还是起不来,再考虑加电容起动。电容起动就是用几倍于就地补偿的电容并在电机上起动,然后根据电压的升高逐步切除电容,最后乘下一组就地补偿电容。

“长线路供电的电机干脆用全压起动”,线路压降大本身就是降压启动!

网友C:
补偿到0.98选用39.8KVAR电容

网友D:
电容启动还没听说过,今天头次听说。

就地补偿要降低的是供给负载线路电流,无需全补偿,按降低20A电流算,补偿30KVar,功率因数能达到0.95就行。

电机启动时不投入电容,启动后投入;电机断电后,延时切断电容,利用电机绕组放掉电容的电荷。所以,要增加电容投切接触器、一个通电延时继电器和一个断电延时继电器。

网友E:
QQ群18575672  电子电工爱好者

楼主:
对:linyuediankong关于补偿到0.98选用39.8KVAR电容 内容的回复:

网友F:
按照经验,按负载功率的30%补偿就行。

楼主:
对:免费的关于回复内容:对:linyuediankong关于补偿到0.98选用39.8KVAR电容 内容的回复:谢谢 内容的回复:

谢谢各位了,但可能几位有点理解错误,我只是想用电容提高功率因数,并非用电容来启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