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选用变频器

楼主(2012-10-26):
变频器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绝大部分都是因设计上考虑不周, 选用不当造成的。其后果不但造成经济损失, 而且使配电系统解列。笔者在此总结变频器的应用经验, 列出选用变频器的基本要点, 以求达到安全应用变频器的目的, 供同仁参考。
         1 变频器的逆变元器件
         半导体器件是现代电力电子设备的核心, 变频器就是一直随着电力电子器件的发展而发展的。
        硅晶闸管SCR 出现于1957 年, 现在生产的SCR,其耐压可达12 kV, 电流达3 . 5 kA, 正向压降2 V,开关频率200 Hz, 可制作高压大功率变频器, 价格便宜, 缺点是效率低、谐波大、噪音大。

         可关断晶闸管GTO 出现于1960 年, 现耐压达9. 5 kV, 电流达2. 5 kA, 正向压降1 ~ 3 V, 开关频率400 Hz, 用于制作地铁、矿用高压大功率交- 交变频器, 缺点仍是谐波大、效率低。

        高功率晶体管GTR 模块出现于1980 年, 目前正在被逐渐淘汰。
        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 及模块出现于1988年, 电压达4 kV (5 kV), 电流2 kA, 正向压降1 ~2V , 开关频率3 kHz, 现普遍采用此元器件制作高、低压大小功率变频器, 在同等情况下比前述元器件制作的变频器价格要高, 但可做到静音、谐波少、效率高。1990 年把IGBT 与控制电路、电源保护电路集成在一个芯片上的智能功率模块IPM, 具有可靠性高、体积小的特点。
         上述元器件的发展, 使以这些元器件作为逆变元件的变频器得以发展(变频器按器件分类见表1)。变频器要求逆变元件有理想的静态特性, 即: 在阻断状态时能承受高电压; 在导通状态时, 能通过大电流,有较低的导通压降, 损耗小, 发热量小; 在开关状态转换时, 具有短的开、关时间, 即开关频率高,而且能承受高的du / dt (电压上升率)。具有全控功能, 长寿命, 结构紧凑, 体积小, 成本低等特点。
         上述这些电力电子器件有些是满足部分要求, 有些是逐步向这个方向发展。虽然逆变元件的价格几乎不超过变频器的20% ~ 30%, 但是整台设备的价格和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些器件特性的影响。要设计出高效、可靠、性价比高的系统, 必须对这些器件及其特性有深入的了解, 要知道器件不同, 变频器性能就不同, 副作用也不一样。
        例如某工程随成套设备带来的采用SCR 作逆变元件的变频器, 价格便宜, 但谐波电流大, 致使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经常跳闸。提高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的整定值后不跳了, 但差动保护跳了, 使配电系统解列。后来加了滤波器才得以解决。
         2 变频器的拓扑电路
        变频器的拓扑电路不同, 功能效率就不同, 要根据应用对象进行选择。目前普遍应用的有下列几种。
         2. 1 交- 交变频器
         交- 交变频器是指无直流中间环节, 直接将电网频率( fi ) 的电压变换为比电网频率低而可变的输出电压的变换器, 见图1。电路方式有: 6 脉波分离负载桥式电路、6 脉波非分离负载桥式电路、12 脉波桥式电路、3 脉波带中点三角形负载电路、3 脉波环形电路。
         2. 2 交- 直- 交变频器(分类见表2)

          2. 2. 1 交- 直- 交电流源型变频器(CSI)
          电流源型变频器对电网电压的波动较为敏感, 一般当电网电压下降15% 时, 变频器就会跳闸停机。
          2. 2. 2 交- 直- 交电压源型变频器(VSI)
          电压源型变频器拓扑电路有两、三、多电平, 多脉波(交- 交变频也有), 多重化之分。
           2. 2. 3 多电平拓扑电路
         在PWM (脉宽调制) 电压源型变频器中, 中压变频器输出电压较高, 为避免器件串联引起的动态均压问题, 同时降低输出谐波和du / dt, 逆变器部分可采用多电平方式, 也称中心点钳位(NPC) 方式。图2 所示是典型的三电平(三点式) 双PWM 主电路。

        除上述控制方式外, 还出现了下列控制: 非线性控制、自适应控制、滑模变结构控制、智能控制。
        4 根据负载特性选用变频器
        电机转矩大小随负载各种条件而变化。但如果负载侧其它条件不变, 或者负载侧处于有效控制的状态下, 电机的转矩- 速度曲线, 根据其形状大体可分为3 类, 如图4 所示。
          4. 1 恒转矩负载
        负载具有恒转矩特性。例如起重机械之类的位能性负载需要电机提供与速度基本无关的恒定转矩- 转速特性, 即在不同转速时负载转矩不变。当然负载的转矩- 转速特性要随负载自身的变化而变化。例如, 若改变升降机提升货物的重量, 则对应不同负载重量有不同的转矩特性。对恒转矩负载进行调速时, 即使电机的转速下降或上升, 电动机输出恒定转矩。像这种转矩不随转速变化的调速方式称之为恒转矩调速。电动机在速度变化的动态过程中, 具有输出恒定转矩能力。在电动机加速或减速过程中, 为了缩短过渡过程的时间, 在电动机机械强度和电机温升等条件允许的范围内, 使电动机产生足够大的加速或制动转矩, 使电动机输出恒定的最大转矩。
          u / f 比恒定控制只能在一定调速范围内近似维持磁通为恒定, 在相同的转矩相位角的条件下, 如果能够控制电机的电流为恒定, 即可控制电机的转矩为恒定。
        严格地说, 只有E / f 控制比为恒定才能控制电机的转矩为恒定(E 为电动机的电动势)。
        由于电机低速时的温升对转矩有限制。如在低速区需要输出恒定转矩, 如输送带、起重机、台车、机床进给、挤压机, 可以采用矢控制方式达到在全速范围内恒定转矩控制。
        4. 2 平方减转矩负载
         以风机、泵类为代表的平方减转矩负载, 在低速下负载转矩非常小, 在此情况下变频器运转在温度、转矩方面都不存在问题, 只考虑在额定点变频器运转引起的损耗增大即可。一般厂家都生产有节能型变频器, 既经济又达到节能要求, 比调节挡板、阀门可节能40% ~ 50%。
        还有, 不进行u / f 恒定控制, 而采用图5 通用变频器的u / f 模式(平方减转矩) 虚线所示的模式下降频率, 则电机效率提高, 可以得到更大的节能效果。
        传动平方减转矩负载应注意的问题是, 速度提高到工频以上, 所需功率急剧增加, 有时超过电机、变频器的容量, 导致不能运转或过热, 所以不要轻易提高频率。
        通常, 传动系统的额定点选为图4 中的A 点,但对于恒功率负载多选为B 点。此外, 这些曲线多数只表示正常状态下的特性, 但根据负载的种类, 有时加减速时的曲线与此不同, 所以要注意。
         4. 3 恒功率负载
        与恒转矩调速相类似, 恒功率调速亦包含以下两种含义。
         4. 3. 1 负载具有恒功率的转矩- 转速特性
         恒功率的转矩- 转速特性指的是负载在速度变化时需要电动机提供的功率为恒定, 下述类型的负载具有此特性:
         a . 同一台轧机, 在轧制小件时用高速轧制, 轧制大件时用低速轧制。因低速时轧制量大, 故需较大转矩。
         b . 当车床以同一圆周速度加工不同直径的工件时, 假定车刀的切削力相等, 则工件直径小的转速高、转矩小, 直径大的转速低、转矩大。
          c . 当卷绕机用同样的张力卷绕以同一速度出来的板材或线材时, 开始卷绕时的卷筒直径小, 用较小的转矩即可, 但转速较高。随着不断地卷绕,卷筒直径不断变大, 转矩随之变大, 转速相应变低。
         d . 运输机械在运输重物时速度慢, 轻载时速度快。无论是高速还是低速, 所需动力不变。对上述负载进行调速时, 随着速度的变化, 电机应能满足负载的转矩要求。
         4. 3. 2 电机具有输出恒功率能力
         当电机的电压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升高时, 若电机的电压已经达到电机的额定电压, 继续增加电压有可能破坏电机的绝缘。为此, 在电机达到额定电压以后, 即使频率增加仍维持电机电压不变。这样电机所能输出的功率由电机的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的乘积所决定, 不随频率的变化而变化, 即具有恒功率特性。
        使用恒转矩调速的电机驱动变转矩负载, 例如风机、水泵时, 速度变化到低速时电机所能输出的转矩仍有剩余, 因此恒转矩调速电机可以满足调速要求。但是恒转矩调速的电机驱动恒功率负载时, 低速转矩可能不能满足负载要求。
         异步电动机变压变频调速时, 通常在基频以下采用恒转矩调速, 基频以上采用恒功率调速。
        5 选择的配套设备应达到国家和国际标准
        在实践应用中往往缺配套设备变频器无法投入运行, 或者损坏其它设备。主要是由于变频器输入输出电流都有谐波分量, 为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根据配电系统情况, 按表5 配置的相应配套设备达到了国际和国家标准。
         5. 1 相关的国际标准
        为了限制变流装置对电力系统的谐波干扰, 有利于电力电子装置的推广应用, 世界各国都相继制定了相关标准, 以保证电网的供电质量。其中比较具权威性的是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 制定并作为美国国家标准(ANSI) 的IEEE - 519。
        IEEE - 519 在1981 年首次颁布《关于静态功率变换器的谐波控制和无功补偿的指南》(IEEE std. 519-1981)。1992 年经修订后又重新发布了《IEEE对电功率系统中谐波控制的要求和推荐标准》(IEEE std. 591-1992)。
        该标准详细分析了波形畸变的原因及其影响; 确定了判别畸变程度的参量; 制定了对电力系统中波形畸变的限制; 介绍了波形畸变的分析方法和控制措施等, 对从事大功率变频调速系统开发和应用的工程技术人员具有指导性的作用。
         IEEE 中用来判别波形畸变的最主要指标是畸变系数(或谐波系数) DF, 当n > 1 时
         分子表示所有谐波的均方根(rms) 值。另外,标准中常使用的两个指标为:
         a . THDu, 电压总谐波畸变变率, 是以正常基波电压的百分比表示的谐波电压总畸变值。实际上,对同一个电压波形而言, THDu = DF。
         b . TDD (Total Demand Distortion), 总指令值畸变, 是以最大指令负载电流(15 或30 min 指令) 的百分比表示的谐波电流畸变。
         表6 列出了IEEE 对公共供电点(PCC) 处电压畸变的限制要求。
         表7 可用于正常运转条件下(连续运行1 h 以上) “最坏情况” 的系统设计。短期启动或非正常条件下, 限制值可超过50%。
         另一方面,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 一个非线性负载造成的畸变电压, 还与该负载的电流在电源阻抗上产生的压降大小有关, 即与负载容量的大小有关。为此引入参数Isc / IL, 表示在PCC 点上电源短路电流与最大基波负载电流之比。IEEE 允许负载容量较小的用户引入供电点的谐波电流可以大一些, 这有利于合理分配用电和合理设计变流装置。表7 给出了不同Isc / IL值下对变流设备谐波的限制。

(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