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泵利用变频器调速来达到控制水压(QQ群里面的激烈讨论)

楼主(2012-10-27):
关于——水泵利用变频器调速来达到控制水压(QQ群里面的激烈讨论)

对于这个问题你们是怎么看的···

深圳电气自动化(498972225)  21:00:39
有1台电机是抽水用的
我想让它的压力通过按钮来控制压力大小
该怎么弄?2个按钮..左边按一下增压..右边按一下减压..按钮不带自锁那种
郑州-正正(1147045604)  21:00:57
你用什么采集压力
深圳电气自动化(498972225)  21:01:26
没这方面的经验
我就是想问该怎么弄
平常心心常平(68844911)  21:01:49
可以控制电流 频率实现
深圳电气自动化(498972225)  21:01:53
压力表
我装了压力表
郑州-正正(1147045604)  21:02:11
简单的跟一
广州-阿君(409538317)  21:02:14
可以在PLC程序里面实现
平常心心常平(68844911)  21:02:38
装个变频器
广州-阿君(409538317)  21:02:41
也可以PLC跟变频器通信  写入频率
深圳电气自动化(498972225)  21:02:44
电机的频率你怎么在 PLC里面实现呢
广州-阿君(409538317)  21:02:59
通信啊 亲
深圳电气自动化(498972225)  21:03:11
必须要变频器?
平常心心常平(68844911)  21:03:12
直接用按钮控制变频器 不用PLC
深圳电气自动化(498972225)  21:03:37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弄
我看别人做过
广州-阿君(409538317)  21:03:43
按钮怎么加
深圳电气自动化(498972225)  21:03:53
是按钮控制的
广州-阿君(409538317)  21:03:55
要么用电位器
深圳电气自动化(498972225)  21:03:56
不带自锁的
广州-阿君(409538317)  21:04:09
电位器给模拟电压
深圳电气自动化(498972225)  21:04:27
用按钮怎么弄
平常心心常平(68844911)  21:04:37
变频器可以设置多种速度
郑州-正正(1147045604)  21:04:42
按钮进plc
深圳电气自动化(498972225)  21:04:43

郑州-正正(1147045604)  21:04:51
来设定给定压力值
深圳电气自动化(498972225)  21:05:00
我觉得应该是
广州-阿君(409538317)  21:05:03
多段速不行的
多段速的速度是已经固定了的
就2个按钮,你怎么多段速?
机修电工群和尚(1228487691)  21:06:04
你用模拟量哇
不用多段速哇
广州-阿君(409538317)  21:06:19
按钮怎么模拟量
和尚,你来说说
机修电工群和尚(1228487691)  21:06:31
你用屏哇
下雨的天空(630211292)  21:06:32
2个按钮可以三段
机修电工群和尚(1228487691)  21:06:38
或者 你在程序里面做哇
按 下加减多少哇
广州-阿君(409538317)  21:06:49
人家不行用PLC
机修电工群和尚(1228487691)  21:06:52
一个加 一个减速也行哇
那用电位器哇
广州-阿君(409538317)  21:07:05
用PLC早就解决了
平常心心常平(68844911)  21:07:17
成本问题
广州-阿君(409538317)  21:07:24
00 01 10 11
不用成本
机修电工群和尚(1228487691)  21:07:34

平常心心常平(68844911)  21:07:47
考虑成本
机修电工群和尚(1228487691)  21:07:48
单片机
广州-阿君(409538317)  21:07:59
在市面上买个一两百块的单板王 都解决这问题
机修电工群和尚(1228487691)  21:08:08

深圳电气自动化(498972225)  21:08:31
电机频率不下降压力怎么下降?
广州-阿君(409538317)  21:08:55
还没明白啊
···
深圳电气自动化(498972225)  21:09:32
一定要变频器的吧

HC(394482759)  21:09:37
使用S7300的PLC和MP277的触摸屏

工况:温度传感器:量程0-100度,输出4-20MA。

蒸汽调节阀一个,量程:4-20MA输入。

要求:通过在触摸屏上设定一个温度值,通过PLC中的PIDFB41来调节蒸汽阀的开度,从而保证温度等于或接近触摸屏上的温度设定值。

请大家帮忙整个程序谢谢?

广州-阿君(409538317)  21:09:56
你没变频器怎么调速
平常心心常平(68844911)  21:09:59
我用的是变频器
广州-阿君(409538317)  21:10:07
没得调速怎么调压
深圳电气自动化(498972225)  21:10:59

HC(394482759)  21:11:22
大家能不能帮我个忙啊?
机修电工群和尚(1228487691)  21:11:23
HC
你是干什么的哇
你是干什么的哇
HC(394482759)  21:11:38
使用S7300的PLC和MP277的触摸屏

工况:温度传感器:量程0-100度,输出4-20MA。

蒸汽调节阀一个,量程:4-20MA输入。

要求:通过在触摸屏上设定一个温度值,通过PLC中的PIDFB41来调节蒸汽阀的开度,从而保证温度等于或接近触摸屏上的温度设定值。

请大家帮忙整个程序谢谢?

机修电工群和尚(1228487691)  21:11:38
2000 我帮忙做
2000 我帮忙做
HC(394482759)  21:11:49
学习阶段 搞不好了
机修电工群和尚(1228487691)  21:11:54
不会吧
你是没有用过还是不想做
想做教你
广州-阿君(409538317)  21:12:09
和尚,500都可以给他做了
机修电工群和尚(1228487691)  21:12:07
不想我我帮忙做

HC(394482759)  21:12:13
嗯 谈钱伤感情
机修电工群和尚(1228487691)  21:12:15

你还 搞我生意哇
教 可以
你自己做

帮忙得收费
少了2000 不说的
HC(394482759)  21:12:45
那就指导一下吧
平常心心常平(68844911)  21:12:49
PID
HC(394482759)  21:12:58
嗯 PID
控温
广州-阿君(409538317)  21:13:33
他估计是不想出钱的
平常心心常平(68844911)  21:13:35
跟我的基本一样
机修电工群和尚(1228487691)  21:13:41
你就自己做一上简单的程序叶
广州-阿君(409538317)  21:13:46
和尚你想多了
机修电工群和尚(1228487691)  21:13:48
你会什么PLC
HC 你会什么PLC
HC(394482759)  21:14:03
S7300的
广州-阿君(409538317)  21:14:10
哈哈
机修电工群和尚(1228487691)  21:14:09
你用你会的做,我教你怎么翻译成300的
你会哪家的哇
广州-阿君(409538317)  21:14:15
会S733
机修电工群和尚(1228487691)  21:14:15
不然收费
HC(394482759)  21:14:16
FB41用的不熟
西门子
机修电工群和尚(1228487691)  21:14:22

那就是你自己去慢慢调试啦
那个软件 有谁能没有设备都能做好哇
HC(394482759)  21:15:06
我模拟了一下 效果不是很好 想请教一下高人
机修电工群和尚(1228487691)  21:15:08
所以应该是帮忙看看哪里有错,不是一来就说,帮忙做一下程序 懂不
广州-阿君(409538317)  21:15:11
和尚娃子
私聊
机修电工群和尚(1228487691)  21:15:14

HC(394482759)  21:15:35
嗯 言语错误 帮忙看一下
机修电工群和尚(1228487691)  21:15:37
以后得改一下,一来就帮忙 做,要不你找资料 ,要不谈技术  如果一来就帮忙 得收费

HC(394482759)  21:15:53
好的 小的明白
广州-阿君(409538317)  21:16:07
不要叫帮忙做
自己做
有问题再讨论
HC(394482759)  21:16:32
嗯 好的 小的明白了 大侠们
华翔变频器(2283986608)  21:16:58

HC(394482759)  21:17:09
哈哈
同志们,帮忙研究一下S7300中的FB41如何规格化数据?
HC(394482759)  21:18:16
搞晕了

网友A:
这样的帖子咋看啊。。。。。。

网友B:
现在变频恒压供水,已经是一相比较成熟的技术,用变频器 压力反馈单元 加一个控制单元就可以实现.1.如果是简单的一变频一泵的供水就不需要控制单元了,变频器中大部分有相关的控制,加一个反馈的压力表就可以.2 如果工程水系统不是非常复杂的就没有太多的必要去选择PLC控制,可以选一款性能卓越的恒压供水控制器就能实现,这样也能关照到成本的问题.我公司做了10多年的变频器 和供水控制器,产品在相关行业的应用非常广泛,相关技术很成熟有无数工程案例为您提供参考,有相关问题我们可以探讨,     QQ 268993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