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绝缘电气规范以及兆欧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2-10-27):
对于变频器控制的电机,由于绝缘不好,常常引发GFF或CF3的故障报警,请大家学会使用兆欧表来检查电机绝缘情况!

一般规定380V电机的最低对地绝缘在0.5M(欧姆)以上

绝缘兆欧表的使用方法

摇表又称兆欧表,是用来测量被测设备的绝缘电阻和高值电阻的仪表,它由一个手摇发电机、表头和三个接线柱(即L:线路端、E:接地端、G:屏蔽端)组成。

.摇表的选用原则
1)额定电压等级的选择。一般情况下,额定电压在500V以下的设备,应选用500V1000V的摇表;额定电压在500V以上的设备,选用1000V~2500V的摇表。

2)电阻量程范围的选择。摇表的表盘刻度线上有两个小黑点,小黑点之间的区域为准确测量区域。所以在选表时应使被测设备的绝缘电阻值在准确测量区域内。

2.摇表的使用
1)校表。测量前应将摇表进行一次开路和短路试验,检查摇表是否良好。将两连接线开路,摇动手柄,指针应指在“∞”处,再把两连接线短接一下,指针应指在0”处,符合上述条件者即良好,否则不能使用。

2)被测设备与线路断开,对于大电容设备还要进行放电。

3)选用电压等级符合的摇表。

4)测量绝缘电阻时,一般只用“L”“E”端,但在测量电缆对地的绝缘电阻或被测设备的漏电流较严重时,就要使用“G”端,并将“G”端接屏蔽层或外壳。线路接好后,可按顺时针方向转动摇把,摇动的速度应由慢而快,当转速达到每分钟120转左右时(ZC-25型),保持匀速转动,1分钟后读数,并且要边摇边读数,不能停下来读数。

5)拆线放电。读数完毕,一边慢摇,一边拆线,以防止电气设备向摇表反充电导致摇表损坏,然后将被测设备放电。放电方法是将测量时使用的地线从摇表上取下来与被测设备短接一下即可(不是摇表放电)。

3.注意事项
1)禁止在雷电时或高压设备附近测绝缘电阻,只能在设备不带电,也没有感应电的情况下测量。

2)摇测过程中,被测设备上不能有人工作。

3)摇表线不能绞在一起,要分开。

4)摇表未停止转动之前或被测设备未放电之前,严禁用手触及。拆线时,也不要触及引线的金属部分。

5)测量结束时,对于大电容设备要放电。

6)要定期校验其准确度。

电动机的绝缘等级

电动机的绝缘等级是指其所用绝缘材料的耐热等级,分A、E、B、F、H级。允许温升是指电动机的温度与周围环境温度相比升高的限度。
绝缘的温度等级     A级  E级  B级  F级  H级
最高允许温度(℃) 105  120  130  155  180
绕组温升限值(K)   60   75   80  100  125
性能参考温度(℃)  80   95  100  120  145
=============================

电机型号

电机型号如Y132S2-2
第一部分汉语拼音字母Y表示异步电动机;
第二部分数字(132)表示机座中心高132mm;
第三部分英文字母为机座长度代号(S-短机座、M-中机座、L-长机座),字母后的数字2为铁心长度代号;
第四部分2表示电机极数为2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GB 50150-9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发布
 1992-07-01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1.0.1条 为适应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的需要,促进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特制订本标准。
    第1.0.2条 本标准适用于500kV及以下新安装电气设备的交接试验。本标准不适用于安装在煤矿井下或其它有爆炸危险场所的电气设备。
    第1.0.3条 断电保护、自动、远动、通讯、测量、整流装置以及电气设备的机械部分等的交接试验,应分别按有关标准或规范的规定进行。
    第1.0.4条 电气设备应按照本标准进行耐压试验,但对110kV及以上的电气设备,当本标准条款没有规定时,可不进行交流耐压试验。
    交流耐压试验时加至试验标准电压后的持续时间,无特殊说明时,应为1min。
    耐压试验电压值以额定电压的倍数计算时,发电机和电动机应按铭牌额定电压计算,电缆可按电缆额定电压计算。
    非标准电压等级的电气设备,其交流耐压试验电压值,当没有规定时,可根据本标准规定的相邻电压等级按比例采用插入法计算。
    进行绝缘试验时,除制造厂装配的成套设备外,宜将连接在一起的各种设备分离开来单独试验。同一试验标准的设备可以连在一起试验。为便于现场试验工作,已有出厂试验记录的同一电压等级不同试验标准的电气设备,在单独试验有困难时,也可以连在一起进行试验。试验标准应采用连接的各种设备中的最低标准。
    油浸式变压器、电抗器及消弧线圈的绝缘试验应在充满合格油静置一定时间,待气泡消除后方可进行。静置时间按产品要求,当制造厂无规定时,对电压等级为500kV的,须静置72h以上;220~330kV的为48h以上;110kV及以下的 为24h以上。
    第1.0.5条 进行电气绝缘的测量和试验时,当只有个别项目达不到本标准的规定时,则应根据全面的试验记录进行综合判断,经综合判断认为可以投入运行者,可以投入运行。
    第1.0.6条 当电气设备的额定电压与实际使用的额定工作电压不同时,应按下列规定确定试验电压的标准:
    一、采用额定电压较高的电气设备在于加强绝缘时,应按照设备的额定电压的试验标准进行;
    二、采用较高电压等级的电气设备在于满足产品通用性及机械强度的要求时,可以按照设备实际使用的额定工作电压的试验标准进行;
    三、采用较高电压等级的电气设备在于满足高海拔地区要求时,应在安装地点按实际使用的额定工作电压的试验标准进行。
    第1.0.7条 在进行与温度及湿度有关的各种试验时,应同时测量被试物温度和周围的温度及湿度。绝缘试验应在良好天气且被试物温度及仪器周围温度不宜低于5℃,空气相对湿度不宜高于80%的条件下进行。
    试验时,应注意环境温度的影响,对油浸式变压器、电抗器及消弧线圈,应以变压器、电抗器及消弧线圈的上层油温作为测试温度。
    本标准中使用常温为10~40℃;运行温度为75℃。
    第1.0.8条 本标准中所列的绝缘电阻测量,应使用60s的绝缘电阻值;吸收比的测量应使用60s与15s绝缘电阻值的比值;极化指数应为10min与1min的绝缘电阻值的比值。
    第1.0.9条 多绕组设备进行绝缘试验时,非被试绕组应予短路接地。
    第1.0.10条 测量绝缘电阻时,采用兆欧表的电压等级,在本标准未作特殊规定时,应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100V以下的电气设备或回路,采用250V兆欧表;
    二、500V以下至100V的电气设备或回路,采用500V兆欧表;
    三、3000V以下至500V的电气设备或回路,采用1000V兆欧表;
    四、10000V以下至3000V的电气设备或回路,采用2500V兆欧表;
    五、10000V及以上的电气设备或回路,采用2500V或5000V兆欧表。
    第1.0.11条 本标准的高压试验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高电压试验技术》的规定进行。
第二章  同步发电机及调相机
    第2.0.1条 容量6000kW及以上的同步发电机及调相机的试验项目,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测量定子绕组的绝缘电阻和吸收比;
    二、测量定子绕组的直流电阻;
    三、定子绕组直流耐压试验和泄漏电流测量;
    四、定子绕组交流耐压试验;
    五、测量转子绕组的绝缘电阻;
    六、测量转子绕组的直流电阻;
    七、转子绕组交流耐压试验;
    八、测量发电机或励磁机的励磁回路连同所连接设备的绝缘电阻,不包括发电机转子和励磁机电枢;
    九、发电机或励磁机的励磁回路连同所连接设备的交流耐压试验,不包括发电机转子和励磁机电枢;
    十、定子铁芯试验;
    十一、测量发电机、励磁机的绝缘轴承和转子进水支座的绝缘电阻;
    十二、测量埋入式测温计的绝缘电阻并校验温度误差;
    十三、测量灭磁电阻器、自同期电阻器的直流电阻;
    十四、测量超瞬态电抗和负序电抗;
    十五、测量转子绕组的交流阻抗和功率损耗;
    十六、测录三相短路特性曲线;
    十七、测录空载特性曲线;
    十八、测量发电机定子开路时的灭磁时间常数;
    十九、测量发电机自动灭磁装置分闸后的定子残压;
    二十、测量相序;
    二十一、测量轴电压。
    注:①容量6000kW以下、电压1kV以上的同步发电机应进行除第十四款以外的其余各款的试验。
        ②电压1kV及以下的同步发电机不论其容量大小,均应按本条第一、二、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二十、二十一款进行试验。
        ③无起动电动机的同步调相机或调相机的起动电动机只允许短时运行者,可不进行本条第十六、十七款的试验。
    第2.0.2条 测量定子绕组的绝缘电阻和吸收比,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各相绝缘电阻的不平衡系数不应大于2;
    二、吸收比:对沥青浸胶及烘卷云母绝缘不应小于1.3;对环氧粉云母绝缘不应小于1.6。
    注:①进行交流耐压试验前,电机绕组的绝缘应满足第一、二款的要求。
        ②水内冷电机应在消除剩水影响的情况下进行。
        ③交流耐压试验合格的电机,当其绝缘电阻在接近运行温度、环氧粉云母绝缘的电机则在常温下不低于其额定电压每千伏1MΩ时,可不经干燥投入运行。但在投运前不应再拆开端盖进行内部作业。
        ④对水冷电机,应测量汇水管及引水管的绝缘电阻。阻值应符合制造厂的规定。
    第2.0.3条 测量定子绕组的直流电阻,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直流电阻应在冷状态下测量,测量时绕组表面温度与周围空气温度之差应在±3℃的范围内;
    二、各相或各分支绕组的直流电阻,在校正了由于引线长度不同而引起的误差后,相互间差别不应超过其最小值的2%;与产品出厂时测得的数值换算至同温度下的数值比较,其相对变化也不应大于2%。
    第2.0.4条 定子绕组直流耐压试验和泄漏电流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试验电压为电机额定电压的3倍。
    二、试验电压按每级0.5倍额定电压分阶段升高,每阶段停留1min,并记录泄漏电流;在规定的试验电压下,泄漏电流应符合下列规定:
    1.各相泄漏电流的差别不应大于最小值的50%,当最大泄漏电流在20μA以下,各相间差值与出厂试验值比较不应有明显差别;
    2.泄漏电流不应随时间延长而增大;
    当不符合上述规定之一时,应找出原因,并将其消除。
    3.泄漏电流随电压不成比例地显著增长时,应及时分析。
    三、氢冷电机必须在充氢前或排氢后且含氢量在3%以下时进行试验,严禁在置换氢过程中进行试验。
    四、水内冷电机试验时,宜采用低压屏蔽法。
    第2.0.5条 定子绕组交流耐压试验所采用的电压,应符合表2.0.5的规定。现场组装的水轮发电机定子绕组工艺过程中的绝缘交流耐压试验,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水轮发电机组安装技术规范》的有关规定进行。水内冷电机在通水情况下进行试验,水质应合格;氢冷电机必须在充氢前或排氢后且含氢量在3%以下时进行试验,严禁在置换氢过程中进行。
表 2.0.5 定子绕组交流耐压试验电压
容  量(kW) 额定电压(V) 试验电压(V)
10000以下 36以上 1.5Un+750
10000及以上 3150~6300 1.875Un
6300以上 1.5Un+2250
    注:Un为发电机额定电压。
    第2.0.6条 测量转子绕组的绝缘电阻,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转子绕组的绝缘电阻值不宜低于0.5MΩ;
    二、水内冷转子绕组使用500V及以下兆欧表或其它仪器测量,绝缘电阻值不应低于5000Ω;
    三、当发电机定子绕组绝缘电阻已符合起动要求,而转子绕组的绝缘电阻值不低于2000Ω时,可允许投入运行;
    四、可在电机额定转速时超速试验前、后测量转子绕组的绝缘电阻;
    五、测量绝缘电阻时采用兆欧表的电压等级,当转子绕组额定电压为200V以上,采用2500V兆欧表;200V及以下,采用1000V兆欧表。
    第2.0.7条 测量转子绕组的直流电阻,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应在冷状态下进行,测量时绕组表面温度与周围空气温度之差应在±3℃的范围内。测量数值与产品出厂数值换算至同温度下的数值比较,其差值不应超过 2%;
    二、显极式转子绕组,应对各磁极绕组进行测量;当误差超过规定时,还应对各磁极绕组间的连接点电阻进行测量。
    第2.0.8条 转子绕组交流耐压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整体到货的显极式转子,试验电压应为额定电压的7.5倍,且不应低于1200V;
    二、工地组装的显极式转子,其单个磁极耐压试验应按制造厂规定进行。组装后的交流耐压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额定励磁电压为500V及以下,为额定励磁电压的10倍,并不应低于1500V;
    2.额定励磁电压为500V以上,为额定励磁电压的2倍加4000V。
    三、隐极式转子绕组不进行交流耐压试验,可采用2500V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来代替。
    第2.0.9条 测量发电机和励磁机的励磁回路连同所连接设备的绝缘电阻值,不应低于0.5MΩ。回路中有电子元器件设备的,试验时应将插件拔出或将其两端短 接。
    注:不包括发电机转子和励磁机电枢的绝缘电阻测量。
    第2.0.10条 发电机和励磁机的励磁回路连同所连接设备的交流耐压试验,其试验电压应为1000V;水轮发电机的静止可控硅励磁的试验电压,应按第2.0.8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回路中有电子元器件设备的,试验时应将插件拔出或将其两端 短接。
    注:不包括发电机转子和励磁机电枢的交流耐压试验。
    第2.0.11条 定子铁芯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采用0.8~1.0T的磁通密度进行试验。当各点温度按1.0T磁通密度折算时,铁芯齿部的最高温升不应超过45℃;各齿的最大温度差不应超过30℃。新机的铁芯齿部温升不应超过25℃,温差不应超过15℃;试验持续时间为90min。
    二、当制造厂已进行过试验,且有出厂试验报告时,可不进行试验。
    第2.0.12条 测量发电机、励磁机的绝缘轴承和转子进水支座的绝缘电阻,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应在装好油管后,采用1000V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值不应低于0.5MΩ;
    二、对氢冷发电机应测量内、外挡油盖的绝缘电阻,其值应符合制造厂的规 定。
    第2.0.13条 测量检温计的绝缘电阻并校验温度误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采用250V兆欧表测量;
    二、检温计指示值误差不应超过制造厂规定值。
    第2.0.14条 测量灭磁电阻器、自同步电阻器的直流电阻,应与铭牌数值比较,其差值不应超过10%。
    第2.0.15条 超瞬态电抗和负序电抗,当无制造厂型式试验数据时,应进行测 量。
    第2.0.16条 测量转子绕组的交流阻抗和功率损耗,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应在静止状态下的定子膛内、膛外和在超速试验前、后的额定转速下分别测量;
    二、对于显极式电机,可在膛外对每一磁极绕组进行测量。测量数值相互比较应无明显差别;
    三、试验时施加电压的峰值不应超过额定励磁电压值。
    第2.0.17条 测量三相短路特性曲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测量的数值与产品出厂试验数值比较,应在测量误差范围以内;
    二、对于发电机变压器组,当发电机本身的短路特性有制造厂出厂试验报告时,可只录取整个机组的短路特性,其短路点应设在变压器高压侧。
    第2.0.18条 测量空载特性曲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测量的数值与产品出厂试验数值比较,应在测量误差范围以内;
    二、在额定转速下试验电压的最高值,对于汽轮发电机及调相机应为定子额定电压值的130%,对于水轮发电机应为定子额定电压值的150%,但均不应超过额定励磁电流;
    三、当电机有匝间绝缘时,应进行匝间耐压试验,在定子额定电压值的130%下或定子最高电压下持续5min;
    四、对于发电机变压器组,当发电机本身的空载特性及匝间耐压有制造厂出厂试验报告时,可不将发电机从机组拆开作发电机的空载特性,而只作发电机变压器组的整组空载特性,电压加至定子额定电压值的105%。
    第2.0.19条 在发电机空载额定电压下测录发电机定子开路时的灭磁时间常数。对发电机变压器组,可带空载变压器同时进行。
    第2.0.20条 发电机在空载额定电压下自动灭磁装置分闸后测量定子残压。
    第2.0.21条 测量发电机的相序必须与电网相序一致。
    第2.0.22条 测量轴电压,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分别在空载额定电压时及带负荷后测定;
    二、汽轮发电机的轴承油膜被短路时,转子两端轴上的电压宜等于轴承与机座间的电压;
    三、水轮发电机应测量轴对机座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