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几个问题,台达4AD模块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2-10-27):
请教高手们几个问题,台达4AD模块程序怎么写,还有与昆仑通态的人机通信问题,怎么做,求个AD模拟量程序 和昆仑的程序 ,小弟在此感谢!

网友A(2016-07-03):
台达PLC的编程软件中有扩展模块设定界面的,可以直接生读AD结果的指令。

网友B:
一般用FROM 指令读取AD的数据存到自己定义的寄存器中,例如FROM K0 K6 D0 K4

网友C(2017-11-09):
台达PLC的编程软件中有扩展模块设定界面的,可以直接生读AD结果的指令

网友(2018-02-27):
在编程软件里扩展模块设定

网友D(2018-04-19):
楼主好环境,我还没有用过AD模块,老板抠,不舍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