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通用组态软件,全屏后如何禁用ALT+F4退出快捷键

楼主(2012-10-27):
MCGS通用组态软件,全屏后如何禁用ALT+F4退出快捷键,比如WinCC就可以进入全屏后,可以设置禁止用户使用ALT+F4,ALT+TAB等快捷键

网友A:
   MCGS通用组态软件不是用在触摸屏内的, 平时不是不用键盘的吧 ?

楼主:
MCGS通用组态软件是上位机用的。你说的是MCGS是嵌入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CGS通用组态软件不是用在触摸屏内的, 平时不是不用键盘的吧 ?

通用版的是在上位机里的,不是tpc上的

网友C:
禁用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是防止退出系统,可以给系统设置不同的权限,系统属性里设置"退出登陆“, 这样,ALT+F4,也会提示无退出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