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采样电路方案

楼主(2012-10-27):
 各位大哥:

        小弟最近在搞大功率驱动器硬件方面的设计,因模块用的是50A,75A的,极限情况下,电流非常大。想不好搭什么电路去采样电流。光耦还是电流互感器,各有什么优弱点呢?帮小弟分析一下!!!

网友A:
现在一般都用霍尔电流传感器。

网友B:
   霍尔元件检测电流适合你!

网友C:
大功率滴东东,俄一见就颤抖,一摸就哆嗦,还尿裤子 ~~~~~~~~~~~~~~~~~·

所以呀

俄想使唤0.几个欧姆滴小电阻取样大电流,该是一点问题都木有吧?

网友A:
电阻取样是50年前的技术。

楼主:
对:不懂浪子关于电阻取样是50年前的技术。内容的回复:

虽然是50年前的技术,但绝大部分小功率的驱动器都用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霍尔元件检测电流适合你!

就是有点贵

网友C:
精准采样,俺想还是得靠电阻吧?,,,~~~~~~~~~木有比电阻更好滴东东鸟   ,骗你是狗

网友E:
     1、采用串联精密小阻值电阻,进行电流采样是最简单、最便宜的方法,由电阻二端测得电压,与流过的电流成比例(U=R*I),而且电压波形与电流波形完全全一样,即无失真,故测量精度高。

     2、如被测电流是交流正弦波,可以用电流互感器检测电流,但被测的非正弦波电流,由于线圈对不同频率谐波的感抗不同,会是接受的电流波形失真,影响测量电流的精确度。

    3、用霍尔电流传感器检测电流可以,但价格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