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回原点程序

楼主(2012-10-27):
本人初学PLC步进电机编程,麻烦哪位高手写出一个示例程序,谢谢!

     要求动作A动作一下后,电机运转下降一个毫米(电机细分设置为5,200步一圈),如此循环50或30(可自由设定次数)次后电机回原点,原点X0,每次开机按下回原点按钮电机自动回原点。

网友A:
要装原点感应器,不过信捷PLC没用过,应该是有回原点功能的!楼主在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装原点感应器,不过信捷PLC没用过,应该是有回原点功能的!楼主在哪里啊!

在深圳,我说的X0就是原点感应器啊,拜托搞个示例程序观摩学习,谢谢

网友B:
你去看手册熟悉下指令先!!!

网友C(2014-03-20):
给个条件S14为1,然使M1为1,X1为原点限位

网友D:
要是用三菱OLC的话,书上有啊!?

网友E:
建议你使用流程来做,具体循环次数可通过计数比较来做。

网友F:
用步进指令来做,很简单的。

网友G(2014-05-14):
发现好多人看不上国产的PLC和人机。我用过三菱、西门子、台达、信捷和正航。个人体会:想学习PLC,选三菱最好,为什么呢?一是,三菱的资料最全,也容易找到,我就是靠程子华先生的视频教程学的。二是,学会了三菱,台达、信捷等PLC指令和三菱最不多,都是日系的,正航和要门子相仿。但学三菱不一定用三菱,有段时间我主要用台达的产品,从PLC到人机,再到伺服。都是它的,但用了两年多后,有些产品改用信捷的PLC,有开关量控制,也有高速脉冲输出(控制伺服作精确定位),反正都没发现什么问题。所以现在我正想全部用信捷的产品,原因很简单,一个台达EH3系列32个点带4路脉冲输出的PLC+一个7吋的HIM,比同档次的信捷产品便宜近千元。所以,大家不要看不起国产的产品。

记得好象台达和信捷PLC都提供原点回归指令ZRN。找原点的方法是先以较高速度运行到近点开关,近点开关接通时(上升沿触发)减速运行,到断开时停止。

网友D:
如果是三菱PLC的话,原点回归是ZRN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