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步进马达回原点程序

楼主(2012-10-27):
本人初学PLC步进电机编程,麻烦哪位高手写出一个示例程序,谢谢!

     要求动作A动作一下后,电机运转下降一个毫米(电机设置为5细分,200步一圈),如此循环30或50(可自由设定次数)次后电机回原点,原点接近开关X0,每次开机按下回原点按钮(M10)电机自动回原点。

网友A:
马达程序相对比较复杂啊,具体可以给你推荐个网站: www.ksubt.com,专门做电机马达这块的,希望帮到你哦

网友B:
有原点接近开关啊 不是很简单的吗   可以在接收到原点接近开关后移动几个位 作为原点

楼主:
初学,命令都不清楚,还望给个示例版本看看,谢谢!!!

网友C:
初学时还是装个电眼,往电眼这边行,碰到电眼就停。

网友D:
你给的数据都不齐。。。怎么算下降距离。。。电机的轴距呢,使用什么PLC啊,每个牌子的指令差别很大的

网友E:
哪里的朋友,我在马鞍山,如果近的话我可以帮你。QQ1060202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