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科姆龙变频器的通讯范例

楼主(2012-10-27):
三菱PLC与科姆龙变频器的通讯范例

1.2 RS485硬件介面规格
  变频器与电脑通讯时,可转换为标准的9 pinDsub(公)电脑接头。转换后的定义见表3。RS485转换接口外观见图1。
  RS485 介面可允许多台变频器的相应信号端子直接并联。
  1.3 KV2000通讯格式
  1.3.1 对变频器的命令
  经由RS485 介面与变频器之间的信息沟通都是ASCII码字串,结尾须加CR 符号(0x0D)。电脑的通讯端口必须定义为7Bit data,Even Parity
  1)运行控制命令(变频器无回复资料) 命令格式【C,uu,cc,fffff】
  其中:C为运行控制命令的起始字元。
  uu 为通讯地址,指定第uu 台接收本字串。uu(ID)可指定为第00~99台。若uu=00,则所有的变频器都必须接受命令。
  cc为十进制运行控制命令代码(00~15)。由四个二进制信号组成,设定见表4。
  fffff为速度设定值。

  2)参数书写命令(变频器无回复资料) 命令格式【W,uu,nn,ddddd】或【W,uu,nnn,ddddd】其中:
  W为参数书写命令的起始字元。
  uu 为通讯地址,指定第uu 台接收本字串。
  uu(ID)可指定为第00~99台。若uu=00,则所有的变频器都必须接受命令。
  nn(n)在通讯格式P=0 时,参数号码为两位数“nn”,参数号码由00~99。通讯格式P=1时,参数号码为三位数“nnn”,参数号码由000~099。
  ddddd为欲写入的参数值,由00000~65 535。
  3)参数读取命令(变频器将会回复参数值及运行状态) 命令格式【R,uu,nn】或【R,uu,nnn】其中:
  R为参数读取命令的起始字元。
  uu 为通讯地址,指定第uu 台接收本字串。uu(ID)可指定为第00~99台。若uu=00,则所有的变频器都必须接受命令。
  nn(n)在通讯格式P=0 时,参数号码为两位数“nn”,参数号码由00~99。通讯格式P=1时,参数号码为三位数“nnn”,参数号码由000~099。
  1.3.2 变频器回复电脑的信息
  变频器接到要求的参数读取命令时,立即开始回复该参数及当时的运行资料,回复信息的格式【P,uu,nn,tt,ddddd,s,aaaa】或【P,uu,nnn,tt,ddddd,s,aaaa】其中:
  P为参数回复信息的起始字元。
  uu为指出本字串为第uu台的回复信息,由各变频器的参数F093决定本身的通讯地址。
  nn(n)在通讯格式P=0 时,参数号码为两位数“nn”,参数号码由00~99。通讯格式P=1时,参数号码为三位数“nnn”,参数号码由000~099。
  tt 为回复参数的资料类型(略,详见KV2000 用户使用说明书)。
  ddddd为回复的参数值(00000~65 535)。
  s回复变频器的输出状态,包括
  s=1变频器反转输出中;
  s=2变频器正转输出中;
  s=3变频器停止;
  s=其他值,未定义。
  aaaa 为回复变频器最近4 次故障记录,(0000~9999)四个数字分别代表最近4 次故障的代码记录,具体为千位数的a 代表现在的故障状况的代码;百位数的a 代表前一次的故障状况的代码;十位数的a 代表前两次的故障状况的代码;个位数的a 代表前三次的故障状况的代码。
     2 可编程控制器(PLC)简介早期,用导线将各种继电器、接触器及其触点按一定的逻辑关系连接成控制系统,从而实现对各种生产机械的控制,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传统的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由于它简单易懂,使用方便,价格低廉,在一定的范围内能满足控制要求,因而在工业控制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并曾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这种继电器接触器装置采用的是固定接线方式,是一种专用控制装置,一旦生产过程有所变动,就得重新设计线路并连接安装,因此,这种装置的通用性和灵活性较差,不利于产品的迅速更新换代。
  PLC是在传统的顺序控制器的基础上引入了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和通讯技术而形成的一代新型工业控制装置,目的是用来取代继电器控制系统,执行逻辑、记时、计数等顺序控制功能,建立柔性的程序系统。IEC 颁布了对PLC 的定义:可编程控制器是一种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系统,专为在工业环境下应用而设计。它采用可编程序的存储器,用来在其内部存储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和算术运算等操作的指令,并通过数字的、模拟的输入和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可编程控制器及其有关设备,都应按易于与工业控制系统形成一个整体(如图2 所示),易于扩充其功能的原则设计。PLC 具有通用性强、使用方便、适用面广、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编程简单等特点。

3 运用可编程控制器PLC 对变频器的常规控制
  3.1 PLC接受的变频器输出参数
  如图3所示,变频器的运行信号,报警输出,频率到达,转速输出,AM 模拟量输出等参数输入到PLC 的输入点和D/A、A/D转换模块。
  3.2 变频器接受的PLC输出的控制参数
  1)PLC 输出点控制变频器的运行和停止;
  2)PLC 输出点控制变频器多段速度运行;
  3)PLC 输出点控制变频器的故障复位;
  4)PLC 的D/A或A/D模块输出给定变频器的运行频率。
  3.3 常规应用方式的缺点
  1)不能进行内部数据的传递;
  2)占用了PLC 较多的输入/ 输出点,且还需要添加D/A转换和A/D转换特殊功能模块,这种控制模式极大地增加了变频器的控制成本;
  3)变频器必须进行繁琐的控制线路的配线(如图3 所示),使得变频器的运行稳定性降低,变频器维护和故障排除变得困难。如果几台变频控制电机要进行同步运行,很明显,这种控制模式就更加难以满足需求。

4 三菱PLC与科姆龙变频器的通讯说明
  下面介绍如何利用三菱PLC 的RS 指令对KV2000变频器进行通讯控制,具体的RS指令说明请参照三菱公司《FX通讯手册》第九章关于RS指令的介绍。
  4.1 特殊辅助继电器
  特殊辅助继电器如表5所列。
  4.2 特殊数据寄存器
  特殊数据寄存器如表6所列。
  4.3 通讯格式(D8120)
  通讯格式(D8120)如表7所列。
  通讯格式决定RS 指令和变频器通讯时的通讯设置(数据长度、奇偶校验位和波特率等),根据变频器的通讯设定来设置D8120,设置好D8120 参数后,PLC要断电一次,后再通电,以确保参数写入。

4.4 三菱PLC扩展RS485通讯模块
  RS485 串行数据通讯接口,在三菱FX2N 系列PLC 上扩展一个RS485通讯模块,型号为FX-485-BD,如图4 所示。三菱PLC 与科姆龙变频器通讯的硬件接线原理图见图5。
5 PLC读取变频器参数程序范例
  在设计软件方面,首先对变频器通讯环境进行参数设置,包括地址、波特率、奇偶校验等。然后,根据变频器的通讯协议(详见本文第1 节),运用三菱可编程控制器的串行数据通讯RS指令,设计出PLC对变频器实行控制的梯形图程序,如果系统配有触摸屏(人机界面),可将触摸屏的软件设计也纳入对变频器的监控中,限于篇幅的原因,人机界面的内容在这里不再描述。

  5.1 PLC读取变频器参数的程序
  设定F093为6.01,表示通讯格式为KV2000通讯格式,参数号码为两位数“nn”;通讯速率19200bit/s,1stopbits,通讯地址是第1台变频器。
  5.1.1 通讯程序1主要功能解说
  通讯程序1如图6所示。

        结合表7 内容,串行通讯设定为波特率19 200,偶校验,7位数据长度,1位停止位。
  2)8 位/16位变换标志(M8161) 当M8161 OFF时,16 数据被分为高8 位和低8 位,然后发送或接收。当M8161 ON时,高8位被忽略,只有低8位被视为有效。上述程序设的是8位模式。
  3)数据传输标志和接收结束标志(M8122 和M8123) M8122是数据传输标志,当发送完成时,此请求自动复位,不要用程序复位此请求。接收完成标志M8123不能在一个连续的程序中复位。
  5.1.2 通讯程序2主要功能解说通讯程序2如图7所示。
  RS 指令用RS232 端口选用设备来发送和接收串行数据。在本范例中,它规定了从可编程控制器发送数据的首地址(D50)和点数(D1),还规定了接收数据的存储首地址(D65)和最大可接受的点数(D0)。
  根据参数读取命令【R,uu,nn】,由十六进制与代码对照表中得知,传送给D50、D51、D52、D53、D54、D55、D56、D57的数据分别是【R,01,60 CR】,如图8所示。则表示PLC读取第1台变频器的F060参数(F060表示变频器输出电压)。

5.2 设定频率和运行方向的程序
  根据运行控制命令,由十六进制与代码对照表中得知,当程序传送【H43,H2C,H30,H31,H2C,H30,H32,H2C,H30,H34,H30,H30,H30,H0D】时,传送的代码是【C,01,02,04000CR】,如图9 所示,表示第1 台变频器以40 Hz 的频率进行正转运行,程序略。
  5.3 PLC与变频器RS485通讯的特点
  1)仅通过一条通讯电缆连接,无须其他外部接线,见图10;
  2)几乎完成传统应用的所有功能;
  3)能进行内部的数据通讯,非常方便地从变频器中获取所驱动的电动机各种电参数如:运行频率、电流、电压、功率等,配以人机界面,则直接显示上述电参数;
  4)通过人机界面或上位机等可对变频器的参数进行设置或修改;
  5)普通变频器最多32台挂在RS485总线上,而科姆龙变频器则可以实现最多99 台挂在RS485 总线上。实现PLC 对变频器的集散式远程控制(其对多台变频器同步运行控制效果尤为理想)

6 结语
  应用RS485串行数据通讯总线对变频器实行控制,既能极大地节约成本又能有效地满足控制需求,是一项值得推广的变频器控制技术。

网友A:
这种做法接线简单,主要难点在于做软件,缺点就是干扰可能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