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根据电流值的大小判断离心式风机是否反转

楼主(2012-10-27):
怎样根据电流值的大小判断离心式风机是否反转

网友A:
这个可以吗?难道是看电流的方向?

网友B:
       离心风机的方向,你现场看一下--比看电流大小来判断方便多了!给你个图,电动机的运转方向要和图纸红色箭头方向一样,图画的不好,凑合看吧,风也是从那出口方向出去的,用纸条也可以判断电动机的风向和风向的!电流检测---你还需要找个表,这个方法--最多浪费一下张白纸,当然你不愿意浪费,钱包里掏出一张老人头测试下也是可以的,老人头我想你不会用了就丢的吧,这样不浪费!

网友C:
可以,正转电流大,反转电流小。

不过,需要比较一下。

网友D:
可以,正转电流大接近额定电流,反转电流小,

网友E:
引用2楼:钱包里掏出一张老人头测试下也是可以的,老人头我想你不会用了就丢的吧,这样不浪费!

楼主:
18.5KW的电机带风机

主要是风机在一个密封的环境  不能在线试车 也看不到风机的转向  ,只能看排风的大小

今天试了一下  , 电流小(27A)的时候  吸风量 小   电流大(30A)的时候  吸风量 大

那得出的结论  应该是   正转电流大   反正电流小 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B:
正转和反转---吸风口的风向是相反的;反转的话--吸风口变成了排风口,排风口变成了吸风口,还是可以通过老人头放边上判断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转和反转---吸风口的风向是相反的;反转的话--吸风口变成了排风口,排风口变成了吸风口,还是可以通过老人头放边上判断的!

楼上老兄,请注意,是离心风机,你的说法正确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正转和反转---吸风口的风向是相反的;反转的话--吸风口变成了排风口,排风口变成了吸风口,还是可以通过老人头放边上判断的! 楼上老兄,请注意,是离心风机,你的说法正确吗?

风机都是离心风机!

网友F:
离心风机反转时,吸风口还是吸风口,排风口还是排风口 。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风机都是离心风机!

风机都是离心风机?

网友C:
风机种类有:

离心风机,混流风机,轴流风机。

楼主所属风机是离心式,无论正反转,吸风口还是吸风口,排风口还是排风口 。

轴流风机类似于普通风扇,吸风口与排风口,与正反方向有关,反转时,吸风口变成排风口,排风口变成吸风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