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平方的电缆能通多大电流?

楼主(2012-10-27):
最近发现变压器到低压柜的电缆接头有点烧焦的样子,打算春节换条电缆.变压器是630KVA的,我打算用2条300平方的单芯电缆并接,可是采购买回来的电缆没有300,大概只有285的样子.负载电流最大的时候有1200A.不知这285的电缆行不行?

网友A:
肯定不行的,变压器到低压柜一般都是用铜排的,你的怎么用电缆、?630KVA的变压器负载电流最大应该1000A也不到

网友B:
变压器是630KVA,负载电流最大的时候有1200A,没过载?

网友C:
      单芯的300平米的铜线可以承受560A,240平方的可以承受480A,你现在的是285平方2根,就算你是300的,也没有达到1200A,所以这样的有过电流的危险!

网友D:
变压器到低压柜是用筒排的。

楼主:
没办法,跳到这个破厂才半年,我也知道应该是铜排的,可是以前它就用一条120mm*3+70mm的4芯线再加一条240mm的线并接的.再就是这个厂开不了多久就要搬地方,不想大改电房.

网友D:
两条285并用对1200A是没有问题的,我见过。

网友D:
电缆接头有点烧焦的样子是接触不良,见议你清理一下接口处。原来的线不变再加一组285的就OK了。

楼主:
都这个样子了,不换行吗?这里120的线烧得厉害,不知前任电工怎么把不同的线并在一起用?

楼主:
这个变压器什么保护都没有,听说是去年供电所安装的,连个油箱都没有.

网友C:
提醒下楼主有种变压器叫全密封变压器,它是没有油箱的!用电缆连接也是可以的,但是电缆的面积一定要足够!进口设备的--跟变频器配套的变压器也是用电缆连接的!

网友E:
若300平方的承载电流在560A,则2条300平方的电缆承载电流小于2*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