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碰到的一个不一样的高低液位自动上水控制电路。

楼主(2012-10-27):
以前用的高低液位控制器和电路如图1,现在这个高低液位控制器如图2,用这个液位控制器和一个接触器就能实现如图1中的功能,我看到别人接出来了,自己接不出来,请教各位了。

网友A:
按你所述画出下面接线图:

       上左侧图即为接线图:电源一端接高低液面控制器的1脚,电源另一端接接触器线圈的一端,触器线圈的另一端接控制器的2脚,控制器的2与3脚接接触器的常开触点。右侧3个图为液面处于低位、中位、高位时,电路通电状态图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按你所述画出下面接线图:       上左侧图即为接线图:电源一端接高低液面控制器的1脚,电源另一端接接触器线圈的一端,触器线圈的另一端接控制器的2脚,控制器的2与3脚接接触器的常开触点。右侧3个图为液面处于低位、中位、高位时,电路通电状态图内容的回复:

王师傅,你好,你这个图好像不对,因为在液面在中位时,1,2是断开的,1,3也是断开的,你再看下我图2中的液位控制器的3个脚,在低,中,高液位时的关系。谢谢

网友B:
楼主你好,你图2好像有点不对,水位在中间时和水位高出时控制器输出状态一样。这是不可能控制的。是不是我看错了,

网友C:
楼主的图2正确不,怎么中液位和高液位出点状态都一样呀?

网友A:
你原图的2与3的状态是一样,故将原二改一下:12与23 为断开,13为闭合,总之这3种状态不能重叠,你仔细看看控制器的触点在3种状态下的通断。

网友D:
这就是普通液位继电器

网友E:
1接自保2接线包3接电源!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你原图的2与3的状态是一样,故将原二改一下:12与23 为断开,13为闭合,总之这3种状态不能重叠,你仔细看看控制器的触点在3种状态下的通断。内容的回复:

2,3两个触点我用万用表测了,确实是重叠的,刚买来的时候,我拿回去换了,店里接给我看,确实可以达到图1一样的效果,就又拿回来了,但自己接不出来,这个难就难在液位控制器在中位和高位时3个触点的状态是一样的,没有一个切换过程

楼主:
对:YINGJINXIN关于楼主你好,你图2好像有点不对,水位在中间时和水位高出时控制器输出状态一样。这是不可能控制的。是不是我看错了, 内容的回复:

确实就是那个样子的,难就在液位器在中位和高位没有一个切换过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画个简图吗?

楼主:
对:hedyfish关于楼主的图2正确不,怎么中液位和高液位出点状态都一样呀? 内容的回复:

确实是这样的,难就在这里

网友G:
1、贼球乱毛,,,俄也理它不清鸟~~~~~~~~~~~~~

2、人傻,锤子硬棒,搞事不累

     来使唤个智能液位控制器白,设个报警值,设个报警解除值,就中鸟

     比如,

     设水位2米时报警,5米解除报警,那嘛水位,就始终被控制在2~5米之间,爽歪歪鸟~~~~~~~~~~~

3、如遇到强腐蚀液,例如盐酸!则配个集气导压管,也叫鼓泡憋气管,那么传感器就非接触,把液位测鸟

网友G:
有回有个宝贝儿

在个蒸汽罐罐里,装鸟4个浮球控液位,隔三差五出麻达,7上8下召唤他,,,把他忙活滴欢,把俺笑稀鸟~~~~

网友A:
    8楼:中位与高位控制器对外触点一样,你想:当液面由中位上升到高位,其控制器触点状态不变,怎么会引起外界电路变化(即接触器由导通变截止)呢?就是用2个接触器,也不会引起变化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问题找出来了,是液位控制器的问题,这个液位上面有两个管鉔,用以挡住浮球,可能是买好回家的过程中浮球把上液位那个管鉔撞移位了,所以没感应到,所以2,3就不断开,今天拆开了,才发现这个问题,把那个管鉔往下移一点,2,3就断开了,就能设计电路了,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