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新帖:介绍什么叫(bang-bang)控制------(图)

楼主(2012-10-27):
上一个帖子,有网友提出bang--bang控制的,这里开一个帖子。。。专讲bang-bang控制。。。

bang bang 控制,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名词,老外就是这么叫的。。。如图。。

如图,这是模拟效果,如图,设定温度为20度,红色为加热,开始时候升温要求,加热时间比较长些,到温度到达20度,每一次导通时间就短了,继电器不停地bang--bang地动作,所以形象地叫做“bang-bang”控制。。

网友A:
咱是小菜,第一次听说。。。

楼主:
对:ahukuaipao关于咱是小菜,第一次听说。。。                                                                        内容的回复:

是么???呵呵呵。。。给你画一个通俗的图。。。。呵呵呵。。。。其实,我可以一开始就画这个图,无奈,现在一般电工不太听话,要整出几个外国字来,他们就老实些。。。呵呵呵。。。他们喜欢外来的和尚,虽然是同一本经,我念给他们听,他们就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呵呵呵。。。所以先找一个老外来忽悠忽悠,唬一唬他们,他们就还比较老实。。。。。他们喜欢洋码子。。然后再出口转内销。。。呵呵呵。。

呵呵呵。。我要说bang-bang控制,他们会说这是汉语拼音。。。呵呵。。这个词是老外发明的,不过与汉语拼音一样,呵呵。

网友B:
1、“设定温度为20度,红色为加热,开始时候升温要求,加热时间比较长些,到温度到达20度,每一次导通时间就短了,继电器不停地bang--bang地动作”,这个继电器就是温度继电器,或者温控开关;

2、如果是温控开关控制一般是在一个温度区间;

3、如果是PID温度自动控制,应该是加热电压、电流大小的连续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设定温度为20度,红色为加热,开始时候升温要求,加热时间比较长些,到温度到达20度,每一次导通时间就短了,继电器不停地bang--bang地动作”,这个继电器就是温度继电器,或者温控开关;2、如果温控开关控制一般是在一个温度区间;3、如果是PID温度自动控制,应该是加热电压、电流大小的连续控制;

回答正确!

楼主:
补充一下。。。。有人会问,,那那些宽度如何计算呢????如图:

用三角波和实际温度曲线调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有人会问,,那那些宽度如何计算呢????如图:用三角波和实际温度曲线调制。。。。

1、最简单的就是温差控制;

2、例如冰箱,夏季同样的温差,压缩机运行时间长,因为气温高;

3、例如冰箱,冬季同样的温差,压缩机运行时间短,因为气温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