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最简单的指示灯问题

楼主(2012-10-27):
如题,smart700IE这个触摸屏,指示灯自己画了个圈圈,然后动画里面设置,比如常态时为白色,接通时为绿色。

那么动画里面 变量 我选择的 q0.6 我程序里面一个风机运行的线圈。

类型 我是否应该选择 “位”,位号一个0一个1,0就是常态?1是接通时状态嘛?

还有前景色,背景色,然后还有闪烁什么的,我常态闪烁打开的话,他能闪烁

但是风机运行起来后,什么变化都没有,有知道的达人请教一下,谢谢~

楼主:
是不是周末大家都休息了,不逛论坛了。。坐等大虾出现。。。。

网友A:
前景色动画?变量链接上了吗

楼主:
只有一个过程变量,

前景色前面有个0和1可以选择,要怎么选择呢。。。。似乎只有0有反应。1没什么反应。

plc输出比如Q0.0,输出是bool类型吧?数值是-1和0 还是1和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