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通讯检验

楼主(2012-10-28):
当你准备通过 AJ71QE71 进行通讯时,在三菱PLC的GPPW开始通讯之前先在 MS-DOS 模式下执行ping程序来检查连接是否正确。支持通过串口与威纶触摸屏通讯。
下面表示可以通讯
C:\ping   192. 168. 0. 2

Reply from 192. 168. 0. 2:bytes = 32 time<10ms TTL=32

下面表示不可以通讯
C:\>ping   192. 168. 0. 2

Request timed out.

如果 ping 没有通过,检查电缆与模块之间的连接和IP地址以及其它 Windows中的设置。
【连接目标指定屏幕】
?  以太网模块路由设置屏幕(仅对 QnA系列)

三菱plc的检测

a)  网络号
为所连接的以太网络分配的一个网络号。
该网络号必须与相连的 PLC 的网络参数中指定的号码相一致,并且在MELSECNET/10和以太网中是唯一的号码。
b)  站号(个人计算机的站号码)
为该 Windows 系统计算机分配的一个站号。对该网络中的三菱PLC和其它计算机,该号码必须是唯一。
c) IP地址
为目标PLC分配一个 IP地址。
d)  主机名
为目标PLC指定一个主机名。该主机名必须在 Hosts文件中注册。
注意:必须为目标PLC指定IP地址或主机名其中一项。
e)  站号
指定分配到该AJ71QE71的站号。
f) MNET/10路由信息参数改变系统。
选择一个与在 PLC 网络参数中指定的路径方法相同的 MNET/10 路径方法。
g)  其它站
如果你想通过一个有AJ71QE71的三菱PLC来访问另一个PLC,请指定其它目标永宏PLC的网络号和站号。如果网络号不是与 AJ71QE71 的 PLC 直接相连的网络,则必须设置路径参数。

网友A:
    沙发,不错,学习,现在不玩小日本的货,也不会玩小日本的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