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wplsoft出现这种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0-28):
台达wplsoft出现这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图片好像没有贴上来。

补记:

——哦,图片出来了,我没遇到过该情况。

——在什么情况下遇到的,重启系统后怎么样?

网友B:
是不是电脑问题,重启试过没

楼主:
重启也是一样!卸载重装就好了!但用一段时间还是这样!!!!

网友C:
是不是你安装其他软件和他发生冲突或者是在处理什么东四卸载了相关东四,我在电脑安装艾默生的软件台达的,欧姆龙的等用一段时间艾默生的无法打开,我重新卸载欧姆龙的在安装就好了

网友D:
估计是你的内存地址与台达软件有冲突?建议关闭所有窗口、注销或重启电脑,然后只开启编程软件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