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X1S-20MR PLC 的电池多长时间需要更换?

楼主(2012-10-28):
请问FX1S-20MR PLC 的电池多长时间需要更换?

网友A:
一般都是1年一换的,西门子的S7-400 PLC电池一般2年更换一次。

网友B:
FX1S里面没有电池,不需要换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X1S里面没有电池,不需要换电池。

用超级电容保持的

网友D:
    FX1S-20MR PLC 内有电池吗 ?????? 刚在家里看那个 FX1S 的怎么没有找到电池,是在电路板上的吗?

网友E:
或许会有纽扣电池,要是没有报故障的话是不需要换电池的···只知道FX2N以上版本才是有电池的。如果有电池供电不足的话是会报故障的。

楼主:
哦,原来如此,这个还真的不知道哦!谢谢各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