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ACS510输出震荡
王者之师--月堂清摇

楼主(2012-10-28):
求助帖
20分-已结帖
ABB变频器ACS510,外给定恒定12mADC,变频器输出频率应该在25HZ,可是现在变频器输出在0-12.5HZ 变化(频率升高到12.5HZ后,就下降到0HZ,然后再升高到12.5HZ,再下降到0HZ,这样反复循环),这款变频器用了很多次了,参数也同以往设置一样,以前的变频器也是这样设置,都运行正常。现在这台出现这种情况,不知什么原因,哪位高手知道,恳请帮忙告诉一下,多谢!

网友A:
使用一下标准宏,然后再局部修改一下使用的参数,看看启停信号是否断断续续

网友:
对:welfare87关于
使用一下标准宏,然后再局部修改一下使用的参数,看看启停信号是否断断续续
内容的回复:
已经使用了标准宏(恢复出厂设置了),然后又设置成了手/自动宏,个别参数也修改了,变频器的启动信号始终是送着的。

网友B(2012-12-27):
你能确定外给定一直就是12ma吗?

网友:
谢谢!外给定一直是12mA,经过ABB技术确认是变频器内部有问题,他们给换了一台。

网友C(2013-10-24):
换过变频器后正常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