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接触器?

楼主(2012-10-28):
什么是接触器?

接触器用以接通和分断负载。它与热过载继电器组合,保护运行中的电气设备。它与继电控制回路组合,远控或联锁相关电气设备。

交流接触器典型结构分为双断点直动式(LC1-D/F*)和单断路转动式(LC1-B*)。前者结构紧凑、体积小、重量轻;后者维护方便、易于配置成单极、二级和多极结构,但体积和安装面积大。

直流接触器其动作原理与交流接触器相似,但直流分断时感性负载存储的磁场能量瞬时释放,断点处产生的高能电弧,因此要求直流接触器具有一定的灭弧功能。中/大容量直流接触器常采用单断点平面布置整体结构,其特点是分断时电弧距离长,灭弧罩内含灭弧栅。小容量直流接触器采用双断点立体布置结构。

真空接触器真空接触器(LC1-V*)其组成部分与一般空气式接触器相似,不同的是真空接触器的触头密封在真空灭弧室中。其特点是接通/分断电流大,额定操作电压较高。

半导体式接触器:主要产品如双向晶闸管,其特点是无可动部分、寿命长、动作快,不受爆炸、粉尘、有害气体影响,耐冲击震动。

交流接触器广泛用作电力的开断和控制电路。

交流接触器利用主接点来开闭电路,用辅助接点来执行控制指令。

主接点一般只有常开接点,而辅助接点常有两对具有常开和常闭功能的接点,小型的接触器也经常作为中间继电器配合主电路使用。

交流接触器的接点,由银钨合金制成,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和耐高温烧蚀性。

交流接触器的动作动力来源于交流电磁铁,电磁铁由两个字形的幼硅钢片叠成,其中一个固定,在上面套上线圈,工作电压有多种供选择。为了使磁力稳定,铁芯的吸合面,加上短路环。交流接触器在失电后,依靠弹簧复位。

另一半是活动铁芯,构造和固定铁芯一样,用以带动主接点和辅助接点的开短。

安培以上的接触器加有灭弧罩,利用断开电路时产生的电磁力,快速拉断电弧,以保护接点。

交流接触器制作为一个整体,外形和性能也在不断提高,但是功能始终不变。无论技术的发展到什么程度,普通的交流接触器还是有其重要的地位。

楼主:
浏览的盆友们,觉得有用就顶一下吧。,,

网友A:
电工必须掌握的知识点!

网友B:
      不错,这是电工必须掌握的知识点!

网友C:
百度里面有很详细的介绍。

网友D:
支持下,

接触器用以接通和分断负载

网友E(2012-12-15):
这是基础知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