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中连接变量如何插入下个连续的?

楼主(2012-10-28):
         今天休息,在家将一个 MCGS 屏加入二个变量连接,可是怎么加入的不能是连续的吗,如 如下如何在 “”读写 M47 “”中插入连接变量 :读写 M48 ?

   为什么我点击插入连接变量成 读写 M 60 或后面的呢 ?

网友A:
对于非连续变量,一般都是逐个添加,没有更好的办法!其实你不需要这样添加的,一般用变量时,用到是再添加!如下图:

网友B(2012-12-14):
简单的按键控制如图,遇到过一按就死机的问题,后来把死机的按键删除再复制其他不死机的改好地址就不死机了,不知原因何在

网友C:
在设备编辑窗口中有个快速连接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