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电机功率和转矩计算公式选择电动机的原理

楼主(2012-10-28):
  电动机的功率,应根据生产机械所需要的功率来选择,尽量使电动机在额定负载下运行。选择时应注意以下两点:
    ①如果电动机功率选得过小.就会出现“小马拉大车”现象,造成电动机长期过载.使其绝缘因发热而损坏.甚至电动机被烧毁。
    ②如果电动机功率选得过大.就会出现“大马拉小车”现象.其输出机械功率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功率因数和效率都不高,不但对用户和电网不利。而且还会造成电能浪费。
    要正确选择电动机的功率,必须经过以下计算或比较:
    P=F*V/1000(P=计算功率KW,F=所需拉力N,工作机线速度M/S)
    对于恒定负载连续工作方式,可按下式计算所需电动机的功率:
    P1(kw):P=P/n1n2
    式中n1为生产机械的效率;n2为电动机的效率,即传动效率。
    按上式求出的功率P1,不一定与产品功率相同。因此.所选电动机的额定功率应等于或稍大于计算所得的功率。
     此外.最常用的是类比法来选择电动机的功率。所谓类比法。就是与类似生产机械所用电动机的功率进行对比。
     具体做法是:了解本单位或附近其他单位的类似生产机械使用多大功率的电动机,然后选用相近功率的电动机进行试车。试车的目的是验证所选电动机与生产机械是否匹配。
     验证的方法是:使电动机带动生产机械运转,用钳形电流表测量电动机的工作电流,将测得的电流与该电动机铭牌上标出的额定电流进行对比。如果电功机的实际工作电流与铭脾上标出的额定电流上下相差不大.则表明所选电动机的功率合适。如果电动机的实际工作电流比铭牌上标出的额定电流低70%左右.则表明电动机的功率选得过大,应调换功率较小的电动机。如果测得的电动机工作电流比铭牌上标出的额定电流大40%以上.则表明电动机的功率选得过小,应调换功率较大的电动机。
    实际上应该是考虑扭矩(转矩),电机功率和转矩是有计算公式的。
    即T=9550P/n
    式中:
    P—功率,kW;
    n—电机的额定转速,r/min;
    T—转矩,Nm。
    电机的输出转矩一定要大于工作机械所需要的转矩,一般需要一个安全系数。

网友A:
      电动机功率选择--先是工艺提出要求---核算负载转矩---考虑减速机的因素--传动方式的效率---最后算出需要的电动机的轴功率---然后选择就近的电动机功率,同时要考虑安全系数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动机功率选择--先是工艺提出要求---核算负载转矩---考虑减速机的因素--传动方式的效率---最后算出需要的电动机的轴功率---然后选择就近的电动机功率,同时要考虑安全系数的要求!

走走 言简意赅啊!

网友D:
有一抽水站的水泵向高度H=10m处送水,排水量Q=500m3/h,水泵的效率η1=0.9,传动装置的效率η2=0.78,水的密度r=1000kg/m3,试选择一台电动机拖动水泵。求电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