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230RC 无控制面板,怎么调时?

楼主(2012-10-28):
工厂有个烤炉,是用西门子的LOGO!控制的,控制烤炉的自动开启和关闭。

因为这个LOGO!没有控制面板,无法调整自动开启时间。

先在想改下控制方式,能不能做到,下班时开启烤炉,在外部另接二个按钮开关,1个按钮开关是开启后按几下,就几个小时开启烤炉,1个按钮是开启后按几下烤炉就工作几个小时?

网友A:
可以下载个LOGO软件,然后连到电脑上调试的

网友B:
“先在想改下控制方式,能不能做到,下班时开启烤炉,在外部另接二个按钮开关,1个按钮开关是开启后按几下,就几个小时开启烤炉,1个按钮是开启后按几下烤炉就工作几个小时?”这个想法可以实现。但是缺点是“按几下按钮”不可靠。你可以考虑连接一个LOGO!用的文本。

网友C:
如果没有面板,安装一个LOGO!软件连上LOGO!控制器修改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D:
控制器编程两种工作模式,分别为控制和设定模式。在内部设定一个按钮长按定时器,用定时器开与门转到设定模式。

控制模式时输出用来控制执行机构。

设定模式时输出(4个)用来组合显示设定值(8421码)。用4个输入按钮,一个输入按钮长按进设定模式,一个输入按钮加,一个输入按钮减,一个输入按钮退出。

转设定模式前先断开执行机构。

此法在老LOGO!上无法实现。

网友D:
图片大了上传不了,小了又看不清楚。

你弄个邮箱了我直接发程序给你。

网友D:
操作流程:1。接通启动开关I1后,输出Q1等待设定的时间过后接通,工作满设定的时间后自动停止。

               2。工作过程中断开启动开关I1,输出立即停止。

               3。停止后等待时间和工作时间自动回到设定值,为下次工作作好准备。

               4。每次开机操作都要断开启动开关I1后再接通。

时间设定:1。接通工作时间设定开关I2,按设定按钮I3 ,Q2,Q3,Q4会随按的次数点亮,

                    Q2代表4小时,Q3代表2小时,Q4代表1小时。最大可设定7小时。

                    设定时间超过7小时会回到0,接着按又从1开始增加。

                    设定好工作时间后断开工作时间设定开关I2。

               2。接通等待时间设定开关I4,按设定按钮I3 ,Q2,Q3,Q4会随按的次数点亮,

                    Q2代表4小时,Q3代表2小时,Q4代表1小时。最大可设定7小时。

                    设定等待时间后断开等待时间设定开关I4。

楼主:
对:lgj3388关于操作流程:1。接通启动开关I1后,输出Q1等待设定的时间过后接通,工作满设定的时间后自动停止。               2。工作过程中断开启动开关I1,输出立即停止。               3。停止后等待时间和工作时间自动回到设定值,为下次工作作好准备。               4。每次开机操作都要断开启动开关I1后再接通。时间设定:1。接通工作时间设定开关I2,按设定按钮I3 ,Q2,Q3,Q4会随按的次数点亮,                    Q2代表4小时,Q3代表2小时,Q4代表1小时。最大可设定7小时。                    设定时间超过7小时会回到0,接着按又从1开始增加。                    设定好工作时间后断开工作时间设定开关I2。               2。接通等待时间设定开关I4,按设定按钮I3 ,Q2,Q3,Q4会随按的次数点亮,                    Q2代表4小时,Q3代表2小时,Q4代表1小时。最大可设定7小时。                    设定等待时间后断开工作时间设定开关I2。内容的回复:邮箱地址:tangxiang120@gmail.com

网友E:
对:lgj3388关于操作流程:1。接通启动开关I1后,输出Q1等待设定的时间过后接通,工作满设定的时间后自动停止。               2。工作过程中断开启动开关I1,输出立即停止。               3。停止后等待时间和工作时间自动回到设定值,为下次工作作好准备。               4。每次开机操作都要断开启动开关I1后再接通。时间设定:1。接通工作时间设定开关I2,按设定按钮I3 ,Q2,Q3,Q4会随按的次数点亮,                    Q2代表4小时,Q3代表2小时,Q4代表1小时。最大可设定7小时。                    设定时间超过7小时会回到0,接着按又从1开始增加。                    设定好工作时间后断开工作时间设定开关I2。               2。接通等待时间设定开关I4,按设定按钮I3 ,Q2,Q3,Q4会随按的次数点亮,                    Q2代表4小时,Q3代表2小时,Q4代表1小时。最大可设定7小时。                    设定等待时间后断开工作时间设定开关I2。内容的回复:

麻烦给我也来一份,学习学习额 。523415579@qq.com  TKS!

网友D:
两位小朋友。电路图已发到你们邮箱。

用用如下版本软件打开仿真。

网友D:
7楼说明有误,已进行了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