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电平单元串联高压变频器功率单元的热设计

楼主(2012-10-28):
1 引言
  随着大功率的igbt器件的日益成熟,价格的不断下降,其已经成为电力电子行业的主导器件,在以igbt为基础制作的高压变频器也已经走向工业的各个方面。当随着能源价格的不断上涨,世界能源日渐贫乏,在建设节能型社会的理念下,大容量的变频器的需求越来越多,其大功率的igbt相应大量的应用。在大功率igbt应用中,如何保证大功率igbt使用中的散热效果就成为了大功率高压变频器研发中的关键点之一。
  在变频器设备中,大功率的igbtdoide是设备运行稳定的关键器件,其工作状态的是否稳定直接影响整个变频器的可靠性。功率器件在运行过程中,由于其静态与动态的损耗,产生大量的多余热量,利用散热系统来使其发散出去。散热不良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器件的运行温度过高,芯片的晶体结构发生不可逆转的破坏,轻则使运行参数偏移剧烈,在严重时导致短路引起着火、爆炸的后果。
  本文从工程实用角度出发,结合多电平单元串联电压源型变频器的300a通用功率单元子系统的研发,充分运用功率器件的热设计和散热器的工程化方法,使用现代流体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热传导分析软件和热设计技术,研制中的300a通用功率单元散热系统实施了热设计、热分析和热试验集成研发综合工程,满足其用300a通用功率单元所构成的6kv/2500kw10kv/4200kw高压变频器运行中的散热需求。

楼主:
2 热设计理论基本简介
2.1 热设计发展动态分析
  热设计是利用热的传递特性,通过冷却装置控制电子设备内部所有电子元器件的温度,使其在设备内所处的工作环境条件下,不超过规定的最高允许温度的设计技术。
  我国在热设计方面研究起步时对军用电子设备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19927月颁布了国军标gjb/z27-92《电子设备可靠性热设计手册》,作为热设计的基本依据;19939月颁布了国军标gjb/z35-93《元器件降额准则》,规定了各元器件在不同应用情况下应降额的参数及其量值标准,并提供热设计和降额设计的应用指南。电子产品的热设计发展方向为:
(1)
冷却方案的发展
  由于超大功率开关器件,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不断发展,其单位面积产生的热量越来越大,散热系统通道的热流密度相应越来越高,用原有常规冷却方案已无法满足散热要求,从而产生了新型的高效冷却方式在工程上的应用,例如:喷射液冷、二相流冷却、微型热管传热、模块级核沸腾换热等方案。
(2)
热设计层次划分
  热设计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其在不同环境要求下的需求,形成了元件级、电路板级、设备级三个层次系统。每一个层次系统均发展出相应的计算机工程辅助软件,能在产品研发和设计之初就进行热设计与仿真。
(3)
热设计系统集成
  从提高电力电子设备的可靠性出发,将电子产品的热设计,热分析和热测量集成为一个工程体系,应用相关的计算机辅助软件,结合独立元器件重载,高温测试,利用测量结果与热设计原理分析,构成一个严谨的热设计集成系统,从而保证研发出产品的热稳定性。
2.2 热电模拟法
  热阻是一个数学上的概念,类似于在基础物理中学到的电阻的概念。其含义是:通过物体的热流量与流过固定电阻的电流十分近似。
  根据傅立叶的热传导定律指出:通过物体单位面积的热流量正比垂直于等温线方向的的温度梯度。将公式进行积分后得:称为热阻。

 根据欧姆定律,电压差产生电流。乔治-西蒙-欧姆 (1787-1854)证明了电流和电压差之间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其公式为:

在工程中作如下对比:
  电流i —— 热流q
  电压v —— 温差t
  电阻r —— 热阻r
  这就是热电模拟法的基本原理。

楼主:
3 热设计的要求和准则
3.1 热设计的要求
(1)热设计应满足电子设备最高允许的工作温度和功耗要求;
(2)
热设计应满足电子设备预期工作的热环境要求;
(3)
热设计应满足对冷却系统的限制要求;
(4)
热设计应符合其有关的标准、规范规定的要求。
3.2 热设计流程
  热设计是在充分掌握各种导致热失效参数的前提下,以较少的冷却代价获得高可靠的电子设备,一个标准的热设计流程将会极大提高热设计的效率,并减少热设计失误的概率。标准的热设计流程如图1所示。

楼主:
1 标准的热设计流程

3.3 在300a变频器通用功率单元的具体原则
  在热设计中,在遵守以上要求和准则的基础上,针对高压变频器的具体特点,制定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总原则:
(1)
第一原则
  在研发中,所有关键参数必须有相应的数学运算与仿真进行验证。
  关键参数是设备研发的灵魂,其准确与否关系着研发项目的成败。
(2)
第二原则
  在研发中,必须保证高压变频器的稳定性。研发使用的元件说明文件必须保证齐全准确。在研发工作过程中,不允许出现任何影响设备稳定性的设计。当与其它要求冲突时,必须以稳定性为优先考虑。
(3)
第三原则
  在研发中,充分考虑降低生产制造时的成本要求。
  降低设备的生产成本,就是加大设备的利润,在保证第一和第二原则基础的前提下,使用各种研发技术方法降低设备生产的成本。
(4)
第四原则
  在研发中,充分考虑加工,安装,检测,维修的工艺。
(5)
第五原则
  在研发中,在保证以上原则的基础上,应用紧凑设计思想,尽可能减小研发设备的体积。
(6)
第六原则
  对于昂贵的工业设备,在满足技术要求的前提下,保证外观的漂亮,将各种标识,窗口,安装结构与艺术相结合,达到赏心悦目的标准。

楼主:
4 高压变频器300a功率单元的应用参数与初步运算
4.1 功率单元原理图与功率器件的型号
  功率单元原理图如图2所示:

2 功率单元原理图

  由原理图可看出,高压变频器功率单元的主回路中半导体功率元件为10只,其中igbt4只,二极管是6只。
4.2 300a通用功率单元功率器件型号的确定
  通过对变频器系统参数的整体分解后,对功率单元的研发目标是输出有效电流值为300a,有效电压值为660v的正弦调制的pwm波。
(1)igbt
型号的确定
  根据输出参数要求,确定igbt的容量:
  基波电流峰值:

在三次谐波加入后的尖峰值:

经计算得igbt最小容量为551.46a,根据igbt型号选择表,对应选择600a1700vigbt,选用eupec公司的fz600r17ke3做为300a通用功率单元的型号。
(2)
二极管型号的确定
  300a通用功率单元是三相输入,二相输出,其运行电压相同,其输入电流根据二相对应三相的恒功率变换计算得:

  基波电流值:

输入回路是三相全波整流电路,元件额定电流选择为:

经计算,二极管的容量为294.44a,根据元件选择表,选择350a电流的二极管,选用eupec公司的dd350n做为300a通用功率单元的型号。
4.3 300a通用功率单元igbt功率器件热损耗计算
(1)igbt通态损耗计算

 式中:
   pcond_igbt——igbt通态热损耗功率(w);
  vceo——igbt通态正向压降(v);
  i1——igbt运行电流(a);
  m——正弦调制 pwm输出占空比;
  cos(φ)——pwm输出功率因数;
  rce——igbt结热阻(k/w)。
(2)
续流二极管通态损耗计算

pcond_diode——反向续流二极通态热损耗功率(w);
  vto——反向继流二极管通态正向压降(v);
  i1——igbt通过反向续流二极管的运行电流(a);
  m——正弦调制pwm输出占空比;
  cos(φ)——pwm输出功率因数;
  rt——二极管结热阻(k/w)
(3)igbt
开关损耗计算

式中:
  pon+off_igbt——igbt开关热损耗(w);
  fs——igbt开关频率(hz;
  i1——igbt运行电流(a);
  eon_igbt——igbt单次接通脉冲的能量损耗(w);
  eoff_igbt——igbt单次关断脉冲的能量损耗(w)。

楼主:
(4)继流二极管关断损耗计算

式中:
  psw_diode——续流二极管开关热损耗(w);
  fs——二极管关断频率(hz);
  eoff_doide——二极管单次关断脉冲的能量损耗(w)。
(5)
根据以上公式计算,得单只igbt的损耗总功率为
  pigbt_total=917.16w+79w+37.26w+13.85w=1047.27w
式中:
  pigbt_total——带续流二极管的igbt模块总计热损耗(w)。
4.4 用四只igbt搭成h桥形输出正弦调制pwm
  是属于对管互锁开通拓朴,故其总损耗热功率为:
  pigbt_h=2×pigbt_total=2×1047.27=2094.54 (w)
  式中:
  pigbt_h——用四只igbt组成h桥逆变输出pwm波时的总计热损耗(w)。
4.5 300a通用功率单元全桥整流二极管热损耗功率
  功率单元前侧是不可控全桥二极管整流电路,其属于三相正弦自然换流整流系统,其二极管的开通和关断均在自然换相点完成,其热损耗较小,且由于在工频下运行,其开关损耗远远小于通态耗损,故在工程计算中只计算通态损耗:
(1)
单只二极管工频状态热损耗

式中:
  pd——工频全桥整流二极管开关热损耗(w);
  f——二极管关断频率(hz)
  wp——二极管通态能量损耗(w)
  id——二极管通态平均电流(a)
  vd——二极管通态压降(v)
  td——二极管通态导通时间(s)
(2)
6只二极管组在成的全桥整流器的热损耗的总功率为
  pdoide_total=6×pcond_doide=6×129.9=779.4 (w)
4.6 300a通用功率单元功率器件热损耗总功率为
  punit_total=4×pigbt_total+6×pdoide_doide=2094.54+ 779.4=2873.94 (w)

楼主:
5 300a通用功率单元散热器的选择
5.1 300a功率单元散热器应具有的热沉功率确定为
  在运行中考虑到不同环境,不同地域的不同散热,故增加1.3倍安全系数,得出300a功率单元的热沉功率为:
  punit_heat=1.3×punit_total=1.3×2873.94=3736.122(w)
5.2 散热器选择的计算公式
(1) 散热器内阻

式中: rtf——散热器热阻(/w)
   tj——半导体器件结温()
   ta——环境温度()
   pc——半导体器件使用功率(w)
   rtj——半导体器件内热阻(/w)
   rtc——半导体器件与散热器界面间的界面热阻(/w)
(2)
散热器温升
tfa=rtf*pc
  式中:tfa——散热器温升()
5.3 计算300a通用功率单元散热器的温升
(1)计算最大总热阻
  参数采集:fz600r17ke3运行结温120,变频器运行环境最高温度:40
  变频器功率单元热损耗3736.122w

工控/w

5.4 计算散热器热阻
  参数采集:fz600r17ke3结到壳热阻0.04 ; 壳到散热器内阻 0.04

5.5 计算散热器温升

gongkong

5.6 散热器结构的确定
(1) 散热器选择
  在电力电子散热型材中,铝散热器具有重量轻,散热好,价格低的特点,在变频器散热器中应用最为广泛,在国内铝挤型材料为 ld31(aa6063),其具有160180 w/m.k的良好热传导率,不过由于受到本身材质的限制散热鳍片的厚度和长度之比不能超过118
  在本研发中,为缩小变频器功率单元体积,散热器热沉效果要达到4241w,用2.0mm散热鳍片为133,已没有标准的型材采用,故选用高散热性能的插片式散热器。
(2)
 散热器的结构
  根据三维立体结构图,为散热器放置空间为76mm×309mm×640mm,根据散热器厂家的资料,研发散热器结构如图3所示:

3 300a通用功率单元立体图

楼主:
6 300a通用功率单元散热设计的热沉效果

(1)在散热器进行结构设计时,用相关的热分析行业软件进行仿真,得到如图4所示的热分析矢量图,如图5所示的热分析截面温差图和如图6所示的热分析对流矢量图。

工控

4 热分析矢量图

www.gongkong.com

6 热分析对流矢量图
(2)
300a通用功率单元完成后,其满负荷测试数据如附表所示。
(3)300a
通用功率单元热设计数据总结
  在300a通用功率单元制作完成后,通过满载实验,在室温24时温度为60,其温升在最初设计的46范围内。考虑其是在单个实验的条件下进行,其输入为极好的实验室电源,输出直接是电阻,是一种理想的工作环境。而在实际运行中,由于其处于一个高谐波环境,其谐波温升应为10,加入谐波后的散热器温升为:
t=60-24+10=46
  其温升满足igbt和二极管对热运行环境的要求。

楼主:
7 结束语
  在大功率的电力电子设备中,采用相应的散热系统将大功率半导体器件产生的热量发散出去,保证大功率电力设备的热安全。大功率半导体器件处于安全的工作范围内运行,关系着设备研发的成败。在研发失败的大功率电力电子设备中,由于散热系统的失误,功率半导体器件处于安全温度以上的环境运行,会出现损坏、失损、爆管等严重事故。
  原来的工程设计单纯凭经验粗选散热器,没有对散热器进行精密运算和仿真,这样导致散热器过盈或不足。散热器过盈则制作成本增加,体积庞大。散热器不足则使功率器件不能有效的发散热量,则使功率器件结温升高,大大降低器件运行的可靠性,降低半导体功率器件的寿命。严重时将损坏器件,使研发设备不能投入运行。故在工程设计中,凭经验选择散热器都倾向采用大余量设计,有些设计的余量大的惊人。
  在本文中,在热设计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热分析计算功率器件热损耗功率,功率器件与散热器的热阻。根据目标参数计算出散热器的热阻,进行散热器的选型。在选型后,采用热分析软件进行仿真验证。
  通过以上热设计流程研发出的300a通用功率单元,在满载测试时其测试出数据符合原研发要求,故此热设计流程在研发中具较大的应用价值。

网友A:
这么核心的东西都拿出来了……

顶一个

网友B:
这个必须要收藏,很经典!

网友C:
这帖也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D(2012-12-18):
分享很不错。学些了。岭南自动化主营爱德利变频器,齿轮减速机,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