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原理和设计方案

楼主(2012-10-28):
1设备描述

l  开关柜构成:

开关柜为可选件。可以不采用开关柜,高压输入和输出线通过变压器柜中的接线端子进行连接。如果采用开关柜时,也可选择手动旁路或自动旁路方式,相应地,开关柜的构成也不相同。

手动旁路方式的开关柜主要由高压真空接触器、隔离刀闸、 电压互器等构成,它的主要作用是在高压变频器检修时,为高压电机从电网直接提供高压电源,不影响用户的使用。在使用时可进行变频运行和工频运行的切换。电压互感器可对输入的高电压进行检测,判断输入、输出电压的质量和是否出现故障,为进行高性能的控制提供依据。

 4  手动方式的开关柜

自动方式时的开关柜主要包括真空接触器等设备,可以不需要人工操作,通过控制柜的可编程序控制器(PLC)自动进行控制,并在系统出现故障时,把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三相输出自动切除并切换到电网直接供电,不会导致系统停机。

 5 自动方式的开关柜

楼主:
l  变压器柜构成:

变压器柜内主要为高压隔离移相变压器。6 kV高压变频调速系统为例,当采用1700V级的IGBT时,功率柜中每相由6个功率单元组成。这些单元皆由隔离移相变压器二次侧供电,且二次侧依次相差一个相位差,可实现多重化串联整流。在移相变压器的一次侧中,各折算的二次侧电流叠加后,其电流波形非常逼近正弦波,因此对电网的谐波干扰非常小,完全满足国际、国内包括IEEE.519-1992GB/T14549-93在内各种标准的要求。同时,也改善了系统的功率因数。

变压器柜中同时包括温度监测控制器的测温点(其温控器安装在控制柜内),它实时循环监测各相绕组的温度,当温度高于预定设置值时,会启动变压器柜下部的6个冷却风扇。同时,变压器温度监测控制器会及时在变压器故障时,把信息立即反馈给控制柜,保证了变压器的可靠运行。

l  功率柜构成:

功率柜是变频器功率主电路核心的部分,它由多个完全相同的功率单元组成,各功率单元的输出电压串联叠加后组成输出到电机的三相电压。功率单元中的主功率器件为IGBT,所采用的IGBT耐压为1700V级的IGBT。

以6kV的高压变频器调速系统为例,当采用1700V的IGBT时,每相中包含5个或6个功率单元,而每个功率单元的输出电压为交流693V,则相电压为6×693,即3464V,相应的,其线电压为6kV。

若所设计的装置为10kV变频调速系统,采用的器件也是1700V级的IGBT,则每相中包含8个或9个功率单元。

通过采用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化PWM(脉冲宽度调制)控制技术,使得输出到电机的电压波形非常接近正弦波,谐波含量小,dv/dt小,无须额外增加滤波器,可以直接输出到普通异步电动机,且对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长度没有要求。

功率单元和控制柜之间通过高速可靠的光纤进行通信,可有效避免电磁干扰,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l  控制柜构成:

控制柜是整个高压变频调速系统的核心,它根据用户在本地或远程的操作和设置,并采集系统中电压、电流模拟量,及各开关量,进行逻辑处理和计算后,决定并控制各功率单元的动作,进一步驱动电机,满足输出要求。

控制柜中包括不间断电源UPS、断路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DSP 控制板、IO板、光纤板、液晶操作人机界面及控制按钮、开关等。其中,所有的计算在 DSP 控制板中进行。控制核心为专业设计的双DSP(数字信号处理器),并辅之以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和CPLD(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它们的采用不但可进行高速运算,实现复杂的控制功能,而且还大大简化了控制电路的设计,提高了控制系统的可靠性。

楼主:
2.3结构和材质

高压变频器串联H桥高压变频调速系统组成部分包括变压器柜、功率柜、控制柜及开关柜(可选),如图1所示。

1  FRHV串联H桥高压变频调速系统典型组成部分

    1中主要示意系统的组成部分,具体到各系列产品的实际安装方式,可能有所区别。尤其是针对800kW以下的系列产品,采用了优化设计方案,不但保证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而且更加紧凑,降低了对用户的安装空间的要求。(功率柜的数量随装置的具体的容量而不同)

2是串联H桥式高压变频调速系统功率电路原理图,以输出6kV,每相56个单元为例。(而对于10kV,每相89个单元)。图中6 kV电网电压直接给移相变压器供电,移相变压器二次侧有1518个独立的三相低压绕组。每一个三相低压绕组给一个低压单相变频器(称为H桥,或功率单元)供电,其电路图如图3所示。在图2给出的例子中,输出到电机的三相中,每一相由5个功率单元串联,三相共15个功率单元,即可输出三相对称,电压、频率都可调的变压、变频电源。最高输出电压为6 kV,频率50Hz,可直接驱动6 kV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如果需要输出10kV电压,可增加每一相功率单元的串联个数或者增加每个H桥单元的输出电压。

2  串联H桥高压变频调速系统功率电路(5/相)原理图

3  H桥单个功率单元内部电路原理图

为了保证系统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主要元器件均采用国际知名厂家产品,主要元器件清单见表1

1:主要元器件清单

序号

名称

品牌

IGBT

日本富士

整流管

德国西门康或日本三社

电解电容

德国优派克

驱动片

日本三菱公司

风机

德国

吸收电容

美国CDE

输出电流传感器

德国莱姆

光纤及接口

美国安捷伦

光耦

日本东芝

移相变压器

北京新华都

楼主:
变频器安装

变频器采用底部进出线方式,从正面看,高压进线孔位于变压器柜后部居中的位置,高压出线及二次进出线电缆孔位于单元柜后部居左的位置。变频器应安装在电缆沟上,见下图。

变频器安装在10#槽钢焊接的底座上,通过点焊方式将其固定在安装槽钢上,槽钢需可靠接地,接地电阻不得大于

变频器在正面操作,二次接线室在正面。为了保证操作、维护的方便性和通风散热效果,变频器正面距墙距离不小于1.5,背面和顶部距墙距离不小于1

室内冷却方式:若采用空调制冷,则空调容量不小于平均负载功率×1.6%为空调的匹数;若采用排风方式,则每个风机排风量不小于1m3/s

楼主:
2.4技术水平要求和技术性能

高压变频调速系统性能指标

主回路电压/频率

33 kV 6kV10kV4555Hz

控制回路

3380V50Hz/60Hz

变动容许值

电压:±15%(输入移相变压器有±5%的抽头);电压失衡率:<3%频率:±5%

输入功率因数

> 0.95 >20%额定负载)

适用电机(kW)

额定容量(kVA)

额定电压(3相)

3kV6kV10kV

电流过载能力

120% 额定负载1分钟;130%,30秒;150%,立即保护

输出频率

0.2~120Hz

变频器效率

> 0.97 (额定负载时)

控制方法

高性能转差自动补偿的VVVF控制,简易矢量控制

最高频率

50~120Hz

基本频率

20~60Hz

起动频率

1~20Hz

频率分辨率

模拟设定0.1%数字设定0.01Hz

频率精度

模拟设定±0.5%最高频率数字设定±0.1%最高频率

加减速时间

0.5~3600s

电压频率特性

基频以下恒V/F基频以上恒功率

频率设定

数字面板操作模拟设定0~10V0~20mA上位机通讯设定

结构

防护等级

IP20

整体结构

多柜式

冷却方式

顶部风扇强制风冷

继电器输出

250VAC/2A30VDC/1A

开路集电极输出

24VDC最大100mA输出阻抗30~35Ω

模拟校准

50.0200.0%(最小单位:0.1%

模拟表输出

4~20mA/0~10V

保护

变频器输入过压、欠压保护,变频器过载保护,电机过流保护,系统接地故障保护,系统过电流保护,输入变压器过热保护,变压器缺相保护,控制电源过压、欠压保护,控制电源故障保护,功率单元直流过压、欠压保护,功率单元通讯失败保护,功率单元过热保护,功率单元旁路失败保护等等。

使用环境

工作温度: 0 +45

储存温度: -40+70

相对湿度: 5% 90%无凝露)

海拔高度: < 10001000以上降额使用

安全规范

高压变频器可靠接地,可能触及的金属部件与外壳接地点处的电阻不大于0.1Ω,能够承受按相应开关算出的短路电流冲击(40KA以上),接地点有明显的接地标志。高压变频器柜内装屏蔽罩等防止电击的保护设施。

网友A:
学习了,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B:
   还没有看到过这类大型号的高压变频器,看这样子,功率一定是几百KW 以上的吧 ?

网友C:
真心好资料啊,顶了!

网友D:
这个简直和我上次现场调试的产品几乎一样,难道同一公司产品?

网友E:
什么品牌,我厂里有2台“利德华福”500KW变频器,很好用。

网友F:
这个资料很不错,应该要认真地学习才行。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真心好资料啊,顶了!

网友H:
串联式的高压变频器 现在到处都是呀。

我听高人有说:最早 这种类型的在国内的 天水传动研究所 也有研究出来过,只是推广的失败,当时美国(现在是西门子的了)的罗宾康 就是这样的变频器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推广。

处于技术保密协议的规定,同时期的雷同产品都销售的不好。而罗宾康 就这样铺天盖地了。

如今技术解禁了,就很多产家了。如 提麦克, 施耐德, 森蓝,利得华福(据说卖给schneider了)==。

这类的变频器 延续了 美国货的风格 占地面积大,器件都是低压器件,维修成本低,每个cell都是小变频器,如加入相应的选件 可以在运行的时候bypass掉 突然出现故障的cell,不影响正常运行。

它的核心是 移相变压器,结构复杂,但目前国内很多变压器厂家都能生产了。

不足:这类变频器 目前采用的控制技术 应该还是在 工控机的控制级别,所以在动态响应高的场合,如船舶驱动,提升,挤出挤等用的就不是很多(仅我接触过的啊) 。

但在要求比较粗旷的场合,如 风机,水泵,煤矿的皮带运输等都有很好的用武之地,特别是水泵,风机,可以当作软起动器一样,接入/接出 数台电机(当然该功能很多变频器也有的)。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西门子完美无谐波变频器----原罗宾康)标称是完美无谐波的哦,驱动距离可达10km(具体数据还要看看手册,我只是影像,记不清了)都没有多大谐波。呵呵,有兴趣的可以访问西门子官方网站!

向LZ的这种bypass的应用 在同步机中应该合适点,要是在风机、泵类的条件下,节能的优势就不怎么样了。

个人愚见,高手多多包含!!

网友I(2012-11-27):
好资料,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J:
对高压变频器接触过的,有次一下子烧掉了31个熔断器!

网友K:
没接触高压变频器 先了解下

网友L:
个人见解不错,对于变频器在现在的工控行业中,确实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要求我们工控人对于变频器的了解要越来越全面,对于设备工作特性的把握越来深了

网友M:
进来学习下。岭南自动化主营爱德利变频器,电机,伺服。

网友N:
介绍的比较详细、专业。

网友O(2013-01-08):
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变频器  岭南自动化学习啦

网友P:
引用 网友Q:
串联式的高压变频器 现在到处都是呀。我听高人有说:最早 这种类型的在国内的 天水传动研究所 也有研究出来过,只是推广的失败,当时美国(现在是西门子的了)的罗宾康 就是这样的变频器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处于技术保密协议的规定,同时期的雷同产品都销售的不好。而罗宾康 就这样铺天盖地了。如今技术解禁了,就很多产家了。如 提麦克, 施耐德, 森蓝,利得华福(据说卖给schneider了)==。这类的变频器 延续了 美国货的风格 占地面积大,器件都是低压器件,维修成本低,每个cell都是小变频器,如加入相应的选件 可以在运行的时候bypass掉 突然出现故障的cell,不影响正常运行。它的核心是 移相变压器,结构复杂,但目前国内很多变压器厂家都能生产了。不足:这类变频器 目前采用的控制技术 应该还是在 工控机的控制级别,所以在动态响应高的场合,如船舶驱动,提升,挤出挤等用的就不是很多(仅我接触过的啊) 。但在要求比较粗旷的场合,如 风机,水泵,煤矿的皮带运输等都有很好的用武之地,特别是水泵,风机,可以当作软起动器一样,接入/接出 数台电机(当然该功能很多变频器也有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西门子完美无谐波变频器----原罗宾康)标称是完美无谐波的哦,驱动距离可达10km(具体数据还要看看手册,我只是影像,记不清了)都没有多大谐波。呵呵,有兴趣的可以访问西门子官方网站! 向LZ的这种bypass的应用 在同步机中应该合适点,要是在风机、泵类的条件下,节能的优势就不怎么样了。 个人愚见,高手多多包含!!

    国内天水传动研究所也学研究过,但不一定是推广的原因吧,也许仅仅停留在样机阶段吧。单元串联结构罗宾康当时并未在国内申请专利,所以此结构属于公识。是不技术解禁了,除了安川当初和罗宾康有协议。其他都不受限制的,国内为什么现在做高压变频器的多。问问他们技术的就知道了,估计大多都是西门子出来的吧。

    罗宾康的东西当时买的好还是因为东西好啊,产品很成熟的应用于美国市场,所以当时内国内大多都用在火电厂(有钱啊)的引风机,二次风机上。

    此类变频器确实占地面积大,但从单元到变压器再到控制系统都是成熟产品。现在的价格也降下来了,国家注重节能了所以现在买的还可以。但国内大多风机,泵,压缩机,皮带机,挤压机多用10KV或6KV的电机。所以也给罗宾康类变频器提供个良好的市场基础(很轻松可以做到6KV,10KV)。

    你说体积小的就是现在的三电平或五电平的变频器了(价格十分昂贵),但此类变频器都是大功率(如4W,6MW,8MW,12MW,16MW,20MW)都用的是高压功率器件(IEGT-GE,TMEIC;IGCT-SIEMENS,ABB;SGCT-AB)。用在船舶或轧机上高性能调速系统对变频器动态性能要求非常高,但罗宾康变频器动态性能应完全可以满足(这和控制有关),轧机要求正反转且电机大多为3.3KV或4.16KV。

网友R:
先收藏,再慢慢回去研究

端子专家:www.cnelinker.com

网友S:
多一点这样的帖子

网友T(2013-02-19):
先收藏,有时间仔细看看,还没接触过高压变频器呢。

网友U(2013-04-22):
我们公司有一台950kw的风机,用的是汇川高压变频器,现在厂家技术人员在调调试,想学一点有关参数设置方面的知识。

网友V:
很像我厂里面的高压风机变频软起啊...赞一个..

网友W(2014-09-29):
没有用过,以后有机会也实践一下

网友X(2015-02-10):
很好的资料,谢谢您的分享。

网友X: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X:
很好的资料,谢谢您分享。

网友Y:
全国川/渝非标自动化官方QQ千人总群 118552959[/拳头]

     1)专业机械设计(PROE ,CAD,SolidWorks),机加工服务

     2)电气成套设计( PLC,触摸屏组态编程,CCD视觉)

     3)提供工业自动化周边配件一站式报价采购服务

     4)IE工时分析及生产制程/品管七大手法交流

只限行业川渝老乡,进群请说明老家地址

网友Z(2015-05-11):
初来乍到,学习了。初来乍到,学习了。初来乍到,学习了。初来乍到,学习了。

网友AA(2015-07-10):
佛朗克变频器厂家FRHV5000系列高压变频器价格

FRHV5000系列变频器由单元变频器构成,以数字控制、方便的运行方法、操作方式、对于输入输出谐波的限制、对于负载的最佳运行方式、各方面的保护措施保证最高的可靠性。
性能特点:
适合电源和电机

由移相多重方式的整流回路构成,减少谐波对于电网的影响,缓解对电网的冲击。

输出为多段最佳波形,能够提供电机所需的功率。

高效率,高功率因数,损失最小,高效节能

以谐波含量,减少电机谐波损失和热损耗,大大提高效率。

输入功率因数高,把损失最小化。

根据负载采用适当的控制,大大节省电能。

安全、可靠

减少内部硬件之间的互相干扰,以对每个元件的严格检验、重要系统的双重结构、智能化的自诊断功能、最有效的保护措施保证安全、可靠。

应用最佳运行特性
可据负载特性选相应的控制方式,实现最佳控制。
V/F控制,无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结合速度传感器的高质量矢量控制,瞬时停电重启功能等具有好的运行特性。

简单的设定以及操作

可通过触摸屏设定有关运转的参数。很直观地进行监视和报警处理,进行相应的向导。
以数值和波形的形式显示运行资料(输入电压、输入电流、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等),可进行对参数的设定。
多种语言可选择,并可以通过柜体上面按钮来进行操作,简单方便。

安装,维修简单方便
可适用于各种应用场合。
每个单元为标准规格,结构上安装,分离,组装方便,维修简易。每个单元为一个模块,具有良好的互换性,可节省费用。

旁路运行
任意一个单元发生故障时系统不停机,把故障单元从系统中排除。
单元故障时,把故障单元短路,然后继续运行。
具有电机软启动器功能。

PC, PLC结合运行功能
采用MODBUS通讯协议,可实现与上位机、PLC的通讯,进行监控,运行。
可通过0~5V/4~20mA工业标准模拟信号与数控系统结合,通过PLC提供运行指令和进行监控。

3KV, 6KV, 10KV电压的各种功率大小的机种
可提供各种额定电压和功率的标准系列和非标准系列产品。
把3300V,6000V,10000V的750kVA–5600kVA的各种系列进行标准化,满足用户的要求。

编辑:唐山佛朗克变频器 佛朗克集团(德国)有限公司授权 唐山佛朗克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业务部:何经理 18233598302

网友AB(2017-06-16):
学习学习,另外光耦这块有需求的老板可以找我,我司专注光耦领域23年,大量原装现货

网友AC(2018-04-17):
学习学习,另外光耦这块有需求的老板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