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总线专题贴三:profibus总线简介

楼主(2012-10-28):
现场总线定义

根据国际电工委员会IEC1158定义(后改为IEC61158 ),现场总线是安装在生产过程区域的现场设备、仪表与控制室内的自动控制装置、系统之间的一种串行、数字式、多点通信的数据总线。或者说,现场总线是以单个分散的、数字化、智能化的测量和控制设备作为网络节点,用总线相连接,实现相互交换信息,共同完成自动控制功能的网络系统与控制系统。

自现场总线概念提出以来,全球各大知名自控和仪表公司开发了数十种现场总线,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认可的现场总线系统包括:PROFIBUSFFControlNetPROFINETPNET等十大总线系统。

PROFIBUS 现场总线系统介绍

(1) PROFIBUS是一种国际化、开放式、不依赖于设备生产商的现场总线标准。广泛适用于制造业自动化、流程工业自动化和楼宇、交通、电力等其他领域自动化。

(2) PROFIBUS由三个兼容部分组成,即PROFIBUS-DPDecentralized Periphery)、PROFIBUS-PA(Process Automation)PROFIBUS-FMS(Fieldbus Message Specification)

(3) PROFIBUS-DP:是一种高速低成本通信,用于设备级控制系统与分散式I/O的通信。使用PROFIBUS-DP可取代24VDC4-20mA信号传输。主站和从站之间采用轮询的通讯方式,主要应用于自动化系统中单元级和现场级通信。

(4) PROFIBUS-PA:专为过程自动化设计,可使传感器和执行机构联在一根总线上,并有本征安全规范。电源和通信数据通过总线并行传输,主要用于面向过程自动化系统中单元级和现场级通讯。

(5) PROFIBUS-FMS:用于车间级监控网络,是一个令牌结构、实时多主网络。定义了主站和主站之间的通讯模型,主要用于自动化系统中系统级和车间级的过程数据交换。

(6) PROFIBUS是一种用于工厂自动化车间级监控和现场设备层数据通信与控制的现场总线技术。可实现现场设备层到车间级监控的分散式数字控制和现场通信网络,从而为实现工厂综合自动化和现场设备智能化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PROFIBUS协议结构

PROFIBUS协议结构是根据ISO7498国际准,以开放式系统互联网络(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SIO)作为参考模型的。OSI模型是现场总线技术的基础。对于工业控制底层网络来说,单个节点面向控制的信息量不大,信息传输的任务相对比较简单,但实时性、快速性的要求较高。现场总线采用的通信模型大都在OSI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简化。

(1) PROFIBUS-DP:定义了第12层和用户接口。第37层未加描述。用户接口规定了用户及系统以及不同设备可调用的应用功能,并详细说明了各种不同PROFIBUS-DP设备的设备行为。

(2) PROFIBUS-FMS:定义了第127层,应用层包括现场总线信息规范(Fieldbus Message Specification-FMS)和低层接口(Lower Layer Interface-LLI)。FMS包括了应用协议并向用户提供了可广泛选用的强有力的通信服务。LLI协调不同的通信关系并提供不依赖设备的第二层访问接口。

(3) PROFIBUS-PAPA的数据传输采用扩展的PROFIBUS-DP协议。另外,PA还描述了现场设备行为的PA行规。根据IEC1158-2标准,PA的传输技术可确保其本征安全性,而且可通过总线给现场设备供电。使用连接器可在DP上扩展PA网络。

PROFIBUS的传输技术

PROFIBUS提供了三种数据传输类型:

·用于DPFMSRS485传输

采用的电缆——屏蔽双绞线;

拓扑结构——总线型;

通信速率——9.6kbps/1200m12Mbps/100m

每段最多节点数——32

不支持总线供电;

·用于PAIEC1158-2传输

采用的电缆——屏蔽双绞线;

拓扑结构——总线型、树形;

通信速率——31.25kbps/1900m

每段最多节点数——32

支持总线供电;

·用于DPFMS的光纤传输

用于电磁兼容要求高和长距离要求的场合;

PROFIBUS的通信介质访问控制方式

PROFIBUS的通信介质访问方式为分布式令牌方式,是一种时间触发的网络协议。主节点之间为令牌环传递方式,主节点和从节点之间为主从轮询方式。当主节点得到令牌后,允许它在一定的时间内与从节点和(或)其他主节点通信。令牌在所有主节点中循环一周期的最长时间(设定周期TTR)是事先预定的,决定了各主节点的令牌具体保持时间的长短。主节点之间传输数据必须保证在事先定义的时间间隔内主节点有充足的时间完成通讯任务,主节点与从节点之间的数据交换要尽可能快且简单地完成数据传输。

为此,PROFIBUS的介质访问控制MAC协议设置了两类时钟计时器:一类是令牌运行周期计时器,用于令牌的实际运行周期TRR计时;另一类是持牌计时器,用于主节点令牌保持时间TTH计时,当令牌到达某个主节点时,此节点的周期计时器开始计时。

当令牌又一次到达主节点时,MAC将周期计时器的TRR值与设定周期值TTR的差值赋给持牌计时器,即TTH=TTR-TRR,持牌器根据该值控制信息的传送。

在持牌计时器控制信息发送时,如果令牌到达超时,即TTH<0,则此节点只可以发送一个高优先级信息;如果令牌及时到达,则此节点可以连续发送多个等待发送的高优先级信息后,直到高优先级信息全部发送完毕,或者超过持牌时间。如果发完所有待发送的高优先级信息,仍有持牌时间,则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发送低优先级信息。无论发送高优先级还是低优先级信息,都只在发送前检测持牌时间是否超时,而不是预先检测发送完此信息是否超时,此种检测方法意味着信息发送不可避免地造成持牌时间超时,影响了周期性实时通信的实现。

可靠性

? PROFIBUS 总线上的数据传输是完全基于数字信号实现的,这样可以大幅提高信号传输过程中的抗干扰能力。确保所有信息(包括令牌信息)在传输过程中高度安全。

? 采用PROFIBUS 总线直接连接现场智能设备,可以减少大量接线点,减少了由于接线不牢或接线不规范引起的故障。

? PROFIBUS 连接智能设备,减少了A/D 转换的环节,提高了自动化系统的采集精度,为精确控制提供保障。

? PROFIBUS 上各设备的连接非常简单,并可以通过专用剥线工具和PROFIBUS 接头,减少接线风险;同时PROFIBUS 接头可以保证总线上任何一个节点故障不影响系统通讯。

? 支持冗余总线系统,提高系统可靠性。

? 提供可用于危险领域的接口模块,可以支持在危险区域的应用。

实时性

采用PROFIBUS 总线的系统具有很高的实时性,这是由PROFIBUS 总线系统的数据传输速率高所决定的。PROFIBUS-DP 总线的传输速率可达12M,是目前通讯速率最高的现场总线。

楼主:
简介

  (1 PROFIBUS是一种国际化.开放式.不依赖于设备生产商的现场总线标准。PROFIBUS传送速度可在9.6kbaud~12Mbaud范围内选择且当总线系统启动时,所有连接到总线上的装置应该被设成相同的速度。广泛适用于制造业自动化、流程工业自动化和楼宇、交通电力等其他领域自动化。PROFIBUS是一种用于工厂自动化车间级监控和现场设备层数据通信与控制的现场总线技术。可实现现场设备层到车间级监控的分散式数字控制和现场通信网络,从而为实现工厂综合自动化和现场设备智能化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组成

  (2 PROFIBUS由三个兼容部分组成,即PROFIBUSDP Decentralized Periphery).PROFIBUSPAProcess Automation ).PROFIBUS-FMS (Fieldbus Message Specification )。主要使用主-从方式,通常周期性地与传动装置进行数据交换。

功用

  (3 PROFIBUS–DP: 是一种高速低成本通信,用于设备级控制系统与分散式IO的通信。使用PROFIBUSDP可取代办24VDC420mA信号传输。

  (4 PORFIBUSPA:专为过程自动化设计,可使传感器和执行机构联在一根总线上,并有本征安全规范。

  (5 PROFIBUSFMS:用于车间级监控网络,是一个令牌结构.实时多主网络。

  (6 PROFIBUS是一种用于工厂自动化车间级监控和现场设备层数据通信与控制的现场总线技术。可实现现场设备层到车间级监控的分散式数字控制和现场通信网络,从而为实现工厂综合自动化和现场设备智能化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性能

  (7)与其它现场总线系统相比,PROFIBUS的最大优点在于具有稳定的国际标准EN50170作保证,并经实际应用验证具有普遍性。目前已应用的领域包括加工制造.过程控制和自动化等。PROFIBUS开放性和不依赖于厂商的通信的设想,已在10多万成功应用中得以实现。市场调查确认,在德国和欧洲市场中PROFIBUS占开放性工业现场总线系统的市场超过40%。PROFIBUS有国际著名自动化技术装备的生产厂商支持,它们都具有各自的技术优势并能提供广泛的优质新产品和技术服务。

结构

(8) PROFIBUS协议结构是根据ISO7498国际标准,以开放式系统互联网络(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OSI)作为参考模型的。该模型共有七层。 (1PROFIBUSDP:定义了第一.二层和用户接口。第三到七层未加描述。用户接口规定了用户及系统以及不同设备可调用的应用功能,并详细说明了各种不同PROFIBUSDP设备的设备行为。 (2PROFIBUSFMS:定义了第一.二.七层,应用层包括现场总线信息规范(Fieldbus Message Specification - FMS)和低层接口(Lower Layer Interface LLI)FMS包括了应用协议并向用户提供了可广泛选用的强有力的通信服务。LLI协调不同的通信关系并提供不依赖设备的第二层访问接口。 (3 PROFIBUSPAPA的数据传输采用扩展的PROFIBUSDP协议。另外,PA还描述了现场设备行为的PA行规。根据IEC11582标准,PA的传输技术可确保其本征安全性,而且可通过总线给现场设备供电。使用连接器可在DP上扩展PA网络。 注:第一层为物理层,第二层为数据链路层,第三-六层末使用,第七层为应用层。

楼主:
PROFIBUS技术培训 —— 概论

    PROFIBUS作为一种现场总线标准,在世界市场上已被普遍接受并得到广泛运用。本培训教程全面阐述了PROFIBUS的技术特点、应用模式和产品开发方法。

PROFIBUS的系统模型如下:

PROFIBUS是国际性的、开放的现场总线标准
1PROFIBUS 标准 EN 50170 是完整的、开放的、与制造商无关的、已经生效的
2)稳固的 PROFIBUS 标准保护世界范围的用户和制造商的投资
3PROFIBUS 经实践证明并在世界范围内已安装使用的设备超过1,500,000 个。(截止于1997年四季度)

PROFIBUS给客户的好处
1)节省硬件和安装费用

减少硬件成份 (I/O, 终端块、隔离栅)

更容易、更快捷和低成本的安装

2)节省工程费用更容易组态(对所有设备只需一套工具)

更容易保养和维修

更容易和更快捷的系统起动

3)更大的制造灵活性

改进功能 减少故障时间 准确、可靠的诊断数据 可靠的数字传输技术

PROFIBUS减少40%的安装费用:

1,200多个产品(到19981季),一个标准
到目前为止,已250家不同的制造商可提供 1,200 多个产品,你可免费获得最新的 PROFIBUS 电子产品指南的拷贝:
1)从每一个PROFIBUS用户的CD-ROM或软盘
2)或访问PROFIBUS的国际网页 http://www.profibus.com

楼主:
产品范围快速增长

产品应用范围广泛

经认证的产品确保互操作性
1PROFIBUS 国际已经建立了质量认证系统,包括产品的一致性和互操作性的测试
2)几百个产品已经通过了认证
3)在欧洲和美国建有这样的测试实验室
4)经认证的产品都有一个认证号,它们已在 PROFIBUS 电子产品指南中列出

PROFIBUS 是领先的开放的现场总线系统
·独立的市场研究证实, PROFIBUS 在欧洲是市场的领导者,且在世界范围内有最高的增长率。在1997年已安装的PROFIBUS 基本设备超过了 1,500,000个,年增长到约20-30%

·市场总值 根据1997 ARC 的市场研究现场总线的世界市场总值大于2百万个节点, 50%以上是用在欧洲。

·市场份额 根据1996 Consultic 关于德国和欧洲市场的市场研究2 PROFIBUS 在欧洲市场中约占 41%

楼主:
三种有效的传输技术

→ PROFIBUS 使用两端有终端的总线拓扑
在运行期间,接入和断开一个或几个站不会影响其他站的工作,即使在本质安全区也如此。
提供三种不同的物理层选择
   (1)RS 485:
用于 DP FMS
   (2)IEC 1158-2:
用于 PA
   (3)
光纤: 用于 DP FMS

PROFIBUS 协议
→ PROFIBUS 总线访问协议(第二层)对三种PROFIBUS 版本(FMS/DP/PA)均相同
这使通信透明和FMS/DP/PA 网络区域容易组合
因为 FMS/DP 使用相同的物理介质 (RS-485/FO) ,因此它们能组合在同一根电缆上。

楼主:
PROFIBUS-DP 的特点
代替 PLC/PC I/O 之间昂贵的电线
快速,传输 1 千字节的输入数据和 1千字节的输出数据所需时间<2 ms
强有力的工具,减少组态和维护费用
被所有主要的 PLC 制造商支持
有广泛的产品: PLC, PC, I/O, 驱动器, , 编码器等
允许周期性和非周期性的数据传输
单主和多主网络
每个站的输入和输出数据最多可达 244 字节

典型的PROFIBUS-DP系统组成:

PROFIBUS-PA(PA = Process Automation) 的特点

·基于扩展的 PROFIBUS-DP 协议和 IEC 1158-2 传输技术
适用于代替现今的 4...20 mA 技术
仅用一根双绞线进行数据通信和供电
通过串行总线联接仪器仪表与控制系统
适用于本质安全的 EEx 应用区域
可靠的串行数字传输
通过一根双绞电缆进行控制、调节和监视
对所有设备只需一个工程工具
由于 PROFIBUS-PA 行规,保证了互操作性和互换性
仪器仪表的维护和诊断信息

楼主:
PROFIBUS-FMS 的特点
FMS 最佳适用于车间级智能主站间通用的、面向对象的通信
FMS 提供一个 MMS-功能子集 MMS Manufacturing Message Specification, ISO9506)
主要应用区域

大数量的数据传输,例如程序、数据块等等

若干个分散过程部分集成到一个公共过程中

智能站间的通信

开放的组态允许即插即用

PROFIBUS ASICs 提供大量产品的关键
PROFIBUS许多 ASICs 芯片是有效的
PROFIBUS-DP 用单个芯片即可解决
FMS/DP/PA,与处理器无关的外围芯片
FMS/DP,带 PROFIBUS 核心功能的微控制器
优点:
对制造商而言,减少实现费用
对一个接口的价格减至小于 US $ 25

楼主:
PROFIBUS国际
超过 650 个会员
·20个地区用户协会
·一个很强大的组织

楼主:
PROFIBUS技术培训 —— 典型应用
PROFIBUS
已经有广泛的应用
1997年四季度,实际应用超过150,000个,应用领域包括:

  • 制造业自动化
    汽车制造
    装瓶系统
    仓储系统
  • 楼宇自动化
    交通管理自动化
    供热、空调系统
  • 过程工业自动化
    清洗工厂
    化工和石化工厂
    造纸和纺织品工厂
  • 电力工业和电力输送
    发电厂
    开关装置

1 PROFIBUS 在汽车生产中的应用
例如,在 Bochum GM (Opel) 工厂
1)对每个车身,PROFIBUS-DP控制机器人处理2000多个焊接操作
2PROFIBUS-DP用在组装线上,每天生产1200辆轿车
3PROFIBUS-DP用在冲压车间,每天处理22000吨钢材

OPEL 工厂的网络结构示意图

楼主:
2 PROFIBUS 在楼宇自动化中
例如,在法国的 Bibliotheque Nationale
PROFIBUS
控制四个 80 米高的塔楼
总面积 360,000 m2
容积约11,000,000 m3

PROFIBUS 任务包括

  • 报警管理
  • 能量优化
  • 监视
  • 技术设备的控制
  • 操作服务间的可靠、有效的通信、

3 PROFIBUS 在过程自动化中
1997 年四季度已销售出 15,000 多个 Profibus - PA 的设备

ROFIBUS-PA WACKER 化工厂的应用
WACKER
化工厂简介
Dr. Alexander Wacker 建立于19141013
·1992
,员工13,000 , 32亿德国马克的营业额
主要生产硅和胶制品

WACKER 化工厂项目实施情况
项目从19971月开始
使用仪器仪表和控制设备总价值500万马克
·1,000
PROFIBUS-PA的传感器和执行器

化工厂为什么选择PROFIBUS - PA
节省 50% 以上的规划、设计和安装成本
适应本质安全区安装
由于集中组态工具,容易维修

仪器仪表和控制部门的负责人 Mr. H. Krummen对此评论:
由于PROFIBUS-PA 的使用,使新的生产线的设计、安装费用节省 超过2百万马克,
此外,本质安全能力和一个组态工具对所有仪器仪表都适用,这就意味着PROFIBUS-PA
完全符合NAMUR* 所期望的准则。

楼主:
PROFIBUS-PA bitburger啤酒厂的应用
bitburger啤酒厂每年生产 350,000 吨, 在欧洲是最大的

Bitburger为什么选择 PROFIBUS-PA
由于容易安装,节省成本
由于集中组态,建立系统简单
由于提高了准确性,工厂有更高安全性和有效性
由于减少了维护,而节省成本
由于是开放的国际标准,使投资安全

工控

楼主:
  PROFIBUS技术培训 —— 安装与布线
传输特点 (1)
高速 (H2), RS 485

  • 依据 RS 485,异步 NRZ 传输
  • 波特率从 9.6 kBit/s 12 MBit/s,可选
  • 双绞屏蔽电缆
  • 每段 32 个站,最多允许 127 个站
  • 距离: 12 MBit/s = 100 m; 1.5 MBit/s = 400m; < 187.5 kBit/s = 1000 m
  • 有中继器距离可延长到 10 公里
  • 9 , D 型插头

传输特点 (2)
低速 (H1), IEC 1158-2

  • 同步 Manchester 编码, 31.25 kBit/s
  • 本质安全 (可选) 和通过总线对站供电 (可选)
  • 屏蔽或非屏蔽的双绞电缆
  • 每段距离达 1900 米,用中继器可延长到 10 公里
  • 最多 127 个站, 每段 10-32 个设备 (依赖于 EX-类型和供电消耗)

PROFIBUS 电缆要求 - IEC 1158-2
电缆设计: 屏蔽双绞电缆
导线面积: 0.8毫米2(AWG 18)
回路电阻: 44 ? / km
阻抗 (在31.25 KHz时): 100 ? +/- 20%
衰减 (在39 KHz时): 3dB / km
每单位长度的电容: 2nF / km

IEC 1158-2 传输的电缆被列在 PROFIBUS 电子产品指南中

PROFIBUS 电缆要求 - RS 485
参数 电缆类型 A
电缆设计 屏蔽双绞电缆
浪涌阻抗 135 ... 165 ?
回路电阻 110 ? / km
线径 0.64 mm
线截面积 > 0.34 mm
每单位长度的电容 < 30 pF / m

PROFIBUS 电缆被列在 PROFIBUS 电子产品指南中。

PROFIBUS
电缆长度 (对 RS 485
波特率( kBit/s 9.6 19.2 93.75 187.5 500 1500 12000

线长(m, A类电缆) 1200 1200 1200 1000 400 200 100

长度可以用中继器来延长

9 D 型连接器的针脚分配 (为RS 485用)

  • PROFIBUS-DP/FMS 提供的连接器类型是9 D 型连接器
  • 插座部分被安装在设备上
  • 如果其他连接器能提供必要的命令信号的话,也允许使用

楼主:
拓朴
PROFIBUS
支持总线型,树型和星型拓扑

  • 这里提供的拓扑是总线型拓扑
  • 在总线的开头和结尾必须有终端
  • 一段可以由最多 32 个站*组成
  • 安装 RS 485 (1)

  • 工控

  •

楼主:
安装 RS 485 (2)

工控

RS 485 的屏蔽 / 接地

工控

楼主:
RS-485 传输的数据位顺序

每个八位二进数(1字节)按 11 位的顺序被传输
最小的有效位 (LSB) 被第一个发送
最大的有效位 (MSB) 被最后发送
每个八位二进数都补充三位,即开始、终止和奇偶校验位
此编码原理称 NRZ (即 Non Return to Zero

信号电平

1 = 数据传输开始
2 =
空闲段、无数据传输、总线终端终止的电平

楼主:
冗余性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楼主:
PROFIBUS技术培训 —— 总线协议

PROFIBUS 总线访问方式兼有多主通信和主从通信

网友A:
好帖!顶了!筒子们···虾米们···都来学习啦!楼主RP大爆发啦!先到先得···

网友B:
非常不错的入门知识,值得新手们学习!

楼主:
总线访问协议的特征 (1)
混合总线访问协议

主站间的逻辑令牌环

主从站间的主从协议
主站

主动站在一个限定时间内 (Token Hold Time) 对总线有控制权
从站

从站只是响应一个主站的请求,它们对总线没有控制权

PROFIBUS 总线访问协议 (FDL)的特点
主站或从站可以在任何时间点接入或断开。FDL 将自动地重新组织令牌环。
令牌环调度确保每个主站有足够的时间履行它的通信任务。因此,用户必须计算全部目标令牌环时间 (TTR)
总线访问协议有能力发现有故障的站、失效的令牌、重复的令牌、传输错误和其他所有可能的网络失败。
所有信息(包括令牌信息)在传输过程中确保高度安全,以免传输错误。

海明距离 HD = 4

令牌调度原理
在多主网络中,令牌调度必须确保每个主站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它的通信任务
用户组织全部目标令牌循环时间 (TTR) 进入所有主站的通信任务帐户。
每一个主站根据下列公式计算它接收令牌后完成它的通信任务的时间(TTH)
TTH = TTR - TRR
TTH =
持有令牌时间
TTR =
目标令牌循环时间
TRR =
实际令牌循环时间

FDL 状态图

重要的 PROFIBUS 电文结构

楼主:
定时图

图例: TRDY = 准备时间 TSDR = 站响应时间 TSYN = 同步时间

数据链路层服务及其用法

服务存取点 (SAP)

  • PROFIBUS 数据链路层与应用层之间的接口处,服务存取点被用来交互作用
  • 请求站的服务存取点叫做源服务存取点(= SSAP
  • 响应站的服务存取点叫做目的服务存取点 (= DSAP)
  • 服务存取点对 FMS DP/PA 有着不同的功能

    FMS: 它们被用于区分站之间的逻辑连接

DP/PA: 它们被用于选择不同的功能

楼主:
PROFIBUS概述与应用

一、PROFIBUS的概述

1 PROFIBUS现场总线技术的产生

早在 20 世纪80年代中期, 国外就提出了现场总线, 但研究工作进展缓慢, 且没有国际标准可以遵循。直到1984 年, 美国仪表协会(ISA )下属的标准与实施组工作中的 ISA/SP50开始制订现场总线的标准。1985 年国际电工委员会决定由 Proway Working Group负责现场总线体系结构与标准的研究工作。1986 年德国开始制订过程现场总线(Process Fieldbus ) 标准, 简称为 PROFIBUS, 由此拉开了现场总线标准制订和产品开发的序幕。

PROFIBUS 现场总线技术是德国国家科学技术部审视了数字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及德国工业经济对自控技术的需要, 特别在规范化和开放性方面的要求, 把它列为德国的国家科技研究项目, 从 1987 年开始集中了SIEMENS 13 家公司 和5家研究所的力量, 按照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 OSI (开放系统互连参考模型)参考模型开始研究制订现场总线的德国国家标准。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 终于完成了制订工作, 并于19894 月 在 DIN19245 中发表, 成为德国国家现场总线标准。同年12月 一些自愿地在其产品中采用 PROFIBUS标准的企业组成用户组织(PNO ), 从而使这项标准得到进一步完善,相应的产品也不断地被开发、推广和应用。1995 PROFIBUS国际组织(PI)成立,19966PROFIBUS-FMSPROFIBUS-DP被批准为欧洲现场总线标准 EN50170 V.2,1998PROFIBUS-PA被批准纳入EN50170 V.2,1999年成为国际标准IEC61158的组成部分。

PROFIBUS 现场总线技术是德国国家科学技术部审视了数字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及德国工业经济对自 控技术的需要, 特别在规范化和开放性方面的要求, 把它列为德国的国家科技研究项目,从 1987 年开始集中了SIEMENS 13 家公司 和5家研究所的力量, 按照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 OSI (开放系统互连参考模型) 参考模型开始研究制订现场总线的德国国家标准。经过两年多的努力, 终于完成了制订工作, 并于19894 月在 DIN19245 中发表, 成为德国国家现场总线标准。 同年12月一些自愿地在其产品中采用 PROFIBUS标准的企业组成用户组织(PNO ),从而使这项标准得到进一步完善,相应的产品也不断地被开发、 推广和应用。1995 PROFIBUS国际组织(PI)成立,19966PROFIBUS-FMSPROFIBUS-DP被批准为欧洲现场总线标准 EN50170 V.2,1998PROFIBUS-PA被批准纳入EN50170 V.2,1999年成为国际标准IEC61158的组成部分。

PROFIBUS 是用于工厂自动化车间级监控和现场设备层数据通信与控制的现场总线标准,主要由三个兼容的协议类型组成, 分别是 PROFIBUS-FMS PROFIBUS-DP PROFIBUS-PA ,其中符号 DP Decentralized Periphery )是分散化外围 设备的 缩写 ; FMS Field Message Specification ) 为现场总线报文规范的缩写; PA Process Automation ) 则代表过程自动化。 通信网络的成 整个通信网络系统共分为 4 级, 最低一级是执行器 / 传感器级, 采用 AS-i 位总线标准, 现场一级采用PROFIBUS-DP PROFIBUS-PA 现场总线, 车间单元一级采PROFIBUS-FMS 现场总线,工厂管理一级使用工业以太网。

作为众多现场总线家族的成员之一,PROFIBUS是在欧洲工业界得到最广泛应用的一个现场总线标准,也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现场总线标准之一。PROFIBUS是属于单元级、现场级的SIMITAC网络,适用于传输中、小量的数据。其开放性可以允许众多的厂商开发各自的符合PROFIBUS协议的产品,这些产品可以连接在同一个PROFIBUS网络上。PROFIBUS是一种电气网络,物理传输介质可以是屏蔽双绞线、光纤、无线传输

楼主:
2PROFIBUS 的分类及区别

 PROFIBUS 现场总线标准划分为 PROFIBUS-FMS PROFIBUS-DP PROFIBUS-PA 三种不同协议类型

PROFIBUS-FMS

   解决车间级通用性通信任务, 为用户提供强有力的通信服务功能选择, 实现中等传输速度的周期性和非周期性数据传输。建立在该协议基础上的网络通信系统,每次数据传输量可达上千个字节, 响应时间为毫秒级

PROFIBUS-DP

  专为现场级控制系统与分散 I/O 的高速通信而设计的,数据传输速率范围在 9.6kbps~2Mbps 之间, 每次可传输的数据量多达 244 个字节, 采 用周期性通信方式, 响应时间为毫秒级, 可用于大多数工业领域。

PROFIBUS-PA

    PROFIBUS-PA 协议是需要本质安全或总线供电的设备之间进行数据通信的解决方案,数据传输速率是固定的, 其大小为 3.25kbps , 每次可传输数据的最大长度为 235 个字节, 采用周期性和非周期性通信方式, 响应时间为毫秒级.

3 PROFIBUS 现场总线体系结构

?     PROFIBUS是具有有限数量站点 的 单元级 和现场 级 子 网 , 最 多 站 点 数 限 制 在 127 以内. PROFIBUS 网 络结构中 共分 4 : 最低一层为 执行器 / 变 送 器 级 的 PROFIBUS-PA, 采 用 ASI 位 总 线 (IEC TC17B)标准 ,是专为过程自 动化设计的 , 它能够将变送器和执行器连到一根公共总 线上 , 使用 两根线可 以 完成 供 电 和 数 据 通 讯 : 现 场 一 级 采 用 PROFIBUS-DP现场总线,  适用 于装置一级的自 动控制系统与分散 I/O 间的高速数据传输 : 车间单元一级采用 PROFIBUS-FMS 总 线 ,适用 于小 型单元网 络中 PLC 通讯以及具有 FMS接口 现场设备间通讯 . 工厂一级使用工业以太网络 .

楼主:
PROFIBUS现场总线网络结构

4 OSI PROFIBUS 体系结构的对应关系

PROFIBUS-FMS DP PA 都是以 ISO/OSI 参考模型为基础制定的, 三种现场总线协议的整个 PROFIBUS 现场总线体系结构中只包含了 ISO/OSI 参考模型的第 2 7 层, 即物理层、 数据链路层和应用层, 另外添加了一个用户层对 PROFIBUS-FMS DP 而言, 1 2 即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 是相同的, 物理层采用符合 RS-485 标准的导线、光纤、连接器和中继器, 数据链路层的报文格式也一样。 PROFIBUS-PA 物理层符合 IEC61158.2 物理层规范, 而数据链路层与 PROFIBUS-FMS DP 一样, 只是增加了与 IEC61158.2 标准的接口。 OSI 参考模型的第 3~6 层, PROFIBUS 中是不用的。 为提高效率, PROFIBUS-DP PA 也不使用第 7 层, 只有 PROFIBUS-FMS 在第 7 层设计了现场总线报文规范( FMS 和低层接口( LLI Lower Layer Interface ), 其目的是为用户提供多种通信服务。 三种协议都有用户层, PROFIBUS-FMS 用户层定义了 FMS 设备行规, 该行规定义了与设备制造商无关的设备行为特性; PROFIBUS-DP 在用户层中定义了设备可使用的应用功能, 以及各种类型的系统和设备的特性; PROFIBUS-PA 的用户层使用 PROFIBUS-DP 用户层定义的应用功能,以及描述现场设备行为的 PA 行规。

OSI PROFIBUS 体系结构的对应关系

楼主:
PROFIBUS组成的工业网络及其应用

PROFIBUS 是一种国际化的、开放的、不依赖于设备生产厂商的现场总线标准。 它广泛适用于制造业自动化、流程工业自动化和楼宇、 交通、 电力等领域自动化。 PROFIBUS不仅有适合于以逻辑顺序控制为主的制造业领域的PROFIBUS-DP技术,也有适合于控制过程复杂、安全性要求严格的石油、化工等以模拟量为主的过程控制领域的PA技术。在实际应用中PROFIBUS-DP的使用量占到PROFIBUS用量的90%,所以DPPROFIBUS占有最重要的位置。PROFIBUS的主要应用领域是:汽车制造、石油化工、食品工业、矿山、冶炼、包装、运输、造船、装备工业、纺织、交通、制药、水处理等行业。

1 PROFIBUS 在控制领域的技术优势

1)总线存取协议——实时性

PROFIBUS 主站之间采用令牌传递方式, 主站和从站之间采用主从方式。牌传递程序保证每个主站在确定的时间片内得到总线访问权限,主站得到令牌以后, 根据主从关系表向从站发送和索取数据信息。 这种介质存取方式确保控制系统需要的实时性。例如,主频 200 MHz CPU 300 I/O 点的扫描周期小于 50ms

2)系统配置灵活
可根据应用对象的控制要求, 灵活选择纯主从系统、 纯主主系统或多主多从的混合系统。 3 种系列的 PROFIBUS 容易集成在一起, DP FMS 使用了同样的传输技术和总线存取协议,因而这 2 套系统可在一根双绞线上同时操作; PA DP 之间使用分段耦合器能方便地集成在一起。

3PROFIBUS-PA 本质安全特性
PROFIBUS-PA
支持总线供电。 在一条双绞线上即可实现数据通信和向现场设
备供电。总线的操作电源来自单一供电装置,不再需要绝缘装置和隔离装置, 即使在潜在的爆炸区维修、断开、接通现场设备也不会影响总线上的其它节点。

(4PROFIBUS 协议硬件实现方便
理论上, PROFIBUS 协议可在任何带有通用异步收发器 UART 的微处理器上实现。 但当传输速率高于 500Kbit/s 时, 最好采用专门的 PROFIBUS 协议芯片实现 , 提供 PROFIBUS 协议芯片的厂家有 IAM Motorola SIEMENS Delta SMAR 等。

楼主:
2 PROFIBUS 的各种典型应用

PROFIBUS-FMS

通用性自动化PROFIBUS-FMS通用大范围应用多主通。PROFIBUS—FMS解决车间级通用性通信任务,提供大量的通信服务,完成中等传输速度的循环和非循环通信任务,用于纺织工业、楼宇自动化、电气传动、传感器和执行器、可编程序控制器、低压开关设备等一般自动化控制。

PROFIBUS-DP

工厂自动化PROFIBUS-DP快速即插即用高效低成本。PROFIBUS-DP专为自动控制系统和设备级分散的I/O之间通信设计,使用PROFIBUS-DP模块可取代价格昂贵的24V020 mA并行信号线。PROFIBUS-DP用于分布式控制系统的高速数据传输。

PROFIBUS-PA

过程自动化,PROFIBUS-PA面向应用总线供电本质安全。PROFIBUS-PA专为过程自动化设计,是标准的本质安全的传输技术,实现了IEC。。58-2中规定的通信规程,用于对安全性要求高的场合及由总线供电的站点。

楼主:
3 PROFIBUS 现场总线的发展趋势

现场总线技术的发展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个是低速现场总线领域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另一个是高速现场总线技术的发展。 而目前现场总线产品主要是低速总线产品, 应用于运行速率较低的领域, 对网络的性能要求不是很高。 从实际应用状况看, 大多数现场总线, 都能较好地实现速率要求较低的过程控制。与其它现场总线系统相比, PROFIBUS 的最大优点在于
具有稳定的国际标准 EN5070 作保证, 并经实际应用验证具有普遍性。目前已应用的领域包括加工制造、 过程控制和楼宇自 动化等。 PROFIBUS 开放性和不依赖于厂商的通信的设想,已在。0 多万成功应用中得以实现。市场调查确认,在欧洲市场中 PROFIBUS 占开放性工业现场总线系统的市场份额超过 40%PROFIBUS有国际著名自动化技术装备的生产厂商支持, 它们都具有各自的技术优势并能提供广泛的优质新产品和技术服务。

工业以太网是作为办公室自动化领域衍生的工业网络协议,按习惯主要指IEEE 802.3 协议, 如果进一步采用 TCP/IP 协议族,则采用以太网+TCP/IP”来表示,其技术特点主要适合信息管理、信息处理系统,并在 IT 业得到了巨大的成功。 在工厂管理级、 车间监控级信息集成领域中, 工业以太网已有不少成功的案例, 在设备层对实时性没有严格要求场合也有许多应用。由于现场总线目前种类繁多, 标准不一, 很多人都希望以太网技术能介入设备低层, 广泛取代现有现场总线技术, 施耐德公司就是该想法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 目前已有一批工业级产品问世和实际应用。可是就目前而言, 以太网还不能够真正解决实时性和确定性问题, 大部分现场层仍然会首选现场总线技术。 由于技术的局限和各个厂家的利益之争, 这样一个多种工业总线技术并存,以太网技术不断渗透的现状还会维持一段时间。

网友C:
 楼主辛苦了   我给你顶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辛苦,学习了。楼主辛苦,学习了。

网友F:
mark下,先顶再看!!!

网友G:
整理的很全面,先做个记号,有时间了就回来好好看看!

网友H:
滑触线用于给移动中的设备供电,由两部分组成,滑线导轨(固定部分,与电源相接,常导轨由单长4m/根或者6米/根连接而成),集电器(滑动部分,可在滑线轨道上或内滑动并与铜条接触取电,集电器用于与移动电机相连)。 滑触线属于配电系统,所以在其使用中也具有一定的危险,不过只要你不违规操作,就无需担心。在此重庆天宝公司为了介绍几点在滑触线使用中所要注意的事项。

    在我们所承担的建筑施工中,用到电缆滑线的地方很多,存在的危险也很多。下面我们就谈谈关于滑线高空作业危险的防护措施。

    一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电缆滑线的安装,工地上安装滑线很多都是高空作业,所以工作人员在安装时必须及时的系好安全带,搭好脚手架,保证上下通道顺畅。坚决不能违章操作,后果严重。

    二是接线,接线我们一般都是用的是喷灯,如果使用不当回烧伤工作人员,优势也会损坏喷灯设备,所以施工人员在点燃喷灯时要背离人和设备,使用时火焰适当,用完及时熄灭。

    三需要注意的是配管及电缆敷设。施工人员需要高空作业,容易从高空坠落伤人,所以做好事搭设固定通道。..
www.cqtbdq.com

网友I:
好像Profibus总线并不是完全开放的吧,貌似西门子自己搞的用于实时控制的等时工作模式就没见其它Profibus开发厂家使用。

网友C:
此帖可以借鉴 讨论学习一下

网友J:
刚开始用fieldbus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