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们!这电机功率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2-10-28):
有一抽水站的水泵向高度H=10m处送水,排水量Q=500m3/h,水泵的效率η1=0.9,传动装置的效率η2=0.78,水的密度r=1000kg/m3,试选择一台电动机拖动水泵。求电机功率?

答案:

PL=QγH/102η1η2
     =10*1000*500/102*0.9*0.78*3600
     =19.4KW

请知道的兄弟讲解一下:分别指的是什么,那个答案是怎么计算得出来的!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起了···楼下的兄弟们给解释下···

网友A:
泵效=有效功率/(轴功率*传动装置效率)

有效功率=(密度*重力加速度*扬程*流量)/3600秒

注意单位:密度Kg/m3   重力加速度N/Kg  扬程m  流量m3/h  功率W

网友B:
每小时水的总质量为:

m=QR

提升H高度需要付出的功为G=QRgH,其中g为重力加速度,选择g=10

依据功率守恒原则,提升水所付出的功率=电机做功

G=PT=QrgH,T为时间,

再由于电机效率n1、机械效率n2

电机功率PL=QrgH/Tn1n2

                    =500*1000*10*10/3600*0.9*0.78

                    =19.78KW

网友C:
水泵的轴功率  P = ρgQh/η   (W)式中:ρ——水密度,1000Kg/m^3 ;g——重力加速度,9.8m/s^2; Q——流量,m^3/s;h---扬扬程,m;η ————水泵效率。或   P = 9.8Qh/η   (KW)式中:Q——流量,m^3/s;h---扬扬程,m;η ————水泵效率。1Kg=9.8N
因你的单位是小时,所以是3600秒;然后W换算成kW
P=1000*9.8*500*10/1000*0.9*0.78*3600=19.4KW

网友B:
刚开始没看出楼主算法中的重力加速度g

后来才发现1/102=9.8/1000就是

网友B:
我是按照g等于10 来算的,所以比楼主的数据稍微高零点几千瓦

网友D:
二楼和三楼的计算过程和解释都十分正确,但是对于楼主需要了解102的来源,其实这单位是KW,分母需要增加个1000,但是分子在公式里面有一个重力加速度g=9.8m/s2,将分子分母同时除以9.8 1000/9.8=102

网友E:
     咱就是来  走走的    先收藏这个公式啦

网友F:
LZ算的就是对的了。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