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盏灯正方向顺序全亮,反方向顺序全灭PLC控制

楼主(2012-10-28):
按下启动信号X0,六盏灯正方向依次都亮,间隔时间一秒,按下停车信号X1,灯反方向依次全灭,间隔时间一秒,按下复位信号X2,六盏灯立即全灭。

网友A:
用S7-200 编写一段程序供你参考:

楼主:
这种不是状态转移图,我要的是状态转移图,像这种

。我是刚刚学这种软件的。求状态转移图

网友B:
楼主!稍等···程序马上就出来···

网友C:
非常简单的东西,建议好好看看课本,认真学学,不要总是想走捷径,图现成的。

网友D:
来啦来啦···程序来啦···亲们别怪我给他发程序啦···不是我要害了他啦···是他自己在论坛每个板块都疯狂的发啦···我受不了啦···程序给你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来啦来啦···程序来啦···亲们别怪我给他发程序啦···不是我要害了他啦···是他自己在论坛每个板块都疯狂的发啦···我受不了啦···程序给你啦···

网友D:
把楼上的梯形图

X24改成X0

X25改成X1

X20改成X2

Y30改成Y0

Y31改成Y1

Y35改成Y5

就OK···请楼主不要在其他版块疯狂求助了···

有这类问题找我私聊就行了···

没那么复杂···

没我QQ的话,站短找我就行了···

确实站短都找不到我给我多留言几次就行了···

网友E(2025-11-17):
引用 网友D:
把楼上的梯形图X24改成X0X25改成X1X20改成X2Y30改成Y0Y31改成Y1Y35改成Y5就OK···请楼主不要在其他版块疯狂求助了···有这类问题找我私聊就行了···没那么复杂···没我QQ...

大好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