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任TP触摸屏常见问题及解答50例

楼主(2012-10-28):
1.TP与PLC通讯不上?

答:有多方面得原因

(1)可能TP与PLC的通讯电缆不正确。

(2)可能是TP的PLC类型选择与实际所使用的PLC类型不一致。需要修改为相同类型的PLC。

(3)可能TP与PLC实际连接的端口不是TP中所选择的端口。需要选择为同一端口。

(4)可能通讯参数没有正确设定。通讯时需要正确设定通讯参数(波特率,校验方式,停止位,数据长度)在特殊栏里选择系统参数设置,选择和PLC通信的端口进行设置。

(5)可能传输设置时协议没有选对,需要选择PLC协议。

(6)可能TP程序里写了PLC不支持的地址,需修改为合适的地址。

(7)也可能通信口的问题(损坏)。

网友A:
现场直播吗?

沙发了。。。。学习笔记中。。。。。。。。

楼主:
2.TP画面不能下载? 答:有多方面得原因 (1)可能TP下载线连接错误。下载线方向有没有对调。 (2)可能COM端口选择错误。选择的端口和你使用的端口要一致。 (3)如果使用USB下载,要检查有无USB驱动程序以及端口是否正确。 (4)版本老的软件不能下入新的TP里面,要使用新版本的软件。 (5)可能传输设置时协议没有选对,需要选择PLC协议。

楼主:
3.TP画面不能上传? 答:有多方面得原因 (1)下载时没有选择上载信息,是不能把下进屏里的画面再上传出来。 (2)下载电缆可能有问题,检查下载线。 (3)传输设置有问题,端口设置错误,选择端口需要与实际使用端口一致。 (4)老的版本软件不能上载新版本做的工程。

楼主:
4.屏显示亮度? 答:画面亮度不管是想亮还是想暗都可以通过调节亮度按钮来实现。

楼主:
5.黑屏问题? 答: (1)有时下载画面的时候会出现黑屏,瞬间又恢复显示,需要重新下载画面(查看供应电源 容量) (2)下载后没有设置正确的初始画面。

楼主:
6.PLC类型转换后不能下载? 答:检查转换后的对应地址以及脚本,同时要特别注意多个动画连接信息显示的地址。还有脚本的地址必须清除后重写。

楼主:
7.如果出现蜂鸣器长鸣,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答:可能的原因:蜂鸣器的内部地址被置1;屏故障。

楼主:
8.数据显示器不能设定? 答:需要将数据显示器的显示格式选择为“允许修改”。

楼主:
9.如何在屏上进行参数设置? 答:按住屏的任意3个角进入离线状态,然后进行参数调整。

楼主:
10.趋势图没有显示? 答:可能没有输入正确的采样地址或者对应的触发位地址。

楼主:
11.TP屏有两个通信端口,问两个通讯端口各支持什么通信方式? 答:COM1口支持485、422、232通信。 COM2口支持232通信。

楼主:
12.如何查看TP Designer的版本信息? 答:帮助—关于TP Designer——对话框中直接显示版本信息。

楼主:
13.屏软件中控制画面跳转的内部地址是?简述是如何跳转的? 答:字地址LB00LS00008,根据地址LB00LS00008的数值,对应画面号进行跳转。

楼主:
14.数据存储时,用于查看USB接插状态的地址是? 答:字地址LB00LS00048。

楼主:
15.如何取消听蜂鸣器的声音? 答:系统参数设置——TP设置——触摸蜂鸣器声音——关。

楼主:
16.我们触摸屏SRAM区多大? 答:SRAM容量有512K bytes。

楼主:
17.哪些功能会消耗SRAM区,各个功能怎么分配容量? 答:配方,数据记录,报警,LS区共同消耗SRAM区的容量,没有固定分配。如果四个功能的容量超过SRAM区的容量,工程编译时将会报错,需重新调整各部分的内容。

楼主:
18.蜂鸣器的内部地址是多少? 答:蜂鸣器的内部地址LB00LS00014.2

楼主:
19.系统区有效以后,起始地址后的多少个地址将被占用? 答:20个。

楼主:
20.窗口画面可不可以写脚本?如果客户需要窗口具有脚本的功能,应如何操作? 答:窗口画不可以写脚本。 如果客户需要窗口需要脚本的功能,应在窗口所在的基本画面添加脚本。

楼主:
21.触摸屏232,422,485方式分别用到15针的哪些引脚? 答:232方式:2写,3读,7地。 422方式:10RD ,11SD- ,12SD- ,13RD- ,7SG。 485方式:10 、11短接为A, 12 、13短接为B。

楼主:
22.如何制作ASCII码输入? 答:放置文本——动画连接——文本显示动画——字符串显示——显示方式(允许修改)。

楼主:
23.如何删除已完成工程中的画面? 答:工程与文件——画面管理——画面信息(选取要删除的画面)——删除。

楼主:
24.屏软件中对应时间的显示的内部地址分别是? 答:显示:LB00LS00002表示当前“年”两位BCD LB00LS00003表示当前“月日”四位BCD LB00LS00004表示当前“星期”1位 LB00LS00005表示当前“小时分钟”四位BCD

楼主:
25.屏软件中对应时间的修改的内部地址分别是? 答:修改:LB00LS00010表示当前“年”两位BCD LB00LS00011表示当前“月日”四位BCD LB00LS00012表示当前“星期”1位 LB00LS00013表示“小时分钟”四位BCD

楼主:
26.配方显示器对应的功能键操作时没有反应? 答:配方显示器的功能键号必须和配方显示器号相同,否则无对应功能。

楼主:
27.配方传送到LS区配方名放在起始地址后的第多少个字?数据放在第多少个字起? 答:配方名起始第2个开始,数据第18个开始。

楼主:
28.数字显示器中如何才能使用自己创建的数字键盘? 答:数字显示器的显示方式中选择“允许修改”后,就能选择自己所创建的键盘画面号。

楼主:
29.数据记录特殊功能部件最多能记多少条数据记录条数? 答:条数范围是10—65535。

楼主:
30.如何把文字显示为透明? 答:将文字设为矢量字体后,会出现“透明”选项,选择即可。

楼主:
31.如何检测屏的坏点? 答:在屏中进入离线状态后,在自诊断中检测,可检测LCD,触摸板,串口。

楼主:
32.数据记录的标题是否能修改? 答:数据记录文件中的列设置中设置好列标题后,再在数据记录显示器中网格风格中选择列标题,这样修改过的的列标题就会显示。

楼主:
33.如何制作正多边形? 答:选择“绘图”工具栏下的“多边形”,在“多边形”设置中选择“正多边形”,输入你想要的正多边形的顶点数,即可。

楼主:
34.当一个画面上需要很多个相同的部件,且要排列整齐时,如何快速完成? 答:选择所需要复制的部件,使用“编辑”工具栏下的“多重复制”功能,设置相应的水平位置和垂直位置的间隔距离。

楼主:
35.同一个画面中需要放置几个相同的部件,但它们的地址是连续或是间隔相同连续的,如何快速完成? 答:首先放置一个部件,设置其属性及地址,然后选择此部件,使用“多重复制”功能,设置其个数,选择“地址递增”功能,设置地址增量,即可在画面上显示一连串相同的部 件,但其地址不同。

楼主:
36.用户能使用的内部地址范围是多少? 答:用户能使用的内部地址范围是LB00LS00100——LB00LS65535。

楼主:
37.如何查看工程中所用的所有地址? 答:选择工具栏下的“地址引用列表”中的“工程”,工程中所用的所有地址都会在列表中显示。

楼主:
38.密码的权限大小? 答:三级密码权限最大,输入此密码能访问设定为一级密码、二级密码、三级密码的权限;二级密码次之,输入此密码能访问设定为一级密码、二级密码的权限,不能进入设定为 三级密码的权限;一级密码权限等级最低,输入此密码只能访问设定为一级密码的权限。

楼主:
39.如何使用动画连接的可见性功能制作动态演示画面? 答:根据时间的交替变化显示或不显示来完成。

楼主:
40.使用U盘记录数据应注意哪些? 答:数据读取用U盘最好先格式化,这样不用等待读取时间。记录的数据没有传输到U盘,检查脚本系统函数地址是否选错,USB接口为Datalogging2UDisk 串口转USB为 Datalogging2EasyUDisk LS48为U盘连接的状态位显示(1为U盘连接,0为U盘没连接)。

楼主:
41.如何取消使密码的有效性? 答:选择脚本中 “函数列表”的“系统功能”下的“注销系统登录”。 注销系统登录:在使用“系统信息设置”中的密码功能时,当输入密码后,默认密码有效5分钟,在此期间内,进入密码设置的功能时是不需要再输入密码的,当使用注销系统 登录功能,可以强制取消5分钟的有效时间。

楼主:
42.TP下载电缆怎么做?

楼主:
43.用于密码存储的内部地址是多少? 答:LB00LS00090——LB00LS00095分别用来存放三级密码、二级密码和一级密码。

楼主:
44.内部定时器的地址是多少? 答:内部定时器的地址是LB00LS00031,寄存器100ms加1。

楼主:
45.如何查看程序中的画面资料? 答:从“查看”菜单中选择“画面信息”,列出当前画面的相关信息。

楼主:
46.趋势图中最多能显示多少个地址中的数值变化情况? 答:同一趋势图中最多可同时显示255个字地址内数值的变化情况,即一个趋势图显示器中最多可以同时拥有255个通道。

楼主:
47.同一个脚本中使用的地址数最大是多少? 答:同一脚本中使用不同地址个数不能大于100个。

楼主:
48.全局脚本和画面脚本有什么区别? 答:全局脚本对所有画面都是有效的,而画面脚本只有在切换到当前画面时,当前画面的脚本才是有效的,同时其他画面脚本都处于无效状态。

楼主:
49:触摸屏报警显示器,显示模式有几种?分别什么含义? 答:活动:只显示报警发生时的状态信息。 历史:显示报警发生,报警确认,以及报警恢复的信息,只要其中的一种触发就会显示一行。 记录:显示报警发生,报警确认,以及报警恢复的信息,同一条报警条件所产生的信息都在同一行上。

楼主:
50.部件选择报警类型为“间接”时,报警范围的值如何存放? 答:报警范围是由地址中的数值来确定的。最大值为字地址 1中的设定值,最小值为字地址 2中设定的值。

网友B(2018-10-26):
工程文件打开密码忘记了,怎么办?哪位大神指点一下呢

网友C(2019-05-22):
TP177B报内存不足,出现蓝屏请问怎么处理?

网友D(2020-01-08):
楼主能给个TP110VT触摸屏的系统V2.0110523编辑软件为1.3.13.32版本的软件吗?我试过

编辑软件1.3.13.48的和TP110VT通讯时触摸屏重启不能通讯

网友D:
能给个TP110VT触摸屏的系统V2.0110523编辑软件为1.3.13.32版本的软件吗?我试过

编辑软件1.3.13.48的和TP110VT通讯时触摸屏重启不能通讯

网友E(2020-03-05):
触摸屏屏亮而无文字是什么原因?

网友F(2021-11-05):
天任LD8000系列的触摸屏怎么进入离线设置,进入画面后要输入密码,默认密码是多少,有知道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