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M1A编程线没有了,如何花最少的钱可购买或制作一个

楼主(2012-10-29):
型号是CPM1A-40CDT-A-V1  小弟谢谢各位了 我现在是笔记本 只有usb串口

网友A:
欧姆龙CPU上的串口,一般不是我们平时用的串口,它里头引脚有被调换过顺序。要自己重新做一根串口线才可以的。找图焊一根,在弄个232转USB的线,不贵。

网友B:
首先一根USB转232的电缆肯定是需要的,这个很便宜,市面上差一点的就几十块钱。

其次你需要一个编程口电缆,这个电缆需要买原装的,挺贵的。有下图中几种连接方式。

楼主:
对:板砖拍你脸关于欧姆龙CPU上的串口,一般不是我们平时用的串口,它里头引脚有被调换过顺序。要自己重新做一根串口线才可以的。找图焊一根,在弄个232转USB的线,不贵。内容的回复:
能给我个制作的方法吗 链接之类的 不胜感激

网友C:
我用COM-CIF02,在四星电子买的

网友D:
买条现成的比自己方便多了

也很便宜的编程线

有很多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电缆 工具等等

楼主:
对:liubo2000.ok关于我用COM-CIF02,在四星电子买的内容的回复:

多少钱

网友E:
淘宝上淘一根就可以,钱不多。

网友F:
自己做的话,最大的障碍是这个20针的插头。如果有这个头就能自己做,图搜一下很容易就能找到。

买一个更省事。淘宝上最低才30元一个。

网友C:
对:wsh570884169关于回复内容:对:liubo2000.ok关于我用COM-CIF02,在四星电子买的内容的回复:多少钱 内容的回复:

50元

网友G:
我手里有一根,便宜卖给你,18616027198

网友G:
USB-CIF02的,100给你

网友H:
问下omron800-820-4535怎么跳线,然后自己做一个就好了,记得要用屏蔽线。

网友I:
我前天剛在淘宝上買了一30元,郵費8元,但今天看樣子不會到了!

网友J(2012-11-30):
引用 网友K:
我前天剛在淘宝上買了一30元,郵費8元,但今天看樣子不會到了!

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