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3T 系统出了大故障 欢迎来讨论

楼主(2012-10-29):
首先是系统报02,Z轴速度控制单元报警灯亮

找到原因是Z轴自带的测速电机整流子全断路

更换了新的整流子后,系统报警14(X轴反馈报警),在与Z轴互换后还是报14,怀疑是控制器坏掉,换上好的控制器后,系统报14,24.

没办法了,最后找到两个同型号的编码器换上,报警没了,其它问题来了,换了控制器,机床参数全没了。

把机床参数改过之后,再试车,X轴走过几次后飞车,系统02号报警又来,X轴的电机整流子也断路了。

这下没备件换了。

问量出了,原因也找了,也处理过了。(X轴动力线磨破了,4平方的线只有三根丝了。)

这个破机床在我来工厂报到刚一个月的时候出这个问题,试用期都要被搞黄了!

网友A(2018-03-27):
谢谢,谢谢,学习学习,现在搞技术的难呀?学习学习,

网友B:
现在搞技术的难呀?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