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小弟,PLC和DDC有什么区别啊?除了名称。

楼主(2012-10-29):
谁能告诉小弟,PLC和DDC有什么区别啊?除了名称。

请赐教啊。

网友A:
PLCDDC的对比

关于PLCDDC,哪个应用在楼宇自控系统中更有优势,做如下面的比较:

1.      应用领域PLC最初的设计目标只是替代复杂的继电器电路,DDC最初只用于工业自动化仪表;PLC强调通用性,DDC强调专用性;PLC应用在工业控制领域,DDC应用在专业楼宇系统。

2.      结构差别DDC是一种分散式控制系统,组成的系统是分层的结构,可以实现点对点的通讯,而PLC只是一种控制装置,常用于生产线上某个部位的控制,组成的系统通过特有协议的现场总线连接,PLC通过上位机与其他PLC通讯;两者是系统装置的区别。

3.      协议差别DDC系统一般支持多种协议标准,集成接口丰富,集成第三方设备的能力很强,系统自身的扩展性与开放性更好;而PLC因为基本上都为个体工作,其在与别的PLC或上位机进行通讯时,所采用的网络形式基本都是单网结构,网络协议一般是专有的现场总线标准,与第三方设备的集成能力相对较差。

4.      软件特性DDC系统的上位机软件多为专用软件;PLC系统的上位机软件多为通用组态软件。具体到楼宇自控领域,使用专用的DDC比较方便,特别是上位机的工作量较小;使用PLC则无论是下位机编程还是上位机组态都比较麻烦,需要从基础作起,对设计编程人员和使用人员的技术水平和英语要求高。

5.     专业性:PLC(如常用的西门子S7200S7300)是通用的工控产品,没有内置经过严格实验的能源管理及节能程序;需要非常专业的设计人员做大量的现场调试工作,调试周期长。DDC固化专业版软件,有标准应用程序和经过严格实验的PID算法及能源管理程序等特殊的功能,DDC通常有:峰值负载控制、优化启停控制、优化设备调度、节约能源周期控制、多种空调运行模式、临时计划更换、节假日时间表、基础日历时间表、事件时间表,趋势记录和报表等功能。

6.      扩展性DDCS在整个设计上就留有大量的可扩展性接口,外接系统或扩展系统都十分方便,PLC所搭接的整个系统完成后,想随意的增加或减少操作员站都是很难实现的。

7.      安全性DDC出现故障时,可在线更换,不影响本网络上其他DDC的网络通讯,DDC自身可以独立工作,中央操作站可以在不需要时停机,保证整个系统的安全可靠。PLC单元模块发生故障时,不得不将整个系统停下来,才能进行更换维护并需重新编程,PLC依靠上位机工作。所以DDC系统要比PLC系统在安全可靠性上高一个等级。

8.      模块化 PLC还分大、中、小、微PLC,如S7-200属于西门子微型PLCS7300属于西门子较低性能系列,可以带的点数很有限,组成的网络规模有限,不易扩展。DDC有多种模块化系列可以选择,适合不同的空调工艺,IO点数配比合理,有适当冗余。

9.      调试繁简度:由于应用的控制领域不同,PLC系统调试比较麻烦,DDC系统调试起来容易。而对于PLC构成的系统来说,工作量极其庞大,首先需要确定所要编辑更新的是哪个PLC,然后要用与之对应的编译器进行程序编译,最后再用专用的机器(读写器)专门一对一的将程序传送给这个PLC,在系统调试期间,大量增加调试时间和调试成本,而且极其不利于日后的维护。在控制精度上相差甚远。这就决定了为什么在大中型控制项目中(500点以上),基本不采用全部由PLC所连接而成的系统的原因。对日后维护人员的技术水平要求高。

网友B:
楼上正解,另外由于应用的领域不同,DDCPLC在工作方式、网络通讯、系统功能、专业性、扩展性、安全性上都有很大的差别。

网友B:
PLC是现在机械自动化和过程自动化的主流,其稳定性和可靠性很杰出,性价比高。
DDC主要用在空调上,性价比一般,不能编程,接线就能用,简单

网友C:
2楼是行家里手   不错的说

网友D:
针对以上所述,您可以到一下网站去看看产品,图文并茂也许对你的认知会更深刻些,行业分析也会有个明确的定位。

http://www.gongkong.com/company/solution.aspx?company=2010041913530200008

深圳市矩形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E:
引用 网友B:
PLC是现在机械自动化和过程自动化的主流,其稳定性和可靠性很杰出,性价比高。DDC主要用在空调上,性价比一般,不能编程,接线就能用,简单

请教了!

怎么DDC就不能编程了呢?

不编程CPU怎么使用,AI,DI,AO,DO,GATE等怎么工作呢?

额。。。。楼主意思是不是说工艺和程序是写死的?需要组态,需要编程,这是必须的吧?这个我玩过。比如LON的,是类C语言编程,用VISO等东东组态。

西门子的不需要特别编程,多是写协议和接口等。

从上面不难看出,DDC是直接数字控制器吧,大概起源于计算机类技术。PLC大概是起源于电器,更注重逻辑控制。编程用梯形图什么,符合iec61131-3标准。

另外,硬件性能,两者有何差距呢?楼下说说。

网友E:
http://www.gongkong.com/company/default.aspx?company=9-80EB-8316F7CE66AB

专门为大家挑选了个技术资料下载的企业空间。

北京安拓普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F:
楼上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G:
1.PLC是可编程控制器 DDC是直接数字控制器 ,PLC通过上位机与其他PLC通讯.

,2.DDC其实是PLC的一种,但是DDC更专业一些,DDCS在整个设计上就留有大量的可扩展性接口,外接系统或扩展系统都十分方便,好多程序都是固化在DDC里面的,选择的时候要根据DDC的固有的程序模式来和我的实际应用模式相比,如果两种模式一样,可以选用,如果不一样,那就不能选用此种DDC,而PLC就不一样了,只要硬件满足了,软件基本上可以根据具体要求自由编写,也就是说DDC更专业一些,程序可编的范围很小,而PLC可以自由编写。

楼上说的很详细

网友H:
学习了!原来还有个DDC 啊!

网友I:
楼主说的是不是DCS,DDC没听说过的,哈哈

网友J:
  弱弱的问句, 楼上各位,DDC 是什么 ?

网友K:
DDC是垃圾堆里的东西,还在为DDC叫好,楼主的脑袋是不是进了哪个化工厂的污水导致损坏了对吗

网友L:
赞同一楼的回答。。。。

网友M:
看了你们的回答,貌似DDC就是个单片机弄出来的忽悠大家的玩意?

网友N:
第一次听说DDC,学习啦。。。。。。。。。。。

网友O:
第一次听说这东东,学习了

网友P:
第一次听说这些,学习了

网友Q(2019-01-23):
西门子楼宇科技climatix控制器DDC控制器编程软件SAPROV5.1,免费SAPRO V5.1软件安装包,还有编程资料,还有软件授权,问题解答,实例分析,容易学会,控制器POL635,POL638,拓展模块POL955一应俱全,全新一代控制器POL648即将登场,暖通空调程序编写的好搭档,CALL我 15800987274 VX,秋球846682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