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科技变频器在发泡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2-10-29):
普传科技变频器在发泡机上的应用

    EPE珍珠棉发泡机是用于生产EPE珍珠棉片材的专用设备。它将DPE树脂融化后混以丁烷、滑石粉、抗收缩剂等其它添加剂,通过挤出机构挤出,并在模头和模唇部分发泡,最后经过风圈、定型圈冷却、延展为固定尺寸的珍珠棉片材,最后产品由收取辊卷取。EPE珍珠棉发泡机主要有以下几部分组成:

    1、进料段:进料段两端分别与机筒和减速箱连接,原料由此部分送入挤出机。包括料斗,螺杆,机筒,挤出机主电动机等部分,交流电机通过减速箱与主机螺杆连接。

    2、塑化加热段:此部分装置了大功率加热圈,将将DPE树脂颗粒融化,并通过螺杆将融化后的树脂向前推进。

    3、成型加热段:此部分装置了加热机构及冷却装置,将塑化的原料逐渐降温,直至通过螺杆将原料挤出,此外还包括丁烷泵和抗缩剂泵(甘油脂部分),抗缩剂泵以10~15Mpa(100~150mm/cm2)的压力将抗缩剂加热后送进机筒。丁烷泵和抗缩剂泵的进料部位设有单向阀,使原料不致反向倒流,以确保生产安全。

    4、模头部分:融化了的原料从此部分挤出。原料一经过模唇就开始发泡。EPE珍珠棉片材的厚度取决于模唇和牵引速度。

    5、定型鼓:EPE珍珠棉片材的宽度由此部分决定,通过风机在在此部分提供冷却空气。6、牵引辊:由定型鼓延展开的片材进入此部分牵引,此时牵引速度应保持均衡,以保证片材质量。牵引辊装有变频调速的电动机,以便调整牵引速度。

    7、转位式收料辊:此部分装有可定片材长度的计米器,当第一辊收卷长度达到设定要求时,可转180°第二辊开始收卷片材。

    EPE发泡机工作流程如下:在机械准备就绪后,第一步是升温,脉宽调节加热环到最大功率功率输出,使料筒升温到设定温度,同时,给甘油脂锅加热到设定温度;第二步,开喂料电机,设定在低转速,同时按配方加注丁烷和甘油;第三步,降温,打开第二段料筒冷却水电动调节阀,使第二段料筒冷却到设定温度;第四步,调节模头开度及甘油脂量;第五步,生产,开主动牵引装置和收料机构,开始发泡生产;第六步,停加热系统、主电机、丁烷泵和甘油脂泵;第七步,停牵引系统和收料系统。

    泰州某海棉厂创建于1995年,长期致力于研究和生产海绵系列产品,主要产品类型及特征有聚酯型海绵、聚醚型海绵、闭孔型海绵、开孔型海绵、包装防震类海绵、超软加硬类海绵、高密度类海绵、消音隔热类海绵、复合贴胶类海绵、导电防静电类海绵、颜色彩色类海绵、形状深加工类海绵、橡塑发泡类海绵以及大量生产机械化连续流水线发泡海绵材料、高质量的海绵产品及其制品,提供优质的平泡、圆泡、网泡、高弹力,高承载等精品海绵及其橡塑泡沫产品。

    此次改造的发泡机现场电机是37KW的电机,用工频直接启动,启动电流很大,经常会造成工厂总开关跳闸,影响其它设备的正常使用。由于启动的比较频繁对电机的冲击很大,经常会烧电机,损失比较大。采用变频启动以上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还降低了电机的维护成本。现场工艺要求电机启动的时候在4秒钟,启动比较频繁,在变频器选型时要大一当功率。

现场发泡机

     根据现场的工艺要求启动速度要快,启动的比较频繁,变频器选的是7800045G3的。用面板调速,用面板启动停止。面板显示转速,在启动的时候观察转速达到要求时,再加料。

现场图片及7800 045G3变频器

参数设置如下:

F04-8:  面板电位器调速。

F05-0:  面板正转启动。

F07-3:该参数用于改善变频器低频特性,在低频段运行时对变频器输出电压进行提升补偿。

F08-3: V/F提升方式适用于各种负载。

F09—4:变频的启动时间。

F10—10:变频的停机时间。

注意事项:配电室没有空气流通口,建议客户加装换气扇,使其空气能够循环流通。保持散热通道及风扇良好。

网友A:
支持技术帖,反对广告帖···本帖要是作为技术帖的话确实是个好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持技术帖,反对广告帖···本帖要是作为技术帖的话确实是个好帖···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