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SEW F14报警

楼主(2012-10-29):
现在有一台CM90M 4500的电机,运行一段时间后报出F14,复位后开启,运行一段时间以后又报F14,希望各位大神能帮忙
万分感谢

网友A:
F14是编码器故障,建议检查编码器以及线是否有问题

楼主:
线应该没有问题,不然也不能开几个小时了,而且编码器的线和接头都是SEW配过来的,后来我也做过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