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打不开总是报unable to connect to wonderware

楼主(2012-10-29):
为啥安装完成后一打开总是报这个报警

unable to connect to wonderware logger service on node

楼主:
在线等,非常着急,各位大侠帮帮忙哦

网友A:
应该软件本身有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XP系统刚从新装了一次,中间还是提示个错误,但是现在可以用来,软件提示找不到钥匙,但是用一会儿就提示说:该内存不能用read.

然后就到从新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