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大师帮助。。关于800KW电机用高压还是低压问题。。

楼主(2012-10-29):
情况有点复杂!!

我司准备上3-4台离心式冷水机组,品牌估计是进口品牌,从资料上看,每台冷水机组电机功率在800KW左右,现在正在纠结选择用10KV高压机组还是低压380V机组。。。想上1-2台变频器机组。请大师帮忙定夺。。

1、我司自建有10KV开关站,机组至10KV开关站距离仅为一墙之隔,约20米。如用380V机组,其变压器距机组50米左右。

2、目前意向品牌有:约克、开利、特灵三家。

3、投资、运维费用请大师帮忙分析下。

网友A:
我沒有直接使用高壓機組的經驗。可以向廠家咨詢。

但是從工廠角度,使用高壓設備應該報供電局,需要高壓設計和報裝。一般有10KV的線路,報裝容量是已經批復的。你要考慮的是是否需要增容。按照你提供的一些情況,如果你公司不是技術力量和資金雄厚。沒有必要採用高壓設備。從資、維護方面都是採用低壓設備為宜。另外由於輸送距離比較短,除了電纜和母線用量較大,節能也不是問題。

其實800KW設備對於工業設備也不是很大。

网友B:
800KW的负载不算太大,单台设备还是用低压吧,首先使用和维修保养比较容易,费用也较低。

50米的距离也不算太远

网友C:
考虑一下变频器成本啊老大。我看还是低压吧

网友D:
如果选择高压的,成本高,以后维修费用也高。

网友E:
800KW的负荷----推荐2个电压等级的高压变频器:

一、假如现场电动机是10KV电动机,选10KV的高压变频器,国产的高压变频器即可,据我们现场运行的经验,也是比较可靠的,至少已经运行了2年,没啥问题;

二、是690V电压等级的变频器,比如ABB的ACS800系列的变频器,现场电动机选择690V的电动机,国产的电动机也可以,比如我们现场使用的兰州电机厂的800KW的电动机,也这样配置运行了7年,其中电动机没出问题,变频器出现过问题;

   方案一,选国产变频器加国产电动机

   方案二,选进口变频器加国产电动机

    假如方案一是全进口的,没有方案二经济。

   相对来说方案二--现场运行的更多,至少我们有20多台以上!不过那时候这样选择是因为高压变频器价格高,国产的高压变频器技术还不可靠,而今国产高压变频器已经相当的有竞争力了,所以推荐你选第一种方案!

网友F:
不知道前面几个老师是什么单位出来的,我觉得用低压就不合适,首先要考虑800KW的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1500A左右吧,你用多大的电缆呢?开关还可以配但是要框架的安全一点吧,你用几根电缆就得在电机上有几个接线柱,都压在一起我看不行!再有你的变压器是多大的啊,3-4台你需要重新上变压器啦!还得上高压开关!1500A的损耗也将很大了,电机的发热量也将很大!运行的隐患多多啊!

网友G:
      楼上的不必担心,800KW的低压电动机--貌似市场没有这个产品,690V和10KV的800KW电动机---已经运行几十年了,所以他只有选择是10KV或者690V的这两种可能;推荐10KV的国产高压变频器和国产电动机(兰州电机厂、上海电机厂均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上的不必担心,800KW的低压电动机--貌似市场没有这个产品,690V和10KV的800KW电动机---已经运行几十年了,所以他只有选择是10KV或者690V的这两种可能;推荐10KV的国产高压变频器和国产电动机(兰州电机厂、上海电机厂均有)

说的非常有道理!低压这么大功率的电机还没见过,连接的电缆也是问题,还有变压器!

网友I:
380V的电机好象最大也就315Kw,把380V三角形接线电机改成星形连接就是660V电机。

建议用10Kv电机,可省下买变压器的钱,现在10Kv的电机、电器技术都已相当成熟,操作控制也相当方便,变频机组只需一台,用于调节流量。

网友J:
我们用的260kW点3台水泵都是6kV的,以后改造都用10kV的,你800kW肯定10kV啊,690V感觉都不用考虑。变频机组比较贵,有厂家给我们280kW水泵进行节能改造,一台高压变频器的初步投资预算是47万元。

网友I:
今年6期《电世界》杂志有篇文章“内反馈高频斩波调速装置在锅炉引风机中的应用”,介绍了10Kv800Kw1250Kw电机采用的这种调速方法。斩波控制容量仅为电机容量的35%,所控电压小于1000V,无须外附变压器及滤波器,解决了许多高压变频器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器件耐压和大容量问题。实现了高可靠性、高效率、高功率因数、低谐波的无级调速。这是江苏扬农化工集团(仪征)的应用实例。

网友K:
    功率在800KW左右的,应使用10kV电压等级,一次电流约48A,动力电缆用6平方毫米铜线即可;如用0.4kV电压等级(220V/380V),一次电流约1220A,电缆要用800平方毫米铜线,很不合算。、

网友K:
    功率在800KW左右的,应使用10kV电压等级,一次电流约48A,动力电缆用6平方毫米铜线即可;如用0.4kV电压等级(220V/380V机组),一次电流约1220A,电缆要用800平方毫米铜线,很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