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2plc接b2伺服电机接线问题

楼主(2012-10-29):
小弟刚接触plc,想请教下各位大哥,台达es2plc晶体管输出型的。接b2的伺服。我用y0做脉冲 y1做方向。分别接入了pulse 和sign 然后24v的电源接入了/pulse 和sign中间窜了电阻。为什么plc显示有发送脉冲,但伺服电机不工作。希望能提供一个接线图。搞了好几天了也没搞起来。谢谢

网友A:
伺服是不用接电阻的。没使能。要先让电机全能,然后发脉冲才会转。电路图就照说明书里的接就行了。有的功能不用,可以不接。